國際牌 冰箱 nr-c59re冷藏不冷

楼主(2014-07-14):
前幾天老媽打電話說冰箱冷藏裡面的雞蛋結冰了!
請他觀察冷凍室,正常。
上網爬文後發現最容易壞,可能是除霜定時器,於是請家父觀察壓縮機有無動作。

根據家父口述,壓縮機會運轉,但約30分鐘就停止了。
這樣還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ps 我人在外面,只能靠電話請老人家觀察,這星期假日才有空回家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是冷藏不冷還是太冷,似乎原因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是冷藏不冷還是太冷,似乎原因不一樣

我媽跟我說他覺得不冷

但又跟我說蛋結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媽跟我說他覺得不冷

但又跟我說蛋結冰

你確定不是煮熟了?

网友:
請你親自去看比較好,免得有表達誤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媽跟我說他覺得不冷

但又跟我說蛋結冰

請確認風扇馬達是否有在運轉

風扇馬達不運轉的情況下,冷凍室微冷 . 冷藏室不冷,但是放雞蛋的位置有可能會結冰
原因是根據熱空氣上升,冷空氣下降的原理,在冷藏室靠近門上方的位置,有設計回風口(吸入口),
當風扇運轉時此回風口會有空氣被吸入,會一路通到蒸發器,冷卻後再由冷藏室後方出風口吹出,
當風扇停止運轉時,此回風口會產生冷空氣下降原理,降下來的位置剛好在放雞蛋的地方,時間一久
雞蛋就變成雞蛋冰了.....

网友:
更換除霜定時器吧,通道結冰,冷空氣下不去冷藏室了

网友:
風扇馬達不運轉+1,東西塞太滿也有可能把出風口堵住,導致通道結冰冷空氣下不去冷藏室!

楼主:
終於有時間回家拍些測量照片來
父親發現冰箱出風口,有疑似咖哩的醬汁阻礙送風,清除後目前測量狀況如下

冷藏溫度

冷凍溫度

冰箱打開約1分鐘後的耗電流

目前冰箱看似這常,用起來也正常

但我想問,從電流表上來看,目前最高才耗1.8A,這樣壓縮機有運作? 運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