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加壓馬達問題

楼主(2014-07-15):
加壓馬達最近有異常情況

1.加壓馬達出水口連接的是洗澡的熱水器及洗衣機進水端,所以正常情況是用熱水時或洗衣機時才會運作
   可是最近使用洗衣機或熱水時關閉後馬達還是轉不停,需要把沒接加壓馬達管路的冷水水龍頭啟閉後才會停,
   奇怪冷水管路明明沒接到加壓馬達出水端阿,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2.今天回家後情況更異常了,只要馬達電源打開他就轉不停,什麼水都沒開,以為壓力開關調整問題,
   去調整一下,結果變成啟閉啟閉一直無限循環,深怕馬達燒掉所以沒讓他繼續這樣下去,壓力開關約一年多前
     有換過新的,目前還是把壓力開關調回一開電源就持續運轉的情況,可是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請問怎麼解決

网友A:
你的壓力桶會不會壓力漏光了  應該有1kg/平方公分 或14psi左右

你的馬達出水到熱水器中間有沒有加逆止閥  保護壓力桶 防熱水回流用的

最近水塔有沒有用光過 水管內有空氣--把每一個水龍頭都開一次排空氣  尤其不常開的水龍頭
順便檢查有沒有水龍頭或馬桶漏水

你的水塔出來後有沒有加一支洩壓管

最近牆壁有沒有那裡濕濕的  水管漏水

目前只能提供你這些   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壓力桶會不會壓力漏光了  應該有1kg/平方公分 或14psi左右

你的馬達出水到熱水器中間有沒有加逆止閥   ...

謝謝,我再檢查看看

网友:
馬達用多久了?

网友B:
個人建議把壓力控制改成流量控制,在下這樣做了之後已經三年以上沒有再煩惱過了.

网友:
不久前小弟家的加壓馬達也異常的作動, 明明水都關了還是會不定時加壓, 後來發現是紅圈處微裂, 請參考.

网友:
我家馬達出水管有裝加壓開關,但建議你出水口可加裝凡而來測試馬達壓力開關或逆止閥有無異常

壓力桶故障水壓會乎大乎小!

网友:
当楼大打开上游端阀门时,加压泵下游的残余高压与下游段压力差变大,压力感受开关(暂且这么叫)在足够的动力下断开。感觉是压力感受开关出现问题而变得迟钝而不能断开。
这样看来,似乎楼大使用的泵“压力开关”是利用上下游压力差来驱动的,因此建议还是先检查一下开关动作的具体情况!再查查有无漏点。

楼主:
求助,已更換全新壓力桶及壓力開關,可是加壓馬達一樣斷斷續續的
狀態就是運轉X秒,停止約1秒,這樣無限循環下去
調整壓力開關只改變到運轉的時間
例如一開始運轉3秒停止1秒,調整後可能變成運轉5秒停止1秒之類的
該換的都換了.請問還可能哪裡有問題
加壓馬達為九如1/4HP

网友C:
可能是冷熱水共用的龍頭內止逆閥(小小一片塑膠片)失效,因為熱水有加壓,所以回流到冷水迴路(可能是頂樓水塔),我家也有遇過,因為熱水水高於冷水水塔,浴缸的調溫龍頭內止逆閥失效,造成冷水水塔水滿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冷熱水共用的龍頭內止逆閥(小小一片塑膠片)失效,因為熱水有加壓,所以回流到冷水迴路(可能是頂樓水塔) ...

此台加壓機目前只使用瓦斯熱水器和2台洗衣機進水管
熱水水龍頭是獨立的
那還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麻煩大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台加壓機目前只使用瓦斯熱水器和2台洗衣機進水管
熱水水龍頭是獨立的
那還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先看看沒用水情況下馬達轉的時候水錶指針有沒有轉動, 如果有就代表有漏水或回流...

网友D:
也才3個水龍頭而已,分別關掉2個剩下一個輪流測試就知道哪個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建議把壓力控制改成流量控制,在下這樣做了之後已經三年以上沒有再煩惱過了. ...

請問有辦法以現有裝置改成流量控制嗎??還是要買新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才3個水龍頭而已,分別關掉2個剩下一個輪流測試就知道哪個出問題了。

你好,把其他開關關了只測試某管路馬達狀態一樣,沒改變。。。這就是我頭痛的地方

网友E:
你可以去買個壓力表及凡而裝設於加壓馬達出水口接用戶入水口,當馬達加壓到一段壓力後關閉凡而,隔一段時間看馬達有沒有停止,壓力表是否有降低

如果方便貢獻幾張現場圖方便大大們幫你抓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助,已更換全新壓力桶及壓力開關,可是加壓馬達一樣斷斷續續的
狀態就是運轉X秒,停止約1秒,這樣無限循環下 ...

在加壓馬達本體,水機水源進水處,有一膠蓋內有彈簧及活塞膠圈,此為進水逆止閥 。

如果此進水逆止閥,有異物或生銹,阻擋使彈簧及活塞膠圈未到定位而漏水! 就會有如此毛病!

可把16#  Dave大大   圖中,的凡而關掉, 試試看是加壓馬達故障還是供水迴路漏水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加壓馬達本體,水機水源進水處,有一膠蓋內有彈簧及活塞膠圈,此為進水逆止閥 。

如果此進水逆止閥,有異 ...

在馬達本體入水處有一圓形蓋子.曾經嘗試想把他轉開可是沒轉開
謝謝大大指導,我在嘗試把它打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去買個壓力表及凡而裝設於加壓馬達出水口接用戶入水口,當馬達加壓到一段壓力後關閉凡而,隔一段時間 ...

謝謝大大指導.我再依照圖片安裝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馬達本體入水處有一圓形蓋子.曾經嘗試想把他轉開可是沒轉開
謝謝大大指導,我在嘗試把它打開看看

此進水逆止閥,圓形蓋子上有凹槽,凹槽的寬度,可以讓你用長的,大的,力矩工具就可以打開 !
例如大起子,活動板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進水逆止閥,圓形蓋子上有凹槽,凹槽的寬度,可以讓你用長的,大的,力矩工具就可以打開 !
例如大起子,活動 ...

OKOK.下班拆開來看看
請問裡面如果壞掉能維修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OKOK.下班拆開來看看
請問裡面如果壞掉能維修嗎

在加壓馬達本體,水機水源進水處,有一膠蓋內有彈簧及活塞膠圈,此為進水逆止閥 。
橡膠圈(止水橡皮)會壞,座體為套銅或塑鋼材質應不會壞,生銹或結石清一清。
你換加壓桶時沒順便清一清座體內水路結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加壓馬達本體,水機水源進水處,有一膠蓋內有彈簧及活塞膠圈,此為進水逆止閥 。
橡膠圈(止水橡皮)會壞, ...

多謝各位大大幫我想辦法解決,目前已經維修完成,把進水逆止閥拆開洗一洗重裝已解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在加壓馬達本體,水機水源進水處,有一膠蓋內有彈簧及活塞膠圈,此為進水逆止閥 。
橡膠圈(止水橡皮)會壞, ...

我想請問這個進水逆止閥是不是所有加壓馬達跟抽水馬達上面都有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請問這個進水逆止閥是不是所有加壓馬達跟抽水馬達上面都有一個。

網路借圖: 加壓馬達為九如1/4HP

加壓馬達為九如1/4HP

加壓馬達為九如1/4HP

抽水機常設置於地下室水塔,抽水至頂樓水塔。所以抽水機進水處要配置一底閥,(進水逆止閥)且第一次使用抽水機要灌加母水。

抽水機

抽水機

九如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