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SG20FB Easy100 得意100 發不動 求助。

楼主(2014-07-15):
家裡機車本來啟動馬達壞掉,經小弟更換二手良品後可以啟動,想說還可以再騎個幾年。前天騎騎回到家隔了一天再騎卻發不動了。檢查發現高壓線圈綠色線脫離,但接回去後還是發不動。不知道哪裡【又脫線】了n_098|

以下症狀描述:

                 無法發動,啟動馬達會轉。火星塞昨日已換新。電池、機油、齒輪油、也都已經更換過。
                 測量火星塞 蓋 與 高壓線圈 之間的 阻值約  8.X7K歐姆左右。不知道有沒有壞掉,感覺沒點火。
                 啟動過後再拆火星塞,有溼潤感,但感覺沒有點起火。小弟不會做搭鐵的測試法,所以不知道
                 好的還是壞的。
                 以上小弟DIY試著找問題,非專業所以只能做簡單的。
                 懇請大大們指導一番,謝謝n_081|

另外小弟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CDI在哪裡。有好心的大大能告訴我在哪個位置嗎?感謝!!
以下附上幾張圖:  拍的不好傷眼睛,請多包函謝謝n_081|

怎麼找都找不到CDI @@!

怎麼找都找不到CDI @@!

啟動馬達更換過

啟動馬達更換過

看不到其他脫線地方

看不到其他脫線地方

火星塞已換新

火星塞已換新

不知道還有什地方須注意

不知道還有什地方須注意

已經把電瓶拆除,後面沒有東西。

网友A:
建議您由高壓線圈綠色線往上抓,小弟猜在電瓶旁邊

請您拆下火星塞試跳火,搭鐵測試就是火星塞周圍金屬螺帽靠上車體鐵架再按下發動鈕

不過樓主您都能DIY換起動馬達了,應該抓毛病沒問題才對,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由高壓線圈綠色線往上抓,小弟猜在電瓶旁邊

請您拆下火星塞試跳火,搭鐵測試就是火星塞周圍金屬螺帽 ...

謝謝大大n_109|小弟晚上回去試試看
換啟動馬達也是爬文好久,怕沒換好越弄越糟n_081|
車齡老舊了,又壞東壞西。晚上先是看看能不能點火再上來報告n_131|

网友B:
我的是得意100  印象中CDI在電瓶後方,還是下方!

希望有幫到你^-^!

參考一下
http://www.moto8.com/thread-163340-1-1.html

网友C:
在電瓶下方...

网友A:
樓主您借的到豪邁嗎,這2台的CDI應該通用,可以交叉比對,免的多花錢買沒故障的料

网友D:
cdi一定都會在電瓶旁邊(化油車)

网友E:
化油器的進氣橡皮管,在第二節處是否有破洞?
還是深溝陰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由高壓線圈綠色線往上抓,小弟猜在電瓶旁邊

請您拆下火星塞試跳火,搭鐵測試就是火星塞周圍金屬螺帽 ...

回大大,昨天測試了一下,火星塞孔會噴出油氣。就沒繼續試了。要先把它堵起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化油器的進氣橡皮管,在第二節處是否有破洞?
還是深溝陰影而已?!

回大大不好意思小弟不知道化油器在哪裡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i一定都會在電瓶旁邊(化油車)

回大大,我補上圖。把電瓶拆了,空空的。旁邊是放保險絲n_0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電瓶下方...

補上圖,拆了電瓶底下空空的n_079|

网友F:
電池四周檢查看

轉動你得把手油門

不想拆火星塞,可轉下火星塞帽,高壓線適當距離1-2MM對地或對火星塞頭看有無火花記得戴手套電啟動便知有無點火。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得意100  印象中CDI在電瓶後方,還是下方!

希望有幫到你^-^!

大大  我試著註冊,但都註不進去。說驗證碼和產生馬都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池四周檢查看

大大感謝  我再找找看好了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化油器的進氣橡皮管,在第二節處是否有破洞?
還是深溝陰影而已?!

右邊深溝陰影的地方應該是我拆裝啟動馬達時碰到的。我在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借的到豪邁嗎,這2台的CDI應該通用,可以交叉比對,免的多花錢買沒故障的料 ...

家裡還有台50CC的小車。只好再想想其他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邊深溝陰影的地方應該是我拆裝啟動馬達時碰到的。我在檢查看看

楼主:
順著大大説網保險絲線後面找,結果發現電池座螺絲卸下後 發現了兩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n_07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那是凹槽 沒錯

网友G:
左邊是CDI無誤, 右邊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左邊是CDI無誤, 右邊看不清楚.

感謝各位大大呀,終於找到cdi。

网友H:
電池盒拆下來後的後方,左邊就是CDI沒錯
如果火星塞高壓器的低電壓端的2個接腳在按起動鈕打火時,量不到脈動的電壓
就換CDI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池盒拆下來後的後方,左邊就是CDI沒錯
如果火星塞高壓器的低電壓端的2個接腳在按起動鈕打火時,量不到脈動 ...

大大請問一下,您說的是 高壓器  兩腳pin 黑色跟綠色  用電錶  交流電位檔測量的意思嗎?不知道正常電壓是多高?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您說的是 高壓器  兩腳pin 黑色跟綠色  用電錶  交流電位檔測量的意思嗎?不知道正常電壓是 ...

要用直流DCV檔位量
高壓器的工作電壓也是DC12V的啊
高壓器的工作電壓是經由CDI感應曲軸角度來對應並
提供高壓器的電源做高速的供電及斷電動作
個人淺見提供參考,如有不是請不吝指正

网友A:
請您先量2 PIN插頭(1個空腳)是否有12V電壓,您這個是直流CDI,掛了只能換新的

這是義大利外銷版三冠王系統電路,大致上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用直流DCV檔位量
高壓器的工作電壓也是DC12V的啊
高壓器的工作電壓是經由CDI感應曲軸角度來對應並

收到,謝謝大大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先量2 PIN插頭(1個空腳)是否有12V電壓,您這個是直流CDI,掛了只能換新的

這是義大利外銷版三冠王系統 ...

感謝大大提供n_131|

网友A:
這是2陽的公式,黑線是電源正極,綠線是地線,所以您量CDI輸出就是黑黃線(BY)跟綠線(G)的電壓差,當然要按下發動鈕

黑線(B)跟綠線(G)的電壓差就是CDI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2陽的公式,黑線是電源正極,綠線是地線,所以您量CDI輸出就是黑黃線(BY)跟綠線(G)的電壓差,當然要按 ...

CDI 爆了。

CDI 爆了。

我用DC檔去量,高壓線圈。確實沒有電壓值。線圈歐姆數顯示近0歐姆。黑色接電錶正端,綠色接電錶負端。CDI爆了n_119|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用直流DCV檔位量
高壓器的工作電壓也是DC12V的啊
高壓器的工作電壓是經由CDI感應曲軸角度來對應並

CDI爆了。高壓線圈量不到電壓n_09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CDI

爆掉的位置與痞酷網友  解剖CDI的位置 應該是電容 。元凶是他的機率最大n_11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DC檔去量,高壓線圈。確實沒有電壓值。線圈歐姆數顯示近0歐姆。黑色接電錶正端,綠色接電錶負端。C ...

小弟建議您借1顆CDI來交換試驗,開電門,黑色接電錶正端,綠色接電錶負端,應該有12V,因為這是CDI的電源,沒有就頭大了,表示總線有斷線

建議您電表撥10V直流檔,按下發動鈕測CDI插頭綠跟亮黃2線間有沒有電壓出現

直流CDI大多6 PIN 4線,分別是電源,脈波訊號,點火訊號,地線,應該不難抓問題

楼主:
跟各位大大報告一下。由於沒辦法只好送到機車給師父維修。老闆本來判斷最後應該是發電機電盤線圈損毀。叫了零件沒想到還是不能動。後來問廠商  說這款得意100 4U需要專用的CDI  研判應該是CDI的問題。給機車行叫料為修需要兩千多塊錢。自己買來換零件的話也要五六百多。加上老闆說  換上去不一定會好,怕到時跟電盤線圈一樣 叫料過來還是修不好。也是浪費錢。所以只好報廢一途n_065| 電盤線圈的費用只好跟老板分攤一點,老板也拆的很辛苦。因為叫過來的料件不能退,不過老闆有敎我ㄧ些查線路常識就當做繳學費吧。感謝各位大大這段時間的指導。謝謝!!

网友C:
所以大大將機車報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大大將機車報廢?

正在考慮中。但有點想再拼一下,跟賣CDI的老闆在貼些錢請他換4U的來試看看。因老闆判斷錯誤損失了一些,付他工錢,但沒修好。很傷腦筋阿家裡也說乾脆報廢掉算了。

网友A:
您都快修好了,放棄真的很可惜

化油器車種的點火系統很簡單,小弟也附電路圖給您了,其實內仁有沒有壞,用量的就知道,不必拆下來

老闆應該是當成交流版CDI在修,所以量不到激磁線圈電壓(因為您這台沒有),才會多換內仁

請您上電瓶後發動,如果CDI沒輸出,應該兇手就是他了,建議舊品帶去材料行對,修好又能再騎個10年,加油

网友:
這是SYM 高手的電路圖(交流CDI),請您跟前面的三冠王電路對照一下,就知道小弟說什麼了

网友:
以2陽來說,交直流CDI最大不同在體積,直流的比較大顆,您可以找台豪邁來比較

您遇到的車行還願意跟您分擔,有的車行就全要顧客買單,不過您碰到的師父可能沒修過直流CDI車種,所以才會用試誤法換內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都快修好了,放棄真的很可惜

化油器車種的點火系統很簡單,小弟也附電路圖給您了,其實內仁有沒有壞,用 ...

感謝大大們的鼓勵,小弟今天去跟賣CDI老闆再貼了些錢換回4u專用CDI回來試。【已經完修】。差點把它給報廢掉了。大大們給的資料小弟有空會慢慢研究各測試點。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請問大大小弟也不知道  如果發生那樣的維修叫料糾紛  該怎麼處裡比較好。車行叫料大多不能退,東西裝上去也有痕跡會變成中古品也不想讓車行損失,但老闆賣的是經驗跟專業判斷,要全部客人吸收可能也會受不了。再次感謝大大們的指導n_109|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小弟會找維修資料就是希望有需要者能從原理抓問題,而不是用試誤法,畢竟很多零件一旦拆包裝就不能退換貨

化油器機車能撐盡量撐,只要保養調整得當,不但油耗及污染排放不高於噴射車,而且零配件便宜又不容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小弟會找維修資料就是希望有需要者能從原理抓問題,而不是用試誤法,畢竟很多零件一旦拆包裝 ...

謝謝大大,但是又出新問題了,不知道是不是副廠CDI的關係。傍晚想說開燈結果大燈跟煞車燈只亮幾秒鐘就不亮了,儀表板除了【遠光指示燈】會亮以外儀表板照明也不亮了。但方向燈左右兩邊會亮,煞車燈不亮 真是問題好多阿,不知道是不是燈泡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小弟會找維修資料就是希望有需要者能從原理抓問題,而不是用試誤法,畢竟很多零件一旦拆包裝 ...

大大請教一下,剛量電瓶啟動前跟啟動後電壓幾乎都沒變12V左右,沒充電的感覺。請問是整流器出問題嗎?該怎麼量整流器,還是內仁有問題的話該怎麼測量。另外小弟剛剛才了解一些機車行【試誤法】要顧客全買單的【潛規則】,請問一下汽車維修是不是也是有這樣的【潛規則】。難怪家人說報廢算了。那樣子沒完沒了【試誤法】都可以考慮換新車了。謝謝大大們讓小弟長知識了n_081|

网友I:
看他怎麼學的~~某些故障是可以用量測的方式檢測出元件是否故障

而不是"代換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他怎麼學的~~某些故障是可以用量測的方式檢測出元件是否故障

而不是"代換法"... ...

大大說的是、不過小弟也能理解,以商業利益為考量的話,省事又能多賺錢。那機車行認識很久了從學生時代機車一直都給那老闆修。很信任那老闆,現在大概知道簡單的DIY大家都會做。只好往更有利益的方向為方針。小弟擔心的是電盤讓他拆過了,怎麼測量好壞,點火那條線應該沒問題都還能發動引擎。就差接往整流器的部份接線不知道該怎麼量交流。之前大燈都是要啟動引擎才會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是、不過小弟也能理解,以商業利益為考量的話,省事又能多賺錢。那機車行認識很久了從學生時代機 ...

電盤測量好壞也是很簡單,循線找就會到源頭
去除CDI 線路,供給電瓶整流子線路,另一組就是方向燈、大燈、喇叭、夜燈供給線路(有的共用供給電瓶線路AC端)。(準備二條線(頭尾去皮)插入電盤出線頭(公母接頭勿拆)。備註有的車種直接共接地(機架)無線路

動態測試直接發動(建議直覺式)
視覺系拿12V燈泡試車輛本身就有。
儀器系三用電表試轉AC檔量測。
聽覺系拿12V喇叭試車輛本身就有。

至於靜態測試
用儀表量阻抗,不過都蠻低的不易量測需該車種原電盤數據。

---------------------------------------------------------------------------------
另外代換法是最快的相對應檢測,以商家營生而言這樣才有利潤。
不然檢測搞了半天如甚麼都沒換就修好,你願意付錢嗎?商家要生活嗎?

再補張連結士林電機士林電機機車發電機AC點火AC點燈

以上參考

网友A:
小弟手上缺得意100的資料,由您的敘述,應該新問題是電力沒輸出

之前大燈都是要啟動引擎才會亮的。表示這台車的電瓶只供應油表,啟動電路,CDI,煞車燈,方向燈,喇叭,其他系統電力來源都是發電機

您發動後30秒怠速是否會下降,因為熱感阻風門的電力靠發電機交流端,怠速不降表示發電機無輸出,會降表示整流器掛了

當然最好用電表量

网友I:
先把該車的電路圖找出來比較方便查找....

老闆只是轉嫁風險給你,萬一不是那零件壞拆過了包裝它
不能退自己又沒保握賣得出去....所以就

网友A:
這是SYM AK12的充電系統維修過程,您可以參考看看,得意100應該跟AK12差不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大請教一下,剛量電瓶啟動前跟啟動後電壓幾乎都沒變12V左右,沒充電的感覺。請問是整流器出問題嗎?該怎 ...

一般12V電池的汽機車,整流器輸出電壓要在14V左右才正常,
但這個14V是指空載(包含電池)而言,
怠速時電壓一定是最低,加油門後電壓不要高過15V.

燈泡會燒,電壓可能過高,你加油門後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盤測量好壞也是很簡單,循線找就會到源頭
去除CDI 線路,供給電瓶整流子線路,另一組就是方向燈、大燈 ...

謝謝大大,小弟會試試看。您說的沒錯,所以老闆判斷說要換時小弟沒砍價錢,稍微貴點也沒關係,店家也要生活,不過希望就是換了就沒問題。車齡老舊,也擔心這樣換下去不划算。所以才考慮到報廢。現在只能盡量搞好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把該車的電路圖找出來比較方便查找....

老闆只是轉嫁風險給你,萬一不是那零件壞拆過了包裝它

老闆說他已經有幾件因為那樣子造成庫存品。金額幾千塊幾百塊累積起來也不少,又不能退給廠商所以只能囤貨,等待機會上門。有些是可以拿來當備品或當交叉比對代換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SYM AK12的充電系統維修過程,您可以參考看看,得意100應該跟AK12差不多

大大感謝您的資料,小弟會好好研究一下。靜置到早上,又量了一下電瓶感覺又有再充電。11.9v ~ 12.4v 到 12.49v左右。漏電部分要再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12V電池的汽機車,整流器輸出電壓要在14V左右才正常,
但這個14V是指空載(包含電池)而言,
怠速時電壓一 ...

大大,靜置到早上量電瓶讀值 在 11.9v引擎未發動時 ~ 12.4v 到 最多12.49v左右引擎發動時有加油門 不到14v。這樣子是不正常的現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手上缺得意100的資料,由您的敘述,應該新問題是電力沒輸出

之前大燈都是要啟動引擎才會亮的。表示這 ...

回大大、發動後,感覺沒有怠速下降的情況產生。晚上回去會再試試看,發電機沒輸出的話,不就頭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大,靜置到早上量電瓶讀值 在 11.9v引擎未發動時 ~ 12.4v 到 最多12.49v左右引擎發動時有加油門 不到14 ...

照你的敘述,應該是正常的
電池前的保險絲,請巡查一下,要是接觸不良,充電電壓也會異常上升
因為電池就像一個電容器,有穩定電壓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照你的敘述,應該是正常的
電池前的保險絲,請巡查一下,要是接觸不良,充電電壓也會異常上升
因為電池就像一 ...

昨天量過保險絲  是電瓶  正負極各接一個保險絲 沒斷。但沒注意到是否很鬆動,回去會在檢查一下。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把該車的電路圖找出來比較方便查找....

老闆只是轉嫁風險給你,萬一不是那零件壞拆過了包裝它

小弟有找到4u手冊,給各位大大參考。

网友:
請您注意紅箭頭,一般來說發電機輸出在13.5V到15V間都是合理範圍
您的問題應該要量照明線圈輸出是否足夠或是接頭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SYM AK12的充電系統維修過程,您可以參考看看,得意100應該跟AK12差不多

跟大大報告一下 發電機出來的白黃兩條線測量
       測量值                                                         大大給的參考資料
白色與車體搭鐵 1.8歐姆                    容許值範圍 0.2 ~ 1.0 歐姆
黃色與車體搭鐵 1.6歐姆                    容許值範圍 0.1 ~ 0.8 歐姆

這樣是兩個都有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大大報告一下 發電機出來的白黃兩條線測量
       測量值             ...

建議您發動後量電壓,老車因為金屬部分氧化阻抗往往偏高,以您的結果小弟偏向線圈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發動後量電壓,老車因為金屬部分氧化阻抗往往偏高,以您的結果小弟偏向線圈是好的 ...

謝謝大大
           早上小弟測量,整流器的輸入端交流電量到的直18.5V【黃白線】,還是我電錶有問題,應該是電壓太高把燈炮燒了。換新的燈泡上去會不會又馬上燒掉n_098|

网友A:
1.如果電表沒問題,您量錯地方了,要量整流器輸出端,因為機車是恆定磁場交流發電機
,轉速越高電壓越高,靠整流器的稽納二極體砍掉多餘電壓,所以才有那麼大一塊散熱片

2.您量到的是充電線圈,應該量照明線圈輸出

3.不要太相信電線顏色,2陽除了電源正負極,不同車型電線顏色定義幾乎都會跳來跳去

4.從大燈電源線反推回去,就能找到照明線圈輸出

5.您的燈泡不亮到底是沒電還是斷燈絲,請您先檢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電表沒問題,您量錯地方了,要量整流器輸出端,因為機車是恆定磁場交流發電機
,轉速越高電壓越高, ...

我是參考大大提供的資料量的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有確認到整流器輸出端是電瓶的電壓12V【紅綠色】沒錯。黃白色線應該是輸入端18.5V

還是直接量測發電機出來的交流【4P接頭中的黃白色線】。
還是量交流【4P接頭黃色線】,和車體搭鐵「為照明線圈線路」。

了解回去會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電表沒問題,您量錯地方了,要量整流器輸出端,因為機車是恆定磁場交流發電機
,轉速越高電壓越高, ...

回大大,目前只有量到尾燈進去的電  DC 3.5左右 按煞車時,可是怎麼不是交流電呢?把它的接頭斷開  直接引線接觸12V的電也不會亮。應該是燒掉了吧。回去還要繼續查線路。謝謝!!

网友A:
這種引擎發動後才有作用的電器設備,像大燈,阻風門(箭頭)的電,都不會過整流器,所以量到直流就是量錯線了

紅線是大燈電流流向,請您參考

网友F:
難得 changold2 大 細心傳授 , oyeapigoo大 有心了解。

看了changold2 大提供線路圖,有感換個角度或方法,不要找源頭,乾脆從尾端燈泡(已知負载)開始尋(色)線每個接(節)點,逐步供低於12V(交或直流)外加電壓由燈具至源頭(發電機源頭接頭切開),便知燈路或燈具也可判斷發電機(電盤)有無異常。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引擎發動後才有作用的電器設備,像大燈,阻風門(箭頭)的電,都不會過整流器,所以量到直流就是量錯線了

謝謝大大資料,不過小弟資質愚昧  要詳細研究看能不能看的懂。早上量電阻器搭鐵 測不到阻值。跟它有關係嗎?大燈可以直接拆下來  要怎麼測量燈泡好壞?要用AC 12V電壓去點亮它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難得 changold2 大 細心傳授 , oyeapigoo大 有心了解。

看了changold2 大提供線路圖,有感換個角度或方法 ...

昨天可以直接把大燈拆下來。但不知道要怎麼測試燈泡。直接量發電機照明線圈輸出電壓比較快。根據大大資料
我測量到有一條線【白色】搭鐵會有14V AC輸出。應該就是它了吧。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可以直接把大燈拆下來。但不知道要怎麼測試燈泡。直接量發電機照明線圈輸出電壓比較快。根據大大資料 ...

燈泡屬於阻抗式無極性,AC/DC都可用只要不大於燈於泡使用電壓就不會燒。
二線式方向燈會亮,此線路燈泡正常

四線式大燈(三接點)含小燈(二接點)雙方有公接線綠線,隨便二線接電源看照度馬上確認大燈會亮,只是不知近光或遠光需再測另一組便知。

大燈與方向燈接頭,綠色線是共接線

哈士奇主線組(過程有經過開關)

以上供參考抓個方向

网友A:
1.請樓主您先發動後試遠近光燈跟夜間行車燈,是否都不亮,是的話,拆下大燈燈泡跟尾燈燈泡,如果燈絲沒斷,發動後拆下燈泡,直接從燈座量電壓,小心不要阿斯到

2.燈座沒電壓可能出包有大燈開關跟發電機,用排除法,發電機不是接整流器的線就是照明線圈輸出,發動後再量是否有電壓

3.電線顏色跟路口的紅綠燈一樣,做參考的,小弟除了野狼幾乎從來不看電線顏色,由前後端子連接設備判斷用途後,貼上貼紙寫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樓主您先發動後試遠近光燈跟夜間行車燈,是否都不亮,是的話,拆下大燈燈泡跟尾燈燈泡,如果燈絲沒斷, ...

了解,謝謝你跟WKM兩位大大。我查到大燈燈泡型號是:【PHILIPS HS1 35/35W】回去再把它的接頭斷開。直接引線接12V DC電瓶試看看。http://www.aliexpress.com/item/3 ... rts/1585174635.html

網路上借圖。它有三隻腳PIN,左下角PIN是接地。只要接中間上方跟右下角的PIN 無極性12V就可以了嗎?感謝

网友:
因為樓主您的敘述有點詭異,大燈跟煞車燈不亮,但是沒提到夜間燈,一般來說,大多數車煞車燈跟夜間燈是同1顆燈泡(21W/12W),但是您的儀表燈又不亮,其實綜合以上症狀,如果夜間燈也不亮而且煞車燈不亮是因為燈絲斷了,小弟會先拆把手檢查大燈開關插頭是不是鬆掉了

网友F:
oyeapigoo大
~43~
網路上借圖。它有三隻腳PIN,左下角PIN是接地。只要接中間上方跟右下角的PIN 無極性12V就可以了嗎?
---------------------------------------------------------------------------------------------------------

多試幾次便知很簡單,查線確認問題所在卻很耗時。

下面是用H4燈泡與H1樣式差不多,規格不同,僅供參考
下圖上方共接線/左遠光燈/右近光燈

如下圖供電12V不亮,右接點近光燈故障

下圖供電12V亮,換左接點量遠光燈正常

依此類推經過線路/開關/各接點/供電端測試便知哪理問題

至於燈泡有無極性電源極性對調便知。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oyeapigoo大
~43~
網路上借圖。它有三隻腳PIN,左下角PIN是接地。只要接中間上方跟右下角的PIN 無極性12V就 ...

謝謝大大,小弟把燈拆下之後。測量有12V AC輸出。檢查燈泡燈絲全斷,是在換上新CDI時,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慢慢暗掉燒毀。感謝changold2與WKM兩位大大不厭其煩的教導,小弟晚上衝跑去買燈泡全換上。測試了一下正常,明天再給它測試一段時間。即可完修。真的很感恩,感謝大大們鼎力相助。謝謝各位,讓 【得意4U】 又復活起來了,也祝各位順心如意。
PS:確實有幾接點鬆動,有用老虎鉗子把鬆動的各點夾緊。大概電壓就是那樣子斷掉的吧,已經N年未動過線路的關係。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網路爬文,當初除了方向燈以外的燈泡其他全燒掉原因似乎是,整流器的接頭脫落接觸不良【回想起來確實當初是脫落沒卡緊,還好整流器沒壞掉】,造成發電機產生大電流給那些燈泡才燒毀,沒有電流充到電瓶的關係。
另外  那兩顆大水泥電阻,是沒開大燈時 給發電機消耗的假負載【看線路圖時似乎也是如此,沒往燈泡走就變成往水泥負載走】,小弟好奇懇請大大們指教一翻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網路爬文,當初除了方向燈以外的燈泡其他全燒掉原因似乎是,整流器的接頭脫落接觸不良【 ...

大電流並不會燒毀燈泡,(只有超過燈泡容許電壓才會燒毀,除非故意設定微電流)。

可自行用電源供應器試便知燈泡容許電壓。

另外講起電流,也可用動態測量用電流表(安培計)串接測量,很容易找出電路問題所在,先決條件要知AC/DC線路(使用交、直流安培計)與引擎發動。

楼主:
謝謝大大
         這樣子,應該是燈泡老化。承受不起電壓。另外啟動電流會很大嗎?小弟的電表直流只能量到200am DC最大。從電瓶正極斷開量時還燒壞電表銅線線路,拿了鍍銀線補焊後又可以用,會超過的話得換更好點的電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這樣子,應該是燈泡老化。承受不起電壓。另外啟動電流會很大嗎?小弟的電表直流只能量到2 ...

車上哪顆電瓶最主要就是供啟動馬達,如不持續充電,發動幾次無法啟動馬達,電瓶很快就沒電或損耗掛了。

下圖是正在重整16年的哈士奇啟動馬達(因無法啟動,拆解測試確認機架接地不良無法運轉)。
這是經量測運轉電流,電瓶150A/12V實際電壓約14V啟動瞬間電流更大會產生壓降(還是空轉下測試,手要抓得很緊不然會慣性作用飛出)。
自己相乘電壓*電流可知消耗功率多大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車上哪顆電瓶最主要就是供啟動馬達,如不持續充電,發動幾次無法啟動馬達,電瓶很快就沒電或損耗掛了。

謝謝大大解說  原來啟動電流這麼大n_119| 難怪燒電表,要消耗175W左右。你的勾表很方便耶。直流直接勾也測量的到。幾多錢?之前就是電瓶試到沒電,老闆又幫我充飽。很感謝的n_081|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解說  原來啟動電流這麼大 難怪燒電表,要消耗175W左右。你的勾表很方便耶。直流直接勾 ...

為了工作需要與安全跟怕死,快速去勾檢測設備是否異常(參考值外加累積參考經驗或該不該碰其線路),DC是附加的自己喜歡DIY。
價格忘了,可能要請教其他專業的痞友或搜詢。

另外AC/DC供電車種可由電鎖判斷
1.電鎖開啟後開大燈不亮,引擎發動後就會亮,屬於AC,加油就要注意右手不要猛吹很容易燒負载(燈泡)
2.電鎖開啟後開大燈會亮,引擎發動也會亮,屬於DC,整流器(限流)就要注意,如貫穿導通,後面負载都會燒毀。
3.電鎖開啟後開大燈會亮,引擎可腳踩與電啟動,屬於DC/AC 混用型,整流器(限流)就要注意,如貫穿導通,部分負载燒燬。
燒保險絲都要注意了。

以上參考
隨時代變遷,多數會朝向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為了工作需要與安全跟怕死,快速去勾檢測設備是否異常(參考值外加累積參考經驗或該不該碰其線路),DC是附 ...

哈 了解了謝謝。我去沒屋頂的地方找找看。腳踩發動的那根桿,聽機車行老闆說後來都取消那一根了。掛掉的話就只能用小貨車載了。我在外面看  蠻多都沒有腳踩設計了。

网友A(2014-08-28):
老車燒燈泡跟7月拜拜一樣,再詭異都會遇到

小弟上次也是燒了儀表照明燈,5顆一次一起不亮,本來以為是線路問題,拆下來燈泡一顆一顆試,線路一條一條測,真的就只是燈泡一起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 了解了謝謝。我去沒屋頂的地方找找看。腳踩發動的那根桿,聽機車行老闆說後來都取消那一根了。掛掉的 ...

那個叫直流感應電表,價格跟功能一樣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車燒燈泡跟7月拜拜一樣,再詭異都會遇到

小弟上次也是燒了儀表照明燈,5顆一次一起不亮,本來以為是線路 ...

哈  原來如此,大概 是聽到說要給它報廢。所以不爽鬧脾氣了 就【給鬼給怪】

托大大們的福氣  讓它現在頭好壯壯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叫直流感應電表,價格跟功能一樣震撼

沒屋頂上面,看到有平民價格,應該是便宜貨。等有需要再考慮考慮了n_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