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op-amp ha17741

楼主(2014-07-15):
規格書寫工作電壓 + - 18V ,
如果我給 VCC=+18V,VEE=0V , 醬子可以正常放大嗎? 我只要做正電壓放大而已?

网友:
可以的

雙電源為+-18V Max
單電源為+36V Max

网友:
研究一下結構圖就知道行不行得通了。

网友:
最好是把需要的輸出電壓範圍列出.

网友:
可以,不過要注意輸入、輸出電壓準位範圍。

楼主:
我試看看,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看看,再跟大家報告

若使用單電源,建議LM324、LM358比較好用。

楼主:
了解謝樓上大大
另請教全中壢找不到650nm波長的光電二極體photodi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