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LED電視 UA40D5550RM 異常求助

楼主(2014-07-15):
小弟目前遇到一個問題
想請教各位先進
我家的電視(SAMSUNG UA40D5550RM)電視近日出現畫面有疊影且跳動的狀況
重新開機也沒有用
請問大概是哪裡會出問題呢??請教一下各位!!

電視規格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異常現象

異常現象

異常現象

外殼拆下後

外殼拆下後

外殼拆下後

网友:
面板買單!~~~可修~~~但費用高

网友:
面板買單+1

楼主:
所以只有更換面板一途了是嗎
各位??

网友:
想不到三星的也那麼不耐用

楼主:
我家的另一台SONY還比SAMSUNG耐用
我想~~~不會再買SAMSUNG了!!

网友A:
這兩天才拆一台SAMSUNG32吋內燈珠壞了3顆
還有其他19顆也差不多了
還是一樣2011年的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天才拆一台SAMSUNG32吋內燈珠壞了3顆
還有其他19顆也差不多了
還是一樣2011年的機子 ...

barbar大~~~~
所以面板可以維修不用更換是嗎??

网友:
面板更換1,費用太高,不划算,換新電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barbar大~~~~
所以面板可以維修不用更換是嗎??

有的時候修不是問題,問題是你願意出多少錢修?

新品購買價格的50%?~~你修不修

這問題假如你有技術(自己來)就OK~
沒技術必須假手他人~你就不划算

它這問題是面板出問題...即使修好也不保證可以天長地久

液晶顯示器沒有"耐用"可言,遲早要壞到報廢程度~

假如你有技術你就能延續它使用時間,否則.....

這東西跌價很快~要是壞到比較核心的部分你不如重買

网友B:
和我遇到的相同毛病

网友:
剛剛查了一下,
三星螢幕保固三年,電視竟然只保兩年,
真是柿子挑軟的吃

网友:
小弟也有一台三星40吋的..也是上LED燈有壞掉幾顆....
還在想要怎麼去更換呢?因為還沒拆過這麼大片的LED面板
不知道好不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遇到的相同毛病

請問您是怎麼處理的呢
還是直接報廢了???

网友:
告知面板故障,還給客戶

网友:
與KDL-40EX720情況相同.修理費8000你願意修嗎?

网友:
哈,拆40吋LCD的機種的面板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