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漏液造成電池盒故障

楼主(2014-07-15):
大家好
請教各位先進,有時一時不小心3c產品的電池因長時間沒換或是比較省電沒換電池
造成電池座的兩頭正負被電池漏液變色油油的請問你們如何清理,用去淄油還是什麼
可以清乾淨像原本白鐵的顏色,謝謝!這問題真困擾,有時一忙就忘了檢查就完蛋囉!

网友A:
用碳鋅就不怕

電池液是鹼性的,清理時別碰到皮膚

清水清理擦乾,除鏽

网友B:
我大多用去漬油刷洗後再用熱水沖後刷洗,電鍍層被破壞要回到原來白鐵的顏色,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除非你認識做電鍍,麻煩他幫你電鍍,但好像不怎麼符合成本,因要要拆下彈片,即然要拆不如買新彈片或拆你不要的遙控器或其他玩具的彈片換上

网友C:
國中的時候化學課老師有示範電鍍,我記得我們是拿一元來鍍,是真的可以鍍,不過我不知道耐不耐用就是了。
以前的一元跟現在的十元差不多大,也是現在十元的顏色(銀白色),而不是像現在的一元是金黃色,說到化學,我們有請本論壇化學大師"雷大"出來講解應該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碳鋅就不怕

電池液是鹼性的,清理時別碰到皮膚

我不怕死都用手摳加衛生紙擦,然後洗手

一般電池真的很討厭一時不注意就漏囉,買好的又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多用去漬油刷洗後再用熱水沖後刷洗,電鍍層被破壞要回到原來白鐵的顏色,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除非你認識 ...

如果要熱水洗不是要拆下彈片和彈簧嗎?不然電子就最怕水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中的時候化學課老師有示範電鍍,我記得我們是拿一元來鍍,是真的可以鍍,不過我不知道耐不耐用就是了。

如果這樣是不用鍍,但要洗乾淨彈片和彈黃是個問題

買了一爟接點復活劑865a也沒什麼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熱水洗不是要拆下彈片和彈簧嗎?不然電子就最怕水囉!

拆開來然後清洗完馬上擦乾~然後再用熱風槍或是吹風機將剩餘沒擦乾的地方吹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熱水洗不是要拆下彈片和彈簧嗎?不然電子就最怕水囉!

用熱水洗是怕有酸性物質,這也是我從汽車保養場師父那學到的,之前我車子電瓶接頭一直會生出白色物質,他就用滾燙熱水往接頭倒,之後就沒再長出來了,我問師父那師父告訴我說酸性物質怕熱水,給您參考,有誤還請大大告知。

网友:
在下的方法是用上面大大們說的清水洗淨之後,用"可焊不鏽鋼"焊錫在整個彈簧或簧片上焊一層焊錫取代電鍍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開來然後清洗完馬上擦乾~然後再用熱風槍或是吹風機將剩餘沒擦乾的地方吹乾 ...

不過有些3c的彈片不好拆,有的你可能拆開就壞囉~

一直不知洗機板的那種水效嗎?不用說洗到便白鐵能乾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熱水洗是怕有酸性物質,這也是我從汽車保養場師父那學到的,之前我車子電瓶接頭一直會生出白色物質,他 ...

這因該是運用化學的作用吧!只是有些3c的彈片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熱水洗是怕有酸性物質,這也是我從汽車保養場師父那學到的,之前我車子電瓶接頭一直會生出白色物質,他 ...

1.電瓶可參考這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hLNvQapnyk
2.電池盒彈片抑是如上,使用蘇打粉加水,再以棉花棒擦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Hzy7XgvuA
3.也有用可樂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WnhUw7bRhw
4.太嚴重的,就要以較酸性液體擦拭或浸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