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連接器更換

楼主(2014-07-16):
最近手機螢幕破裂,自行拆機,但在拆機過程中,不小心把上面連接器卡榫弄掉。

是否能用耐熱黃金膠帶黏貼,或者有哪位大大能教我如何更換一個新的連接器。

熱風槍下去就軟了..

网友:
風槍可以拆!!

网友A:
這種SMT的連接器如果不是用熱風槍,我還不知道生產時如何將其焊上PCB?

网友:
紅外線 拆焊台 可以嗎?

网友:
熱風槍溫度要壓在300度攝氏以下

或者是從後面來   350度攝氏   前提是後面沒東西  溫度一夠連結器就要移開 不然板子會焦

楼主:
謝謝各位,那如果回焊回去  就300度  慢慢讓錫膏軟掉嗎。好怕塑膠部分也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SMT的連接器如果不是用熱風槍,我還不知道生產時如何將其焊上PCB?

這種PCB加工大多是先在PCB板上印刷上錫膏,零件打上後經過烤箱後溶錫焊接上,如果是雙面零件,有一面的零件必需在板子上點一小點紅膠防止脫落,您可以觀察一些雙面smd板子當零件拆下後板子上還留有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PCB加工大多是先在PCB板上印刷上錫膏,零件打上後經過烤箱後溶錫焊接上,如果是雙面零件,有一面的零 ...

曾參觀過對岸的生產線,知道有紅膠這東西,滿有趣的

楼主:
他會先打元件比較矮的那面,但是有些元件太重,就會點上紅膠,並非全部元件都上紅膠

楼主:
我去產線都看過錫爐,所以自己手動不知道怎麼焊...

楼主:
熱風槍調到350吹10分鐘  都快燒焦還是離不開板子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產線都看過錫爐,所以自己手動不知道怎麼焊...

這種接頭如果過錫爐,那裡面接點全是錫了n_028|

楼主:
打錯  應該是烤箱   一條長長得烤箱

网友:
迴焊爐,裡面有多個溫區,產品在輸送帶上前進並跨越不同溫區

网友:
狼大說的沒錯就是迴焊爐

楼主:
明天要施工了   今天試著把報廢主機板連接器拆除  發現熱風槍350度  連接器會燒焦。  還有回焊新的連接器需要先在PAD上錫膏嗎?  低溫的?  還是一般焊錫讓他融化在PAD再放上連接器?

网友C:
***熱風槍調到350吹10分鐘  都快燒焦還是離不開板子耶***
===========================
我以前就說過了,現在熱風槍一狗票"品牌",基本上不同品牌熱風槍其溫度結果多不一樣
外觀一模一樣的"仿冒品"其功率及風力就差很多

現在多是無鉛製程,若你未先塗上"助焊劑"基本上我是認為以你的熱風槍就算是開到400度,也不見的可以拆下.

另外你是哪個廠牌? 難道沒有賣"模組式"的替換零件嗎?

因你並未拍出你的整體,如果周圍無其他零件組檔,基本上"銲槍"即可拆下,只不過需1支以上的銲槍.

网友(2014-08-18):
先在要上connector的pin腳上 (手機PCB)上一層錫,再用酒精清潔乾淨後,接著將PCB和熱風槍固定好,熱風槍朝PCB背面加熱 (正對connector的背面),熱風槍溫度可調400度,槍口距離PCB約1~2cm,約20~30秒後,PCB擺放connector的pin腳上的錫會開始融解,將connector對準放上即可完成。

(剛好近日有此經驗,分享給您參考)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我是先在PIN上塗點助焊油,300度下去烘沒30秒就離開板子上囉。之前測試主機板,不知連接器比較大還是風口沒有用小的,30分鐘還不會掉。

會換這個原因是我ONEX 螢幕破了,去掏保買個二手良品回來。發現不裝機測試都好好的,裝起來螢幕一直閃爍,最後發現是連接器上面的貼紙要給他黏回去(一直以為多此一局),不然連接器上面會跟機殼短路(機殼為了安規測試,會度一層導電層,使EMC不會輻射出去),換了5個連接器還找出原因。謝謝大家的集思廣益,:victory::victory:    最近家裡又有一台 小液晶電視  顏色偏藍、亮度變暗,要來維修。還需要大家的幫忙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風槍調到350吹10分鐘  都快燒焦還是離不開板子耶***
===========================
我以前就說過了,現 ...

熱風槍  JBC的  剛好公司很多這種  "雞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