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42VFL 42吋 顯示異常求助 (暫時完修)

楼主(2014-07-16):
尋求原機備份的24c16程序

廠牌型號: panasonic TC-42VFL
故障狀況: 第四台畫面暗紅,OSD正常,HDMI正常
解決方法:
1.換過tuner畫面一樣,所以判斷為主機版問題
2.更換24c16畫面正常(有試過兩顆不同廠牌,也有清空過)

但重點來了熱機一段時間(不到半小時),
畫面先閃一下綠色線條然後消失,
此時還有背光,然後畫面會自行恢復正常,
有發現自行恢復之後遙控器和本機按鍵都會無法使用,
感覺是主板當機,
所以我判斷此機型24c16只能重燒不能換新的,
麻煩有這片主板的大大們提供程序,
如果沒同機型,但有相近型號的也請提供測試,
以下為故障照片,感謝
============================================
最後還是沒徵求到bios,
但是有發現其他問題,
在補焊主機板上的記憶體後目前正常(已熱機一小時持續中),
所以可以說主機板同時存在兩個問題,
第四台畫面不良其實24c16清空就可以了,
如果有後續問題再回報各位

原本故障畫面,第四台畫面暗紅,OSD正常

更換24c16畫面正常

畫面先閃一下綠色線條然後消失

板號PCB-654*C
型號TC-42VFL

零件位置

网友:
這型記憶IC可放空白  剛放上去開機要很久  這等於他在RESET  等他RESET完會有背光 在掃台就可以了

這機型很少見

网友:
這片主板需補焊不然會拆拆裝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