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NEW FIGHTER 150 ZR側支架斷裂維修改良實例

楼主(2014-07-16):
話說某天一如往常,踢下側支架準備停車,車子瞬間往左倒下,本能反應馬上扶住車子,還好當時小孩不在後座,驚嚇之餘看到地上斷裂的側支架和彈簧
側支架斷裂圖
雖及時扶住車子,傳動護蓋還是受傷了
上網查詢發現有案例並得知可使用阿帝拉或迪爵側支架替換使用,為何不使用NEW FIGHTER原廠側支架呢??
SYM的設計理念很奇怪,重達120幾公斤的機車使用比阿帝拉和迪爵這種舊款125cc的側支架還細,況且NEW FIGHTER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就是使用側支架停車時角度太垂直地面,隨時會倒車。
花120元買到的阿帝拉原廠側支架
換上粗勇的側支架後停車角度非常理想,再也不用擔心倒車或斷裂的危險,不過焊在上面的U型腳踢桿角度需要調整,方法很多:用腳踢(腳會痛,易踢過頭)、用膠槌敲(易敲過頭),我是使用T型板手如下圖:
用雙手握住T型板手兩端(照片上因一手要拍照),慢慢調整角度,調過頭再板回來U型桿容易斷裂,調整完角度
完整度一拜,強烈建議騎NEW FIGHTER的車友花個小錢把側支架換下,不但停車穩固又不易斷裂,不然哪天發生和我一樣的情形,造成人員受傷或更換昂貴的外殼,這樣就損失大了,收工!!

補充:
領牌:102年07月
里程:9980公里
側柱斷裂:103年7月12日

网友A:
是個很不錯的建議,但請問大大阿帝拉的側支架和FIGHTER的支架,長度、粗細有不一樣嗎?
阿帝拉是民國8X年生產的車型,總覺得以前車種零件設計上比較耐用,能流用以前的零件,個人覺得還不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個很不錯的建議,但請問大大阿帝拉的側支架和FIGHTER的支架,長度、粗細有不一樣嗎?
阿帝拉是民國8X年生 ...

因折斷的舊支架被服務站人員拿去研究,所以沒拍下比較圖,阿帝拉側支架比較粗比較短,現在使用側支架駐車的角度與迪爵、阿帝拉差不多,NEW FIGHTER原廠的的角度太垂直,隨時會倒下的感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折斷的舊支架被服務站人員拿去研究,所以沒拍下比較圖,阿帝拉側支架比較粗比較短,現在使用側支架駐車 ...

盡量不要側放, 避震器容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盡量不要側放, 避震器容易故障

是因為雙槍避震器的緣故??很多檔車或重型速克達也都是側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為雙槍避震器的緣故??很多檔車或重型速克達也都是側放

常側放久了避震器會漏油 ,另外側放,也會引响旁邊車輛進出

网友C:
現在的機車賣這麼貴 ~ 品質還一直在下降 ~ 連這側腳架都會斷 ~ 想想家裡10幾20年的車也沒斷過這東西
都不知道爾後車子壞了 ~ 還要不要買新車 ~ 我看 ~ 整理整理舊車 ~ 搞不好還可以撐比新車久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機車賣這麼貴 ~ 品質還一直在下降 ~ 連這側腳架都會斷 ~ 想想家裡10幾20年的車也沒斷過這東西
都 ...

就像當今LCD類電視、顯示器都沒過去CRT的耐用與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