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換公板後,運轉自動停機

楼主(2014-07-16):
冷氣機為普騰窗型不知年代, 因為按電源開啟完全無反應, 所以就自已手動換機板
新機板為得意冷氣公板DEI 405R
按說明書把線接過去後, 插220V電源線, 有線控制器上有顯示室溫, 小高興一下.

用搖控器開啟電源, 按冷氣模式, 測試風量(只有大小兩格)/風向功能皆正常.
但過一陣子就自行停機, 有線控制器上室溫顯示消失, 直接再按電源開啟完全無反應

先將電源線拔除, 再確認機板的線路有沒有接好, 檢查完再把電源線插上
有線控制器再次顯示室溫, 試了幾次都是這樣.
拔除電源線必須再過一陣子接上才有顯示室溫
而運行中都只有常溫風, 感覺壓縮機還沒起動, 開機約2分鐘左右就會停機, 不到3分鐘
這是哪問題呢???
先附上原本機板及電路圖, 及新機板的接線.
先感謝大家了
--------------------------------------------------------------------------------------------------------
補上新機板的照片, 看起來有點土炮.

原本電路圖的線色跟實際上的有點差距, 不確定有沒有接對的下面說明:

CN1電路圖是藍線, 但實際是白線, 把它接到新機板的電源處.
風扇馬達的黃線及橘線分別為HI/LW風量, 而咖啡線(紅色??)把它接到新機板的電源處.
風向馬達的兩條都是藍線, 隨便找一條接到新機板的電源處.
(有點不夠長就上面的咖啡線綁一起用兩芯網路線延長, 壓線端子不夠用先綁著)
作工不美請各位見諒.
--------------------------------------------------------------------------------------------------------
再補上電容上的線, 接到電容上的白線是220v的電源線,
電容上兩條藍線及黃線都往冷氣內部,
而內部出來一條白線, 原本是接原機板的CN1位置(電路圖是藍線), 我把它接在新機板的電源處

网友:
運氣太好??
買到壞的
要不要確定線路有沒有接錯呢

网友:
拍個新接線圖上來看看,應該不是接線錯誤就是拿到機王了= =!

网友A:
你的風速雖然只有強落兩種 但原板子上應該也是3PIN的吧?

我原版子也是跟你一樣的 但我3PIN都有改到新版上

中間那條我接到中風

送電後本來強落兩種  現在有了強中落了只是中鋒效果不太明顯 你可以接看看

而運行中都只有常溫風, 感覺壓縮機還沒起動, 開機約2分鐘左右就會停機, 不到3分鐘

這可能要把機子請下來檢查壓縮機上的過載繼電器看看  可能那顆老舊了

不然你檢查看看壓縮機電容上白色線那一腳應該是有兩條

比照一下原線路圖 有一條要拉到出電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風速雖然只有強落兩種 但原板子上應該也是3PIN的吧?

我原版子也是跟你一樣的 但我3PIN都有改到新版上

沒錯, 是3PIN, 但中間那條咖啡色我把它接到公板電源端, 而公板的中/弱relay按說明書上把它們接在一起
這樣是不對的哦?我再換看看.

壓縮機電容出來的是白色線是接在原板上的CN1位置(但電路圖上是藍色的?), 這條我是換接在公板電源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是3PIN, 但中間那條咖啡色我把它接到公板電源端, 而公板的中/弱relay按說明書上把它們接在一起
這 ...

公板的中/弱relay按說明書上把它們接在一起

其實把中跟強接再一起也是可以...

原版3PIM我當時在做就單純只是想說直接上公版強中弱會有中風出現

所以沒想那麼多直接改上去 頂多強弱風接反 反插回來就好

從原電路圖上來看你直接把CN1的藍線接到出電端對嗎?

那這樣好像就變成壓縮機的電容有一端好像沒有了出電(原電路圖白色電源線到壓縮機電容是不是就少了一條線?)

建議你把所有的出電端檢查一次看看....

希望我這門外漢能幫到你

网友B:
麻煩再拍電容部分實際接線圖,照理說壓縮機電容與風扇電容藍與白是要相接的不然就是直接拉回共點,看你照片並沒有拉回共點,只有電源與步進馬達樣子?所以就不知道我剛說藍與白你拉去哪了

可是你又說能開機幾分鐘(確定壓縮機與風扇有動?)室溫會消失不能控制,那這感覺又跟接錯線與OL沒有關係,只好等前輩來指教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煩再拍電容部分實際接線圖,照理說壓縮機電容與風扇電容藍與白是要相接的不然就是直接拉回共點,看你照片 ...

已補上電容照片
請問共點是是新機板的電源處嗎?
因為電路圖線色跟實際接的不同, 所以只當成以實際的為準.
開機幾分鐘期間壓縮機應該還沒起啟, 但風扇及風向是可以控制的.
之後整個停電一樣, 室溫消失, 功能都不能操作.
電源線拔掉, 過一陣子接電才會顯示室溫, 也才能開機(重覆前兩行)
電源線拔掉,馬上接上的話一樣沒顯示室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補上電容照片
請問共點是是新機板的電源處嗎?
因為電路圖線色跟實際接的不同, 所以只當成以實際的為準 ...

歌林窗型冷氣KD-2062 控制基板要如何更煥公版的得意DEI-DEI 405R

如何改裝得意窗型冷氣微電腦控制器 ?

tsao0427大大   清楚的接線圖

网友D:
白線跟橙線~網路線
這樣接不太好~
電流太大會燒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線跟橙線~網路線
這樣接不太好~
電流太大會燒起來~

沒說我還沒注意看到他那邊這樣接@@太危險了

网友:
有同步馬達嗎

网友:
棕色不要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歌林窗型冷氣KD-2062 控制基板要如何更煥公版的得意DEI-DEI 405R

  如何改裝得意窗型冷氣微電腦控 ...

lkkseemi大篇的線路圖就好清楚了

我也是那樣接

AC出電區應該會插到三格

原PO只插了兩個

問題應該出在壓縮機出電端沒有配好吧

不知道原PO成功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lkkseemi大篇的線路圖就好清楚了

我也是那樣接

感謝各位, 讓各位久等了, 問題已解決.
後來處理方式為咖啡線(棕線), 移至中風Relay接腳, 而中風跟弱風一樣搭接著(按說明書上)
最後新機板的電源處只有接白線及藍線, 我自接的延長網路線移除.

這樣打開電源運作(冷氣模式), 按中風及弱風感著不出差異(原來只有強弱兩種),
而壓縮機則約3分鐘後開始運轉.
因為這個房屋平時沒人用, 所以只運轉了10分鐘(測試冷度/風量/風向皆正常), 我想這應該成功了.

比較lkkseemi大PO的線路圖, 白線是來自220V電源線接到新機板的電源處
而我的是220v白線直接接壓縮機啟動電容, 由冷氣機內部出來的白線接到新機板的電源處

心得:電線圖色線跟實際上的不同實在很困擾.
抱歉趕著作完, 最後忘了拍完工照就蓋上外殼. 謝謝各位了

网友:
恭喜完工

网友:
我也有買一組這型號的公版,想說改天要拿來對從鄰居那裏拿來的淘汰冷氣機開刀。
還好包括樓主在內已經有幾位的成功案例分享了,希望屆時也能順利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