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行動電扇DIY

楼主(2014-07-16):
鑒於天氣日漸炎熱, 有時又須長時間待在戶外, 行動電源揹著也是揹著, 做個行動電扇涼快一下吧!

网友:
mylee320大您好:

提供一個構想給您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052444394

如賣場內的落地扇.....鐵架部分的構造....
加裝一個可以調整"角度"的底座....那就更加完美了

楼主:
感謝提供這個idea, 若長時間放在桌上使用的話真的得研究研究, 或許骨架用粗一點的銅線做就夠了.

网友A:
我是用14cm扇沒有加裝鐵網,直接用粗一點的銅線穿過螺絲孔固定。
如果要保留鐵網,或許可以卸下其中兩個螺絲試試看。

12V 噪音有點大 , 我都是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14cm扇沒有加裝鐵網,直接用粗一點的銅線穿過螺絲孔固定。
如果要保留鐵網,或許可以卸下其中兩個螺 ...

感謝提供經驗.

因為考慮到放在包包裡怕壓壞, 而且將來會給八歲及六歲小朋友使用, 只好雙面加裝鐵網, 或許找的到材質輕又堅固的防護網更好.

小弟的12cm 0.2A的風扇, 12V下使用噪音真的有點大, 但風量足. 5V感覺沒什麼風量, 不知14cm的風量如何? 但因為要帶出戶外, 其實下次還考慮用8cm來試試說, 如此可以減輕重量及體積.

网友B:
這個主意不錯喔,我也來改改看,可以放在車上幫助冷氣加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主意不錯喔,我也來改改看,可以放在車上幫助冷氣加強喔

要放在車裡用的話可以直接網拍買哦~有12V直接插點煙座的款式.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D%B7%AE%B0&t=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這個idea, 若長時間放在桌上使用的話真的得研究研究, 或許骨架用粗一點的銅線做就夠了.

腳架可用三分或五分,冷氣冷媒銅管加工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腳架可用三分或五分,冷氣冷媒銅管加工而成。

這個材料不錯, 很讚的idea哦, 有機會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