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已解決]ASUS K50IN 螢幕畫面變色,(偏紫)

楼主(2014-07-16):
請教各位前輩ASUS K50IN 螢幕畫面變色,(偏紫),接外接螢幕,按Fn+F8 輸出畫面正常,
請教各位前輩是vga排線斷?

2014/7/17 在下拆開螢幕發現pannel 有換新,測量排線每支引線沒斷線或接觸不良,
之後將排線接LCD pannel 的接頭清潔乾淨,接回PANNEL 測試一切正常,
(目前測試中).應是排線接頭沒接觸好所引起.

网友:
有遇到過面板壞掉的,
當然排線也有可能,
這種就只能一個一個試

楼主:
謝謝指教!但無面板可試!

网友A:
那怎麼辦,
有排線可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怎麼辦,
有排線可試嗎?

先找別台筆電面板試!感謝您

网友:
外接螢幕正常,應該是面板有問題了,再努力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是燈管老化了,之前修過一台ASUS桌上螢幕,整個螢幕顏色跟你相似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在下拆開螢幕發現pannel 有換新,測量排線每支引線沒斷線或接觸不良,之後將排線接pannel 接頭清潔乾淨,接回PANNEL 測試一切正常,(目前測試中).應是排線接頭沒接觸好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