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7L6000D(已決解)

楼主(2014-07-16):
請問各位大大 ,奇美TL-37L6000D ,電源板上的ACD這條線是何作用, ACD開機與未開機, 測量電壓多是5.06V

网友A:
ACO也沒接所以可忽略吧

网友B:
ACD=AC_DET 高階機器的話是偵測他已經有RESET 通常都5V維持(有STBY5V他就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O也沒接所以可忽略吧

ayu05202003 大:謝謝...沒有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D=AC_DET 高階機器的話是偵測他已經有RESET 通常都5V維持(有STBY5V他就有5V)

jackhiphop大:謝謝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