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B 反覆重開機 最後整台不通電

楼主(2014-07-17):
爬到這篇,跟此篇症狀差不多,duncan的圖解很詳細,感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53-1-1.html

【情況】
這台用了7年,最近才出現問題
一開始常常用到一半,螢幕會突然重開機,出現開機時藍色Dell的logo
之後重開機頻率增加,最後就整個暗掉,再也不通電了,電源指示燈是暗的

【檢測】
圖中黃圈為 J598 元件,為控制輸出 3.3v,5v,12v
我測到有18v輸入,但輸出是0v,可以這樣推測這個元件壞了嗎?
三個元件都是一樣情況,三個元件同時壞,這情況常見嗎?
(測試時,我是接電源板,AD板,USB板,未接高壓板)
圖片:「http://i.imgur.com/yqAkMgU.jpg

【額外問題】
1. 原帖中提到的「c.SMD diode NG 最常發生  ---->建議更換40V 2A  (注意散熱)」
    找不到是指哪個元件? (既然常壞,我想也換一換,還是沒必要?)

2. 這種情況下,高壓板那邊也要檢測嗎?有無正常電壓可參考?(原帖沒有)

--更新--
感謝幫忙,換chrome開,看見工具列了,看來論壇真的該更新了...
但按「添加圖片」,只可加外部連結和相冊,好不容易找到相冊,權限不夠不給上傳
然後再想到附件,沒有附件的功能選項...Orz
要附個圖怎麼這麼難
(還有,之前還可以回覆,怎麼現在不能回覆了,只能直接編輯)

楼主:
有看過了,也確認有附件權限
但編輯文章畫面沒有「上傳圖片」工具,也沒有「上傳附件」
而且也不給放超連結,也不能用 img 代碼

可以請教如何上傳圖片或附件嗎

(我記得論壇編輯文章區會有一排工具列,但我怎麼沒有)

网友:
您可以到發帖練習區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過了,也確認有附件權限
但編輯文章畫面沒有「上傳圖片」工具,也沒有「上傳附件」
而且也不給放超連 ...

工具列不見解決方式...請參考這篇..
為什麼上傳圖片的選項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