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903K程式仿造學習進度

楼主(2014-07-17):
還是黑晶爐電路這次增加了 AD轉換 和 熱敏電阻溫度 倒數計時
SW3 按鍵選擇 AD0  AD1  AD1熱敏電阻溫度 倒數計時 SW1 2 4 5 時間增加/減少 1/10
有一點亂因為是慢慢加上去的... 最頭痛的還是分壓公式(數學底子邏輯概念不好)!!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6.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define DCVoltage ADC1_CHANNEL_0
#define DCCurrent ADC1_CHANNEL_1
#define NTCVoltage ADC1_CHANNEL_2

u8 pcdis[]={0xd6,0x14,0xcc,0x5c,0x1e,0x5a,0xda,0x14,0xde,0x5e};//定義pc port 顯示的值
u8 pedis[]={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定義pe port 顯示的值對應于7段顯示
unsigned const int tempresist[]={28709,27421,26200,25042,23943,22899,21908, 20967, 20072, 19221, 18412, 17642, 16910,16213, 15549,14916,14314,13740,13192,12670,12172, 11696,11243, 10809, 10395,10000,9622,9261, 8916, 8585, 8269, 7967,7677,7400,7135,
6880, 6637, 6403, 6179, 5964, 5758, 5561, 5371, 5189, 5014, 4846, 4685, 4530, 4381, 4238, 4101, 3968, 3841, 3719,
3601, 3487, 3378, 3273, 3172, 3074, 2980, 2890, 2803, 2718, 2637, 2559, 2483, 2411, 2340, 2272, 2207, 2144, 2082, 2023, 1966, 1911, 1858, 1807, 1757, 1709, 1662, 1617, 1573, 1531, 1491, 1451, 1413,
1376, 1340, 1305, 1271, 1239, 1207, 1177, 1147, 1118, 1090, 1063,1037, 1011,987,963,939,917,895,874,853,833,813,794,776,758
};//b值3435 25度 10k NTC電阻=((1024count/NTCcount)-1)/10k
u16 Turn_of_Time,voltage;//20140711
u8 Hundreds,Tens,Units;

u16 count1;//timer 1
u8 count6;//timer 6
u8 Start_Flag=0;

u16 ADCValue[10]={0};//電壓值平均用減少誤差雜訊
//u16 voltageADC1;//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16 NTCvalue;
u8 Degree_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GPIOinit(void);
void GPIOflash(void);
void GPIO10flash(void);
void tim1init(void);//匯總 TIM1
void tim1svc(void);//中斷服務程式 閃爍10倍
void GPIOon (void);
unsigned int NTCresist(void);
void ADC_Temperature(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TransData(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
void tim1svc(void);
void tim6init(void);
void tim6svc(void);
void ADConvert(void);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
void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
void Display_Time(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void main(void)
{
        GPIOinit();
        tim1init();
  tim6init();
        rim();
        Turn_of_Time=120;

        while(1)
        {
        KeyScan();

        switch(Start_Flag)
        {
                case 0:ADC1Set(DCCurrent);
                                                break;
                case 1:ADC1Set(DCVoltage);
                                          break;
                case 2:ADC_Temperature();
                                                break;
                case 3isplay_Time();
                                          break;
                default:break;
        }
        if(Start_Flag < 3)
        TransData();
        Display();
        }
}

void KeyScan(void)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3);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NO_IT);//變更 sw4 sw5 成為 input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PC7 press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Turn_of_Time -=10;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Start_Flag ++;
                if (Start_Flag > 3)
                Start_Flag=0;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Turn_of_Time+=1;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Turn_of_Time+=10;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PC6 press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Turn_of_Time -=1;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TransData(void)
{

  if(Start_Flag==2)
{
        Hundreds=Degree_C/100;
        Tens=(Degree_C%100)/10;
        Units=Degree_C%10;
}
else
        {
        voltage=(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DataADC*500/1023);
        Hundreds=voltage/100;
        Tens=(voltage%100)/10;
        Units=voltage%10;
}
}

void Display(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if(Hundreds>0)
        {
                GPIO_Write(GPIOC,pcdis[Hundreds]);
                        if(pedis[Hundred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
                else
                {
                GPIO_Write(GPIOC,0x00);//百位消零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去除A節
}
                        GPIO_Write(GPIOD,0x10);//趨動百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Tens]);
        if(pedis[Ten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8);//趨動十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Units]);
        if(pedis[Units])//消除a節問題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4);//趨動個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消除殘影
                        delay(5);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3DIGIT
        GPIO_Init(GPIOE,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SEGMENT A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TIME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FIRE POWER
        }

void tim1init(void)//1秒1計數
{
TIM1_TimeBaseInit(19,TIM1_COUNTERMODE_UP,50000,0);//2M/20=100khz 除50000次=2hz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
TIM1_GenerateEvent(TIM1_EVENTSOURCE_UPDATE);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1svc(void)//1秒1計數
{
        if(Start_Flag==3)
        {
   count1++;
  if (count1==120)
   {
    Turn_of_Time--;
                if(Turn_of_Time==0)
                {
                  Start_Flag=2;
                }
    count1=0;
    }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
        tim1svc();
}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
        tim6svc();
}

void tim6init(void)
{
        TIM6_TimeBaseInit(TIM6_PRESCALER_32,250);//TIM6_PRESCALER_8 TIM6_TimeBaseInit
        TIM6_SetCounter(250);
        TIM6_ITConfig(TIM6_IT_UPDATE,ENABLE);//2Mhz/8/250
        TIM6_Cmd(ENABLE);
}

void tim6svc(void)
{
count6++;
if (count6==250)//250>>25
{
count6=0;
if(Start_Flag==2)//count down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 on
}
if(Turn_of_Time==1)
GPIO_WriteReverse(GPIOD,BUZZER);
        TIM6_ClearITPendingBit(TIM6_IT_UPDATE);
}

/*
20140710 ADC1程式練習,AIN0環境溫度 AIN1加熱溫度 AIN2交流電波形

*/

void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DigitalFiltering();
}

unsigned int NTCresist(void)
{
unsigned int resist;
resist=(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DataADC)*10000/(1000-DataADC));//DataADC
return resist;
}

void ADConvert(void)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count<10)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DCcount]=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count++;
        }
        ADC1->CR1 &= ~0x02;
}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ptemp;

        for(i=10;i>=1;i--)
        {
                for(j-0;j<(i-1);j++)
                {
                        if(ADCValue[j]>ADCValue[j+1])
                        {
                                cptemp=ADCValue[j];
                                ADCValue[j]=ADCValue[j+1];
                                ADCValue[j+1]=cptemp;
                        }
                }
        }
        DataADC=0;
        for(i=2;i<=7;i++)
        {
                DataADC +=ADCValue[i];
        }
        DataADC /=6;

}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電阻查表成為溫度
{
unsigned char cmp_cnt;
cmp_cnt =0;
while (TR<tempresist[cmp_cnt])
{
  cmp_cnt++;
  if (cmp_cnt>140)
  break;
}
return cmp_cnt;
}

void ADC_Temperature(void)
{
ADC1Set(DCCurrent);
NTCvalue=NTCresist();
Degree_C = Compare_tempres(NTCvalue);//NTCvalue
}

void Display_Time(void)
{
        Hundreds=Turn_of_Time/100;
        Tens=(Turn_of_Time%100)/10;
        Units=Turn_of_Time%10;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期待成品n_0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

專炸元件大:
   成品電路還在蒐集中,mos fet 驅動太陽板充電 以及 電瓶輸出 電路是我的弱項,期待 大家提供電路!!
   程式 已經初步進入尾聲!!

  /*
因為這電路板的IO位置無法使用內建的PWM(正常PC1PC2)
所以改用PB6控制輸出MOS  PB7控制充電MOS1  PA2控制充電MOS2
11.6V 停放 14.1v 停充 12.5v~14.1 PWM 控制 12.5V以下全充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6.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define DCVoltage ADC1_CHANNEL_0
#define DCCurrent ADC1_CHANNEL_1
#define DCTemperature ADC1_CHANNEL_2
//----------------------------------------0722
#define OUT_PUT_MOS GPIO_PIN_2//pin 5
#define OUT_PUT_MOS_PORT GPIOA
#define CHARGE_PORT GPIOB
#define CHARGE1_MOS GPIO_PIN_6
#define CHARGE2_MOS GPIO_PIN_7
u16 Real_Voltage;//作為充電電壓放電電壓讀出
u16 Real_Current;//充電電流讀出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void Turn_MOS_OutPut(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u8 pcdis[]={0xd6,0x14,0xcc,0x5c,0x1e,0x5a,0xda,0x14,0xde,0x5e};//定義pc port 顯示的值
u8 pedis[]={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定義pe port 顯示的值對應于7段顯示
unsigned const int tempresist[]={28709,27421,26200,25042,23943,22899,21908, 20967, 20072, 19221, 18412, 17642, 16910,16213, 15549,14916,14314,13740,13192,12670,12172, 11696,11243, 10809, 10395,10000,9622,9261, 8916, 8585, 8269, 7967,7677,7400,7135,
6880, 6637, 6403, 6179, 5964, 5758, 5561, 5371, 5189, 5014, 4846, 4685, 4530, 4381, 4238, 4101, 3968, 3841, 3719,
3601, 3487, 3378, 3273, 3172, 3074, 2980, 2890, 2803, 2718, 2637, 2559, 2483, 2411, 2340, 2272, 2207, 2144, 2082, 2023, 1966, 1911, 1858, 1807, 1757, 1709, 1662, 1617, 1573, 1531, 1491, 1451, 1413,
1376, 1340, 1305, 1271, 1239, 1207, 1177, 1147, 1118, 1090, 1063,1037, 1011,987,963,939,917,895,874,853,833,813,794,776,758
};//b值3435 25度 10k NTC電阻=((1024count/NTCcount)-1)/10k
u16 Turn_off_Time;//倒數計時分鐘
u8 Hundreds,Tens,Units;//顯示百位十位個位
u16 voltage;//
u16 count1;//timer 1
u8 count6;//timer 6
u8 adc_update_flag;//ADC 更新1次的旗標
u8 display_time;//interrupt for display
u8 Start_Flag=0;
//------------20140719----------------
u16 Voltage_AD_count;  //電壓AD值
u16 Current_AD_count;        //電流AD值
u16 Temperature_AD_count;        //電阻AD值
u8 AD_read_count;//0~3 輪流read out AD count
u16 ADCValue[10]={0};//電壓值平均用減少誤差雜訊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16 NTCvalue;//10K溫度電阻
u8 Degree_C,Degree_0C;//小數點
u8 PWM_Cycle_Complete;
u8 PWM_Time_Count;
u8 One_Sec_Flag;
u8 PWM_On_Count;
u8 PWM_Off_Count;
u8 PWM_Do;
void AD_Data_Update(void);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GPIOinit(void);
void GPIOflash(void);
void GPIO10flash(void);
void tim1init(void);//匯總 TIM1
void tim1svc(void);//中斷服務程式
unsigned int NTCresist(void);
void ADC_Temperature(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TransData(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
void tim1svc(void);
void tim6init(void);
void tim6svc(void);
void ADConvert(void);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
void Display_Time(void);
void CHARGE_OUTPUT_Init(void);//----20140723 充電用
void Charge_MOS1(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Charge_MOS2(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urn_MOS_OutPut(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Charge_MOS1_PWM_Mode(void);

//unsigned int Get_ADCCH_Value(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網路上的例子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void main(void)
{
        GPIOinit();//顯示用
        CHARGE_OUTPUT_Init();//充電&輸出用
        tim1init();
  tim6init();
        rim();
        Turn_off_Time=120;

        while(1)
        {
                AD_Data_Update();
        switch(Start_Flag)//顯示用
        {
                case 0: voltage = Real_Current;
                       // if(
                                                break;
                case 1:        voltage = Real_Voltage;
                                          break;
                case 2:ADC_Temperature();
                                                break;
                case 3isplay_Time();
                                          break;
                default:break;
        }
        //充電部分;比較假如電池電壓高於14.5v就不輸出切斷充電,13.5v就進入 pwm 模式,低於13.5v就全輸出不控制電流
        //放電部分;若低於11.0v就停止輸出
        //pwm 模式就要作部份的分割可以分成5段
        if(Real_Voltage>145)//tune off charging operation
        {
                Charge_MOS1(DISABLE);
                PWM_Do =0;
        }
        if(Real_Voltage<145 && Real_Voltage>135)//PWM Mode
         {

                 PWM_Do = 1;//start PWM charging in Timer mode
                if(PWM_Cycle_Complete==1)
    {
                        PWM_On_Count=(unsigned char)(146-Real_Voltage);
                        PWM_Off_Count=(unsigned char)(Real_Voltage-133);
                        Charge_MOS1(ENABLE);
                        PWM_Cycle_Complete=0;
                }
        }
        if(Real_Voltage<135)
        {
          Charge_MOS1(ENABLE);
                PWM_Do =0;
        }
        if(Real_Voltage<108)
                Turn_MOS_OutPut(DISABLE);
        }
}

void KeyScan(void)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3);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NO_IT);//變更 sw4 sw5 成為 input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PC7 press sw4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Turn_off_Time -=10;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Start_Flag ++;
                if (Start_Flag > 3)
                Start_Flag=0;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sw1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if(Start_Flag==3)
                Turn_off_Time+=1;
                if(Start_Flag==0)//-------------0724
                {
                        Turn_MOS_OutPut(ENABLE);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sw2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if(Start_Flag==3)
                Turn_off_Time+=10;
                                if(Start_Flag==0)//-------------0724
                {
                        Turn_MOS_OutPut(DISABLE);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PC6 press sw5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Turn_off_Time -=1;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TransData(void)//顯示用的轉換
{
  if(Start_Flag==2)
{        //溫度顯示
        Hundreds=(Degree_C%100)/10;
        Tens=Degree_C%10;
        Units=Degree_0C;
}
else
        {//電壓電流顯示
        Hundreds=voltage/100;
        Tens=(voltage%100)/10;
        Units=voltage%10;
}
}

void Display(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if(Hundreds>0)
        {
                GPIO_Write(GPIOC,pcdis[Hundreds]);
                        if(pedis[Hundred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
                else
                {
                GPIO_Write(GPIOC,0x00);//百位消零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去除A節
    }
                        GPIO_Write(GPIOD,0x10);//趨動百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Tens]);
        if(pedis[Ten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8);//趨動十位數
  if(Start_Flag==2)//溫度加上小數點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加上小數點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Units]);
        if(pedis[Units])//消除a節問題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4);//趨動個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消除殘影
                        delay(5);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3DIGIT
        GPIO_Init(GPIOE,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SEGMENT A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TIME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FIRE POWER
        }

void tim1init(void)//1秒1計數
{
TIM1_TimeBaseInit(19,TIM1_COUNTERMODE_UP,10000,0);//2M/20=100khz 除10000次=10hz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
TIM1_GenerateEvent(TIM1_EVENTSOURCE_UPDATE);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1svc(void)//1秒1計數
{
  adc_update_flag=1;//ADC轉換一次以避免過度忙碌
        PWM_Time_Count++;
        if(PWM_Time_Count==10)
     {
                 One_Sec_Flag=1;//pwm時間使用
                 PWM_Time_Count=0;
         }
if(PWM_Do)//中斷中執行pwm 充電
{
         Charge_MOS1_PWM_Mode();
}

        if(Start_Flag==3)//倒數計時用
        {
   count1++;
  if (count1==600)// 120)
   {
    Turn_off_Time--;
                if(Turn_off_Time==0)
                {
                  Start_Flag=2;//display temperature
                        Turn_MOS_OutPut(DISABLE);//turn off out put MOS
                }
    count1=0;
          }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

void tim6init(void)
{
        TIM6_TimeBaseInit(TIM6_PRESCALER_32,250);//TIM6_PRESCALER_8 TIM6_TimeBaseInit
        TIM6_SetCounter(250);
        TIM6_ITConfig(TIM6_IT_UPDATE,ENABLE);//2Mhz/8/250
        TIM6_Cmd(ENABLE);
}

void tim6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3)
{
        if(Start_Flag < 3)
        TransData();
        Display();
  display_time=0;
  }

count6++;
if (count6==50)//250>>25
{
KeyScan();
count6=0;
}
if(Turn_off_Time==1)//倒數計時到1分鐘
GPIO_WriteReverse(GPIOD,BUZZER);
        TIM6_ClearITPendingBit(TIM6_IT_UPDATE);
}

unsigned int NTCresist(void)
{
unsigned int resist;
resist=(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Temperature_AD_count)*10000/(1000-Temperature_AD_count));
return resist;
}

void ADConvert(void)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count<10)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DCcount]=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count++;
        }
        ADC1->CR1 &= ~0x02;
}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ptemp;

        for(i=10;i>=1;i--)
        {
                for(j-0;j<(i-1);j++)
                {
                        if(ADCValue[j]>ADCValue[j+1])
                        {
                                cptemp=ADCValue[j];
                                ADCValue[j]=ADCValue[j+1];
                                ADCValue[j+1]=cptemp;
                        }
                }
        }
        DataADC=0;
        for(i=2;i<=7;i++)
        {
                DataADC +=ADCValue;
        }
        DataADC /=6;

}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電阻查表成為溫度
{
unsigned char cmp_cnt;
cmp_cnt =0;
while (TR<tempresist[cmp_cnt])
{
  cmp_cnt++;
  if (cmp_cnt>140)
  break;
}
return cmp_cnt;
}

void ADC_Temperature(void)
{
//DataADC= Temperature_AD_count;//把溫度更新值
NTCvalue=NTCresist();//溫度AD值轉換成溫度電阻
Degree_C = Compare_tempres(NTCvalue);//溫度電阻查表成溫度值
Degree_0C= ((tempresist[Degree_C-1]-NTCvalue)*10)/(tempresist[Degree_C-1]-tempresist[Degree_C]);//差分成小數
}

void Display_Time(void)//顯示時間
{
        Hundreds=Turn_off_Time/100;
        Tens=(Turn_off_Time%100)/10;
        Units=Turn_off_Time%10;
}

//改成電壓 電流 溫度 每秒讀取一次用為系統及時需要
void AD_Data_Update(void)
{
if(adc_update_flag==1)//定時更新減少mcu負擔
{
  switch(AD_read_count)
  {
          case 0:Voltage_AD_count = ADC1Set(DCVoltage);
                                        // Real_Voltage = Voltage_AD_count;//---------0722
                                        Real_Voltage=(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Voltage_AD_count*200/1023);//電壓ok 顯示12.0v

                                break;
          case 1:Current_AD_count = ADC1Set(DCCurrent);
                      // Real_Current = Current_AD_count;//---------0722
                                          Real_Current=(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Current_AD_count*3000/1023);//電流有誤差約大0.2a使用.1*2歐姆電阻顯示1.00A
                                break;
          case 2:Temperature_AD_count = ADC1Set(DCTemperature);
                                break;
          default: break;
  }
  AD_read_count++;
  if(AD_read_count > 2)
    AD_read_count = 0;
}
adc_update_flag=0;
}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讀取不同的AD通道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DataADC=0;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void CHARGE_OUTPUT_Init(void)
{
                GPIO_Init(CHARGE_PORT,CHARGE1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1_MOS);
    GPIO_Init(CHARGE_PORT,CHARGE2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2_MOS);
                GPIO_Init(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WriteLow(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
                  PWM_Cycle_Complete=1;
        }

void Charge_MOS1(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GPIO_Init(CHARGE_PORT,CHARGE1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if(NewState!=DISABLE)
        GPIO_WriteHigh(CHARGE_PORT,CHARGE1_MOS);
        else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1_MOS);
}

void Charge_MOS2(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GPIO_Init(CHARGE_PORT,CHARGE2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if(NewState!=DISABLE)
        GPIO_WriteHigh(CHARGE_PORT,CHARGE2_MOS);
        else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2_MOS);
}

void Turn_MOS_OutPut(FunctionalState NewState)//sw1--ON sw2--OFF
{
        GPIO_Init(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if(NewState!=DISABLE)
        GPIO_WriteHigh(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
        else
        GPIO_WriteLow(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

}

void Charge_MOS1_PWM_Mode(void)
{
if(One_Sec_Flag)//One_Sec_Flag
{
  if(PWM_On_Count != 0)
{
                 PWM_On_Count--;
                 One_Sec_Flag=0;
                 if(PWM_On_Count == 0)
                 {
                 Charge_MOS1(DISABLE);
                        }
        }

         if(PWM_On_Count==0)
         {
                         PWM_Off_Count--;
                         One_Sec_Flag=0;
                 }

         }
         if(PWM_Off_Count==0)
         {
                 PWM_Cycle_Complete=1;
                 PWM_Do=0;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
        tim1svc();
}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
        tim6svc();
}

//Degree_0C= ((tempresist[Degree_C-1]-NTCvalue)*10)/(tempresist[Degree_C-1]-(tempresist[Degree_C]);
/*
unsigned int Get_ADCCH_Value(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網路上的例子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 ADC1_PRESSEL_FCPU_D2,\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ALL, DISABLE);
    //你也可以用操作寄存器的方式代码如下,但未验证。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ADC_Channel,ADC1_ALIGN_RIGHT);
     ADC_CR1 |= 0x01;      //开始启动转换
            while(ADC1_GetFlagStatus()==RESET);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返回ADC结果
}
//这个初始化代码很重要,不能省,每次切换通道都要初始化一次!
//main函数中直接调用
//  TempADC=Get_ADCCH_Value(ADC1_CHANNEL_1); //获取AD转化值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成品電路還在蒐集中,mos fet 驅動太陽板充電 以及 電瓶輸出 電路是我的弱項,期待 大家提 ...

原本想用這個電路
仔細想想,工作電壓來源會有問題
有空再重新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想用這個電路
仔細想想,工作電壓來源會有問題
有空再重新思考

雄爸:
   昨天 痞酷當了一天,踢到鐵板要發問卻沒有機會!!

紅圈的地方有問題!!

楼主:
最後改為 PMOS FET 現在功能已經可以使用了!!

目前功能:
   .2R 作為電流檢出 顯示 X.XX A (按鍵 輸出/不輸出)
   4個10K排阻作為電壓檢出 1X.X V
   10K 和 NTC 電阻最為溫度顯示 (圖沒有畫出來) 也可能改成為太陽能電壓檢出,作為夜晚放電的依據!!比方說夜晚自動放電X小時
   120分鐘倒數計時,輸出停止用!! (按鍵 +/- 1分 +/-10分鐘)

   電壓低於 13.5V 全導通充電
   電壓 13.5~14.5V PWM充電 13.5V 輸出9秒停止1秒 14.4V 輸出1秒停止9秒
   電壓超過 14.5V 切斷充電!!
   放電電壓低於10.5V 則切斷輸出.
   電瓶充電特性要再向 WINRAR大請教!

网友C:
大大, 有沒有想要一次讀回來一個 PORT, 然後 mask mapping
這樣就不需要每個 I/O 單獨測了, 而且可以 "多點觸控"

隨便想的, 不知道 STM8 可行否,

例如,

void KeyScan(void)
{
  temp = read_port; // 1st read, key input
  delay();
  temp = temp & read_port; // mask and mapping, and key de-bouncing
switch (temp)
  case 0x01:
     do something;
     break;
  case 0x10:
     do something;
  default: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有沒有想要一次讀回來一個 PORT, 然後 mask mapping
這樣就不需要每個 I/O 單獨測了, 而且可以 "多點 ...

xiaolaba大:
  感謝大大的建議,因為 按鍵輸入一值是我的"最弱點" 尤其是 輕按 加一 按久些就持續加一,我一值作不好,所以一值就用 "土法煉鋼"方式來掃描按鍵,我找時間驗證,再給您回覆!!再次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大, 有沒有想要一次讀回來一個 PORT, 然後 mask mapping
這樣就不需要每個 I/O 單獨測了, 而且可以 "多點 ...

xiaolaba 大你好,

程式看起來有幾個問題~
1. 做 de-bounce 那行有問題~
    任一信號,被按與放開時,一定為2個狀況一定為 1 與 0~
    此2個值做 and 必為 0~~ 會有問題~
    此概念是對的,但此 sample code 不正確~
2. 在多重使用 bitmap去設計時,有可能2鍵同時觸發~ switch / case 會有例外~
    需額外考慮~
    或用多重 if 完成及可
    if ( temp & BIT0) {...}
    if ( temp & BIT1) {...}
    if ( temp & BIT2) {...}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感謝大大的建議,因為 按鍵輸入一值是我的"最弱點" 尤其是 輕按 加一 按久些就持續加一,我 ...

俺拋轉而已, 期待你的作品更精進

网友:
引用 网友D:
xiaolaba 大你好,

程式看起來有幾個問題~

俺拋轉而已

楼主:
最新進度:
程式已經第一版暫定,內容如下:

電路板已經重焊一片,不幸的是因為接錯一條線導致一個MCU 報銷了!! 太陽電池(~12V)接到 PIN腳上 ...
程式上面抓臭蟲一兩天,發現 讀出太陽是否下山(電池電壓分壓) ==0 OK, ==1 NG, 發現應該為 !=0 就好了....

/*
20140801大改寫程式 中斷定時器1作為1/10 秒 1秒 1分 1時 計數並且把輸出 電流電壓顯示時候可以選擇三種模式on auto off(初始設定為AUTO模式) 太陽下山啟動輸出 太陽升起切斷輸出 電壓過低(10.8v) 或是時間到達就停止輸出,太陽再度升起時回復原先倒數計時的設定.

電池電壓充到 14.1V 或是電流超過4.0A 就停止充電,一方面保護電池充電不致過充膨龜,一方面利用限流保護 MOS 和 電池

溫度顯示功能,但是沒有把溫度的係數加到充電電壓裡面.

板子上的LED都沒作用,功力不夠,會影響到顯示和其他功能...

因為這電路板的IO位置無法使用內建的PWM(正常PC1PC2)
所以改用PB6控制輸出MOS  PB7控制充電MOS1  PA2控制充電MOS2
10.8V 停放 14.1v 停充 13.1v~14.1 PWM 控制 13.1V以下全充
在電壓電流模式按鍵SW1 SW2 輸出ON/OFF
計時倒數終止時關閉輸出 MOS
太陽板輸入電壓停止時(沒有陽光) 輸出MOS 時間由設定值決定,當倒數計時完畢後回覆原設定
值  20140722

0804 ==1  !=0 差異很大
電壓超過14.1v 電流超過4.0A會停止充電,形成限流功能 20140805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6.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define DCVoltage ADC1_CHANNEL_0
#define DCCurrent ADC1_CHANNEL_1
#define DCTemperature ADC1_CHANNEL_2
#define OUT_PUT_MOS GPIO_PIN_2//pin 5
#define OUT_PUT_MOS_PORT GPIOA
#define CHARGE_PORT GPIOB
#define CHARGE1_MOS GPIO_PIN_6
#define CHARGE2_MOS GPIO_PIN_7
#define PV_PORT GPIOF //太陽電池狀態接腳 0730
#define PV_INPUT GPIO_PIN_4  //0730
/*
#define LED_PORT GPIOC
#define OUT_PUT_LED4 GPIO_PIN_4
#define OUT_PUT_LED3 GPIO_PIN_5
#define LED_DRIVE_PORT GPIOD
#define OUT_PUT_DRIVE_PIN GPIO_PIN_5
*/
u16 Real_Voltage;//作為充電電壓放電電壓讀出
u16 Real_Current;//充電電流讀出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u8 pcdis[]={0xd6,0x14,0xcc,0x5c,0x1e,0x5a,0xda,0x14,0xde,0x5e};//定義pc port 顯示的值
u8 pedis[]={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定義pe port 顯示的值對應于7段顯示
unsigned const int tempresist[]={28709,27421,26200,25042,23943,22899,21908, 20967, 20072, 19221, 18412, 17642, 16910,16213, 15549,14916,14314,13740,13192,12670,12172, 11696,11243, 10809, 10395,10000,9622,9261, 8916, 8585, 8269, 7967,7677,7400,7135,
6880, 6637, 6403, 6179, 5964, 5758, 5561, 5371, 5189, 5014, 4846, 4685, 4530, 4381, 4238, 4101, 3968, 3841, 3719,
3601, 3487, 3378, 3273, 3172, 3074, 2980, 2890, 2803, 2718, 2637, 2559, 2483, 2411, 2340, 2272, 2207, 2144, 2082, 2023, 1966, 1911, 1858, 1807, 1757, 1709, 1662, 1617, 1573, 1531, 1491, 1451, 1413,
1376, 1340, 1305, 1271, 1239, 1207, 1177, 1147, 1118, 1090, 1063,1037, 1011,987,963,939,917,895,874,853,833,813,794,776,758
};//b值3435 25度 10k NTC電阻=((1024count/NTCcount)-1)/10k
u16 Turn_off_Time;//倒數計時分鐘
u8 Hundreds,Tens,Units;//顯示百位十位個位
u16 voltage;//
u8 count6;//timer 6
u8 adc_update_flag;//ADC 更新1次的旗標
u8 display_time;//interrupt for display
u8 Start_Flag=0;
u16 Voltage_AD_count;  //電壓AD值
u16 Current_AD_count;        //電流AD值
u16 Temperature_AD_count;        //電阻AD值
u8 AD_read_count;//0~3 輪流read out AD count
u16 ADCValue[10]={0};//電壓值平均用減少誤差雜訊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16 NTCvalue;//10K溫度電阻
u8 Degree_C,Degree_0C;//小數點
u8 PWM_Cycle_Complete;
u8 PWM_Time_Count;
u8 One_Sec_Flag;
u8 PWM_On_Count;
u8 PWM_Off_Count;
u8 PWM_Do;
u8 PhotoVoltaic_Status;//--------------------0730
u8 Turn_MOS_Out_Flag;
u8 OutPut_Mode=0;//select for on auto off
u8 One_Tenth_Count;//1/10 second
u8 One_Sec_Count;
u8 One_Minute_Count;
u16 Store_Turn_off_Time;
u8 Low_Bat_Flag;//Flag low battery voltage 10.8V
u8 One_Tenth_Flag;
u8 One_Minute_Flag;
u8 Night_Mode_Status;
u8 MOS2_Status;
u8 One_Hour_Flag;
u8 LED3_Flag;
u8 LED4_Flag;

void AD_Data_Update(void);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GPIOinit(void);
void GPIOflash(void);
void GPIO10flash(void);
void tim1init(void);//匯總 TIM1
void tim1svc(void);//中斷服務程式 閃爍10倍
unsigned int NTCresist(void);
void ADC_Temperature(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TransData(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
void tim1svc(void);
void tim6init(void);
void tim6svc(void);
void ADConvert(void);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
void Display_Time(void);
void CHARGE_OUTPUT_Init(void);//----20140723 充電用
void Charge_MOS1(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Charge_MOS2(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urn_MOS_OutPut(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Charge_MOS1_PWM_Mode(void);
void PV_Down_Work (void);
void FORCE_Turn_MOS_ON(void);
void FORCE_Turn_MOS_OFF(void);
void Charge_Condition_Work(void);
//void LED3_Work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會影響顯示
//void LED4_Work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void main(void)
{
        GPIOinit();//顯示用
        CHARGE_OUTPUT_Init();//充電&輸出 太陽電池狀態用 0730
        tim1init();
  tim6init();
        rim();
        Turn_off_Time=120;
        Store_Turn_off_Time=180;

        while(1)
        {
                AD_Data_Update();
        switch(Start_Flag)//顯示用
        {
                case 0: voltage = Real_Current;
                                                break;
                case 1:        voltage = Real_Voltage;
                                          break;
                case 2:ADC_Temperature();
                                                break;
                case 3isplay_Time();
                                          break;
                default:break;
        }

        if(Real_Voltage<108)//電池過放電保護
                {
                Low_Bat_Flag=1;
                FORCE_Turn_MOS_OFF();
                }
                else
                Low_Bat_Flag=0;//低壓旗標

        switch(OutPut_Mode)//手動on 自動 手動off
        {
                case 0: PV_Down_Work ();//太陽下山的自動開啟動作
                                                break;
                case 1: FORCE_Turn_MOS_OFF();
                                          break;
                case 2: FORCE_Turn_MOS_ON();
                                                break;
                default:break;
        }

Charge_Condition_Work();//執行相關充電模式

}
}

void KeyScan(void)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3);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NO_IT);//變更 sw4 sw5 成為 input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PC7 press sw4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if(Start_Flag==3)
                {
                Store_Turn_off_Time -=10;
                if(Store_Turn_off_Time > 500)//0803
                Store_Turn_off_Time=0;
                Turn_off_Time = Store_Turn_off_Time;
                Night_Mode_Status =0;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sw3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Start_Flag ++;
                if (Start_Flag > 3)
                Start_Flag=0;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sw1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if(Start_Flag==3)
                {
                Store_Turn_off_Time+=1;
                if(Store_Turn_off_Time > 500)//0803
                Store_Turn_off_Time=0;
                Turn_off_Time = Store_Turn_off_Time;
                Night_Mode_Status =0;
                }
                if(Start_Flag < 2)//-顯示電壓電流都可以手動輸出------------0728
                {
                OutPut_Mode++;//ON -- AUTO -- OFF
                if(OutPut_Mode > 2)
                OutPut_Mode=0;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sw2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if(Start_Flag==3)
                {Turn_off_Time;
                Store_Turn_off_Time+=10;
                if(Store_Turn_off_Time > 500)//0803
                Store_Turn_off_Time=0;
                Turn_off_Time = Store_Turn_off_Time;
                Night_Mode_Status =0;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PC6 press sw5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if(Start_Flag==3)
                {
                Store_Turn_off_Time-=1;
                if(Store_Turn_off_Time > 501)//0803
                Store_Turn_off_Time=0;
                Turn_off_Time = Store_Turn_off_Time;
                Night_Mode_Status =0;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TransData(void)//顯示用的轉換
{
  if(Start_Flag==2)
{        //溫度顯示
        Hundreds=(Degree_C%100)/10;
        Tens=Degree_C%10;
        Units=Degree_0C;
}
else
        {//電壓電流顯示
        Hundreds=voltage/100;
        Tens=(voltage%100)/10;
        Units=voltage%10;
}
}

void Display(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if(Hundreds>0)
        {
                GPIO_Write(GPIOC,pcdis[Hundreds]);
                        if(pedis[Hundred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
                else
                {
                GPIO_Write(GPIOC,0x00);//百位消零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去除A節
    }
                        GPIO_Write(GPIOD,0x10);//趨動百位數
  if(Start_Flag==0)//電流加上小數點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加上小數點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Tens]);
        if(pedis[Ten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8);//趨動十位數
  if((Start_Flag==1)||(Start_Flag==2))//溫度加上小數點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加上小數點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Units]);
        if(pedis[Units])//消除a節問題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4);//趨動個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消除殘影
                        delay(5);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3DIGIT
        GPIO_Init(GPIOE,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SEGMENT A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TIME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FIRE POWER
        }

void tim1init(void)//1秒1計數
{
TIM1_TimeBaseInit(19,TIM1_COUNTERMODE_UP,10000,0);//2M/20=100khz 除10000次=10hz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
TIM1_GenerateEvent(TIM1_EVENTSOURCE_UPDATE);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1svc(void)//1/10秒1計數
{
        //-------1/10 秒 作一次的工作 One_Tenth_Flag --> AD轉換
  //-------1秒 作一次的工作 One_Sec_Flag --> 計秒 PWM 開關
        //-------1分鐘作一次的工作 One_Minute_Flag --> 倒數計時關 斷MOS_OUTPUT        檢查日落
        //-------1小時作一次的工作 One_Hour_Flag  --> 計時

One_Tenth_Flag=1;
One_Tenth_Count++;
if(One_Tenth_Count == 10)
{
         One_Sec_Flag=1;
         One_Tenth_Count=0;
        // PhotoVoltaic_Status=(GPIO_ReadInputPin(PV_PORT,PV_INPUT));//太陽電池lo就是下山
         One_Sec_Count++;
         if(One_Sec_Count == 60)//----------------60
         {
                 One_Sec_Count=0;
                 One_Minute_Flag=1;
                 One_Minute_Count++;
                 PhotoVoltaic_Status=(GPIO_ReadInputPin(PV_PORT,PV_INPUT));//太陽電池lo就是下山
                 if(One_Minute_Count==60)
                 {
                         One_Minute_Count=0;
                         One_Hour_Flag=1;
                 }
         }
}

  adc_update_flag=1;//ADC轉換一次以避免過度忙碌

if(PWM_Do)//中斷中執行pwm 充電
{
         Charge_MOS1_PWM_Mode();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

void tim6init(void)
{
        TIM6_TimeBaseInit(TIM6_PRESCALER_32,250);//TIM6_PRESCALER_8 TIM6_TimeBaseInit
        TIM6_SetCounter(250);
        TIM6_ITConfig(TIM6_IT_UPDATE,ENABLE);//2Mhz/8/250
        TIM6_Cmd(ENABLE);
}

void tim6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3)
{
        if(Start_Flag < 3)
        TransData();
        Display();
  display_time=0;
  }
count6++;
if (count6==50)//250>>25
{
KeyScan();
count6=0;
}
if(Turn_off_Time==1)//倒數計時到1分鐘
GPIO_WriteReverse(GPIOD,BUZZER);
        TIM6_ClearITPendingBit(TIM6_IT_UPDATE);
}

unsigned int NTCresist(void)
{
unsigned int resist;
resist=(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Temperature_AD_count)*10000/(1000-Temperature_AD_count));
return resist;
}

void ADConvert(void)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count<10)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DCcount]=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count++;
        }
        ADC1->CR1 &= ~0x02;
}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ptemp;

        for(i=10;i>=1;i--)
        {
                for(j-0;j<(i-1);j++)
                {
                        if(ADCValue[j]>ADCValue[j+1])
                        {
                                cptemp=ADCValue[j];
                                ADCValue[j]=ADCValue[j+1];
                                ADCValue[j+1]=cptemp;
                        }
                }
        }
        DataADC=0;
        for(i=2;i<=7;i++)
        {
                DataADC +=ADCValue;
        }
        DataADC /=6;

}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電阻查表成為溫度
{
unsigned char cmp_cnt;
cmp_cnt =0;
while (TR<tempresist[cmp_cnt])
{
  cmp_cnt++;
  if (cmp_cnt>140)
  break;
}
return cmp_cnt;
}

void ADC_Temperature(void)
{
//DataADC= Temperature_AD_count;//把溫度更新值
NTCvalue=NTCresist();//溫度AD值轉換成溫度電阻
Degree_C = Compare_tempres(NTCvalue);//溫度電阻查表成溫度值
Degree_0C= ((tempresist[Degree_C-1]-NTCvalue)*10)/(tempresist[Degree_C-1]-tempresist[Degree_C]);//差分成小數
}

void Display_Time(void)//顯示時間
{
        Hundreds=Turn_off_Time/100;
        Tens=(Turn_off_Time%100)/10;
        Units=Turn_off_Time%10;
}

//改成電壓 電流 溫度 每秒讀取一次用為系統及時需要
void AD_Data_Update(void)
{
if(adc_update_flag==1)//定時更新減少mcu負擔
{
  switch(AD_read_count)
  {
          case 0:Voltage_AD_count = ADC1Set(DCVoltage);
                                        Real_Voltage=(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Voltage_AD_count*200/1023);//電壓ok 顯示12.0v

                                break;
          case 1:Current_AD_count = ADC1Set(DCCurrent);
                                          Real_Current=(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Current_AD_count*3000/1023);//電流有誤差約大0.2a使用.1*2歐姆電阻顯示1.00A
                                break;
          case 2:Temperature_AD_count = ADC1Set(DCTemperature);
                                break;
          default: break;
  }
  AD_read_count++;
  if(AD_read_count > 2)
    AD_read_count = 0;
}
adc_update_flag=0;
}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讀取不同的AD通道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DataADC=0;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void CHARGE_OUTPUT_Init(void)
{
                GPIO_Init(CHARGE_PORT,CHARGE1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1_MOS);
    GPIO_Init(CHARGE_PORT,CHARGE2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2_MOS);
                GPIO_Init(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WriteLow(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
                GPIO_Init(PV_PORT,PV_INPUT,GPIO_MODE_IN_FL_NO_IT);//-----------0730
                PWM_Cycle_Complete=1;
        }

void Charge_MOS1(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NewState!=DISABLE)
        GPIO_WriteHigh(CHARGE_PORT,CHARGE1_MOS);
        else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1_MOS);
}

void Charge_MOS2(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NewState!=DISABLE)
        GPIO_WriteHigh(CHARGE_PORT,CHARGE2_MOS);
        else
        GPIO_WriteLow(CHARGE_PORT,CHARGE2_MOS);
}

void Turn_MOS_OutPut(FunctionalState NewState)//sw1--ON sw2--OFF---0803
{
        if(NewState!=DISABLE)
        {
        GPIO_WriteHigh(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
        }
        else
        {
        GPIO_WriteLow(OUT_PUT_MOS_PORT,OUT_PUT_MOS);
        }
}

void Charge_MOS1_PWM_Mode(void)
{
if(One_Sec_Flag)//One_Sec_Flag
{
  if(PWM_On_Count != 0)
   {
                 PWM_On_Count--;
                 One_Sec_Flag=0;
                 if(PWM_On_Count == 0)
                 {
                 Charge_MOS1(DISABLE);
                        }
         }

         if(PWM_On_Count==0)
           {
                         PWM_Off_Count--;
                         One_Sec_Flag=0;
                 }
         }
         if(PWM_Off_Count==0)
         {
                 PWM_Cycle_Complete=1;
                 PWM_Do=0;
         }
        }
//----------------0801--------------
   void PV_Down_Work (void)
        {
        if ((PhotoVoltaic_Status==0)&(Low_Bat_Flag==0))//太陽電池lo就是下山&電壓正常
                  {
                   if (Night_Mode_Status ==0)//第一次重新載入
                     {
                             Night_Mode_Status =1;
                                  Turn_off_Time = Store_Turn_off_Time;
                                 }
                                if (One_Minute_Flag ==1)
                                {
                                        One_Minute_Flag=0;
                                        if(Turn_off_Time == 0)
                                                {
                                                        Turn_MOS_OutPut(DISABLE);
                                                        MOS2_Status=0;
                                                }
                                        else
                                                {
                                                        Turn_off_Time --;
                                                        FORCE_Turn_MOS_ON();//----0803
                                                }
                                }
        //-------------------------------------
                        }
                        else //電池電壓過低
                                 {
                                        Turn_MOS_OutPut(DISABLE);
                                   MOS2_Status=0;
                       }
  if (PhotoVoltaic_Status!=0)//
                {
                Turn_off_Time = Store_Turn_off_Time;
                Night_Mode_Status =0;//可以再次設定定時
                        }
        }

void FORCE_Turn_MOS_ON(void)
{
        if(Low_Bat_Flag==0)
    {
                                if(MOS2_Status !=1)
                          {
                                Turn_MOS_OutPut(ENABLE);
                                MOS2_Status=1;
                                }
                }
        else
        {
        Turn_MOS_OutPut(DISABLE);
        MOS2_Status=0;
        }
}

void FORCE_Turn_MOS_OFF(void)
{
        if(MOS2_Status != 0)
        {
        Turn_MOS_OutPut(DISABLE);
        MOS2_Status=0;
  }
}

void Charge_Condition_Work(void)
{
        //充電部分;比較假如電池電壓高於14.5v就不輸出切斷充電,13.5v就進入 pwm 模式,低於13.5v就全輸出不控制電流
        //放電部分;若低於11.0v就停止輸出
        //pwm 模式就要作部份的分割可以分成5段
        if((Real_Voltage>141)||(Real_Current>400))//tune off charging operation overcurrent or overvoltage
        {
                Charge_MOS1(DISABLE);
                PWM_Do =0;
        }
        if(Real_Voltage<=141 && Real_Voltage>130)//PWM Mode
         {

                 PWM_Do = 1;//start PWM charging in Timer mode
                if(PWM_Cycle_Complete==1)
    {
                        PWM_On_Count=(unsigned char)(142-Real_Voltage);
                        PWM_Off_Count=(unsigned char)(Real_Voltage-129);
                        Charge_MOS1(ENABLE);
                        PWM_Cycle_Complete=0;
                }
        }
        if(Real_Voltage <= 130)
        {
          Charge_MOS1(ENABLE);
                PWM_Do =0;
        }
}

/*
void LED4_Work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GPIO_Init(LED_DRIVE_PORT,OUT_PUT_DRIVE_PIN,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Init(LED_PORT,OUT_PUT_LED4,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if(NewState!=DISABLE)
        {
        GPIO_WriteHigh(LED_DRIVE_PORT,OUT_PUT_DRIVE_PIN);
        GPIO_WriteHigh(LED_PORT,OUT_PUT_LED4);
        LED4_Flag=1;
}
        else
        {
        GPIO_WriteLow(LED_DRIVE_PORT,OUT_PUT_DRIVE_PIN);
        GPIO_WriteLow(LED_PORT,OUT_PUT_LED4);
        LED4_Flag=0;
}
}

void LED3_Work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GPIO_Init(LED_DRIVE_PORT,OUT_PUT_DRIVE_PIN,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GPIO_Init(LED_PORT,OUT_PUT_LED3,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if(NewState!=DISABLE)
        {
        GPIO_WriteHigh(LED_DRIVE_PORT,OUT_PUT_DRIVE_PIN);
        GPIO_WriteHigh(LED_PORT,OUT_PUT_LED3);
        LED3_Flag=1;
  }
        else
        {
        GPIO_WriteLow(LED_DRIVE_PORT,OUT_PUT_DRIVE_PIN);
        GPIO_WriteLow(LED_PORT,OUT_PUT_LED3);
        LED3_Flag=0;
}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
        tim1svc();
}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
        tim6svc();
}

//Degree_0C= ((tempresist[Degree_C-1]-NTCvalue)*10)/(tempresist[Degree_C-1]-(tempresist[Degree_C]);
/*
unsigned int Get_ADCCH_Value(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網路上的例子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 ADC1_PRESSEL_FCPU_D2,\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ALL, DISABLE);
    //你也可以用操作寄存器的方式代码如下,但未验证。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ADC_Channel,ADC1_ALIGN_RIGHT);
     ADC_CR1 |= 0x01;      //开始启动转换
            while(ADC1_GetFlagStatus()==RESET);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返回ADC结果
}
//这个初始化代码很重要,不能省,每次切换通道都要初始化一次!
//main函数中直接调用
//  TempADC=Get_ADCCH_Value(ADC1_CHANNEL_1); //获取AD转化值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中斷程式部分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TIM1_OVF_IRQ}, /* irq11 每分鐘計數*/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TIM6_OVF_IRQ}, /* irq23 led閃爍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