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0CMBX畫面異常請益

楼主(2014-07-17):
版上的各位大家好

小弟在站內潛水已久

今天家裡的電視壞掉了想問看看大家有沒有碰過

家中電視為大同V30CMBX

狀況為一開機畫面都正常但是看大約1個小時熱機後畫面就會開始抖動色彩不正常

同問題幾年前也碰過

當時是請原廠的朋友拿了一塊主機板(V30CMTT)把中間IC換成原本30CMBX的

撐了幾年又壞掉了原因應該也是主機板掛掉了而原廠朋友也離職了

於是我拆了背蓋拆開用電扇降溫發現畫面可以一直正常

想請有修過這毛病的大大們是否可以告訴我

這是主機板上的那個零件壞掉了...

小弟只會看電容凸起換電容而已

這個完全不懂...

希望可以在這裡得到答案

謝謝大家

网友A:
你可參考這篇的處理方式,看有否改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A4%A7%E5%90%8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參考這篇的處理方式,看有否改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03&highlig ...

這篇我有看過

但故障方式不一樣

謝謝你提供類似文章

网友B:
這篇我有看過
但故障方式不一樣
謝謝你提供類似文章
===============
閣下言下之意是知道如何維修嗎?

問題不是於主板嗎? 我想因該不會有人直接告訴你"哪個零件"故障

既然你吹電風扇會好,那你何不關掉電風扇,摸摸主板哪個零件發熱量最大呢?

网友C:
手壓 AD 板晶片,有無改變畫面狀況?
AD 板晶片,有無發大量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篇我有看過

但故障方式不一樣

看來我那篇文章對你來說並沒有參考價值了。
做維修不是做 RD,我想你要能分辨 RD 的工作和維修有什麼不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來我那篇文章對你來說並沒有參考價值了。
做維修不是做 RD,我想你要能分辨 RD 的工作和維修有什麼不同 ...

哈哈五燈大哥他或許只想要很明確的答案吧 ^^
其實五燈大大發的這篇我個人覺得對您的問題是有幫助的,不過每個人的見解不同所以看法就會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五燈大哥他或許只想要很明確的答案吧 ^^
其實五燈大大發的這篇我個人覺得對您的問題是有幫助的,不過 ...

如果一個人心中那杯水滿滿的,你如何再倒水進杯子裏?
相同的道理!很多答案都在問題裏,端看個人如何去解!

其實很多人問問題,開口就是要答案,給了答案不見得聽的進去,
這一篇

為什麼吹電扇就可正常?
為什麼元件會發熱?
是那個元件會發熱?
電壓量了沒?數值多少?

這些是誰要動手的?總不是電腦那一端幫忙猜答案打字的那雙手吧?

网友E:
有那麼困難嗎

依你所敘述的 "小弟只會看電容凸起換電容而已"...

希望您有運動家的精神, 把主板上的電容全掃(電解、鋁質等電容)...電視就會 Okay了...

如果您有點底子的話...最多 5pcs就可以搞定了...

========================================================================

一、温度与电容的寿命。

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缩短,最明显的是电解电容器。一个极限工作温度为85℃的电解电容器,在温度为20℃的条件下工作时,一般情况可以保证181019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而在极限温度85℃的条件下工作时,一般情况仅仅可以保证2000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所以,在设计电路时,应注意此情况。

二、温度与电容的损耗角正切值。

任何电容器都有一个损耗角正切值,即电容器的损耗。一般情况下正切值是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的。例如CC10型超高频瓷介电容的损耗角正切值,在正常温度下(20℃±5℃),为0.0012,在正极限温度下(85℃),却为0.0018。可以看出,受温度的影响是较大的。

三、温度与电容的绝缘电阻。

一般情况下,电容的绝缘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绝缘电阻的降低又将导致电容的漏电流增大。

四、温度与电容的容量。

电容的温度系数是指电容的容量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设计精密电容定时电路和由电容决定频率的振荡电路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温度对电容容量的影响,否则,所设计的电容定时电路就会定时不准确;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就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总而言之,在使用电容器时,应充分考虑到温度对电容的影响,应尽量使电容在20℃左右的条件下工作,避免温度对电容诸多参数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篇我有看過

但故障方式不一樣

回答很乾脆。
建議:直接換一片主板,這樣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那麼困難嗎

依你所敘述的 "小弟只會看電容凸起換電容而已"...

你倒說出了重點,但是真正想學的人還是值得幫忙的,不是嗎?

网友:
越來越多人都在求直接答案~~~要直接給答案  跟你說不可能 只能給你方向

隔空抓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篇我有看過
但故障方式不一樣
謝謝你提供類似文章

其實我有試過....

可是每個元件溫度都一樣燙...

我不像工作室有視波器跟溫度槍可以檢查

所以才會直接問看看有沒有人有修過

大概壞在哪個部分讓我慢慢抓看看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壓 AD 板晶片,有無改變畫面狀況?
AD 板晶片,有無發大量熱?

溫度都一樣....

我甚至想說看是哪裡空捍還是接觸不良

用起子的握端去敲板子...

卻也得不到答案

謝謝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我那篇文章對你來說並沒有參考價值了。
做維修不是做 RD,我想你要能分辨 RD 的工作和維修有什麼不同 ...

謝謝版主提供的意見

就如同我回給版有的話

我只是個門外漢

讀書時期因為不學好

所以底子也跟著沒打好

而且自己不是這行專修出身的所以有些需要儀器去測量的

我真的沒有這些東西....就算有可能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吧...

所以才會來問問大家看能不能指點我一下該往哪邊去專研看看

謝謝你這麼熱心的幫我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那麼困難嗎

依你所敘述的 "小弟只會看電容凸起換電容而已"...

謝謝你提供這些資訊給我

讓我對電容更聊解了一些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答很乾脆。
建議:直接換一片主板,這樣比較快!

哈哈

買一塊中古板應該不太划算

因為這是舊型的液晶 沒有HDMI孔

想說自己研究看看

修不好就回收了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提供的意見

就如同我回給版有的話

其實我也是門外漢,讀的是機械,興趣卻是跟電有關。
電學不懂自已找書看,線路圖看不懂找人問,
電表不會用也是要看說明書,多燒幾個就會用了,

幾年前也是要找維修方面的資訊,找到當時 pigoo 的前身,
裏頭有好多的寶貴資訊和一群無私分享的前輩,
從這裏頭學到很多的知識,再實際去操作驗証得到寶貴的技能,

所以對於一些新進論壇的朋友,如果能善用搜尋的功能,多多爬文,
相信功力一定會大增,同時也別忘了提巂後進。

网友:
就已經有人說出"更換主板上所有電解電容"就因該會好 且 也符合你只會換電容
不知道閣下到底"執著"哪一點呢?

難道有人跟你說這是"BGA"焊點不良嗎? 如果真是如此,那也根本不用玩了,直接換板吧!

如果說不想動手,那可退而求其次,你就放個電風扇在後面吹吧!一段時間後電視的故障症狀就會很明顯
一開機就會出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也是門外漢,讀的是機械,興趣卻是跟電有關。
電學不懂自已找書看,線路圖看不懂找人問,
電表不 ...

pigoo 前身 = 快樂媽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