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器漏電?

楼主(2014-07-17):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家中浴室在洗澡時,開水握蓮蓬頭都會有微微的觸電感(麻麻的),我去按電熱水器上的漏電斷路器旁的綠色測試鈕也會跳脫斷電(表示該斷路器是好的),我也換了一支新的加熱管,但洗澡時就是都有麻麻的感覺,請問是那裡在漏電有問題啊?是牆壁內的電線漏電嗎還是?

网友:
冷水有試過嗎
如果會麻 那就是水有問題
不會的話就要再找了

家人也會麻?

网友:
先將熱水器電源關閉 , 再去測試是否一樣有麻麻的感覺 !!!

如果沒有那代表確實是熱水器等有關的電路漏電 !!!

先找出問題點才好解決 !!!

网友A:
看接地有無確實

楼主:
全家都會麻,熱水器電源關了就沒觸電感了,但是如果是熱水器漏電的話,為何我的斷路器沒跳開呢?因為按測試鈕測試時,斷路器是好的它會自動斷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地有無確實

老房子了,並沒接地系統,但是熱水器的外殼是有鎖地線,以前新裝設好的時候也
沒觸電的感覺是近期才這樣的

网友B:
漏電的電流很小~也是不會跳脫
在斷路器的迴路外的漏電也不會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電的電流很小~也是不會跳脫
在斷路器的迴路外的漏電也不會跳脫~

所以大大的意思是我的電源要重拉走明線嗎?

网友C:
漏電斷路器跳脫電流有50mA ,30mA,20mA多種,你看一下是那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電斷路器跳脫電流有50mA ,30mA,20mA多種,你看一下是那一種?

原機就裝30mA的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機就裝30mA的喔

如不改漏電斷路器,那就請把熱水器接地線確實接好(請確認你的地線是真的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不改漏電斷路器,那就請把熱水器接地線確實接好(請確認你的地線是真的接地了) ...

請問大大,我拿根鋼釘直接釘在牆上後,把地線纏在上面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我拿根鋼釘直接釘在牆上後,把地線纏在上面行嗎?

地線應接在熱水器的金屬部位(與水管相通)
你想想,這樣水都接地你還會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線應接在熱水器的金屬部位(與水管相通)
你想想,這樣水都接地你還會麻嗎? ...

回大大,原本熱水器上就有接地線(鎖在外殼上),我以為大大指的是家中的配電盤內的地線

网友:
忘了說,其實做好接地時,可能漏電的故障電流會增加,
這點不得不考慮之後會發生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原本熱水器上就有接地線(鎖在外殼上),我以為大大指的是家中的配電盤內的地線 ...

重點是這條地線,是確實的地線嗎?
你能告訴我它跟你家中110V插座兩極之間壓差是多少嗎?

网友:
有一個方法,把電源挿頭反挿試看看。用電表量一下熱水管有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的意思是我的電源要重拉走明線嗎?

不需要吧!
你直接測電爐本體有沒有漏電比較快吧!
我有遇過浴室除濕鏡因水/濕氣漏電到牆上導致的狀況

网友:
熱水器電源線,接室電220V有一條綠色線是要接地.

楼主:
好的,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等小弟出完差回家在繼續找問題囉

网友:
把電熱水器拆開檢視看看是哪邊造成的漏電比較重要
因為地線接完還要量測接地電阻~而且接到水管去是比較不建議....這樣會有機會全管路都是有帶電
先把可能造成漏電的原因找出來比較重要

网友:
如果要接地就接冷水管上

网友:
如果確定漏電斷路器沒壞,然後熱水器那迴路的NFB切開又不會漏電,很可能是漏電斷路器至NFB這段電線有破皮造成漏電,然而因為會微漏而不至於產生大電流讓NFB跳脫,那麼表示接地電阻很高,所以千萬不要把接地線直接接到冷水管,一來接地良好的話NFB跳脫無法投入算運氣好,二來接地電阻高的話那麼漏電範圍擴大,冷水管如果是金屬的話,連結到的地方都會電人

网友:
220v電器 中性線不載流
在居家沒真正接地線下 該專用迴路
電工法規中性線允許充當接地線使用

此專用迴路線路間 不可再分支取110v使用
該段中性線 就因為乘載電流  會在以220v電器以中性線當接地的
外殼漏電回流回去  這情況電熱水器機體漏電斷路器在其後端
是不可能跳脫的
家中某天老亂搞省錢傑作  真實案例

檢查電熱水器是不是以中性線當接地線使用?
而且是否該段迴路 又亂接出來110V電器使用?
該電器未使用是不是就不會麻酥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