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付費徵求 42吋 panasonic TC-42VFL 主機板 (已解決)

楼主(2014-07-17):
徵求 panasonic TC-42VFL 主機板,
麻煩有的大大們跟我報價,
因為日前徵求程序尚無回應,
所以想直接找主板可能比較快,

原求助文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2258-1-1.html

已解決,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2016-10-30):
大大你好,請問我也有跟你同樣問題換完24C一樣狀況,請問你後來如何排除呢?可以請大大告訴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請問我也有跟你同樣問題換完24C一樣狀況,請問你後來如何排除呢?可以請大大告訴我嗎? ...

我最後還是無法維修,
弄完24c後畫面正常了但是會當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後還是無法維修,
弄完24c後畫面正常了但是會當機

謝謝,我也是更換24C之後也是一樣情形,正在找新的軟體燒錄進去看看

网友:
你好! 大大 針對我跟你的主機板一樣的問題我最後有找到原因了,就是在主機板上面的
1084  跟1084-33 這兩顆3隻腳的IC  因為一顆是1084的調整 ADJ 的IC  跟1084-33的降壓IC 起初我發現這兩顆超級燙 我是把這兩顆IC 都更換調 我的判斷是 IC這兩顆溫度很高 所以造成 IC有錫裂的現象 ,現在重焊之後都正常了 因為我的狀況跟你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建議你 找看看是否有錫裂的地方,我處理這兩顆IC重焊現在開機超過2個小時了 都正常 希望有幫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