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NA-100ET無電源、無顯示~~求救

楼主(2014-07-17):
一、插入電源,控制板沒有任何顯示

控制板

控制板

二、電源板的圖案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1

電源板1

電源板2

電源板2

電源板故障?
控制板故障?
沒有電源輸入?
啟動電容似乎沒有故障,因為沒有變形

网友A:
量開關~~量保險絲~
再來就是要轉換電路~~基本上會有5V跟12V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開關~~量保險絲~
再來就是要轉換電路~~基本上會有5V跟12V這些的

量開關~~~~是指控制板的開關嗎?若是,用dcv檔位量,按下開關後會有壓降,這樣表示控制板是好的嗎?
量保險絲~~~~是電源板的嗎?用Ω檔量,沒有電阻,還是電流保險絲,用ac v量電壓有11ov?
轉換電路是指什麼?
謝謝大大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