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32吋LXM-32出現畫面偏藍沒紅色外加粗斜坡

楼主(2014-07-17):
普騰32吋LXM-32開機前約30秒畫面正常
開機約30秒後出現的畫面偏藍無紅色系並伴隨粗斜坡紋

請問有前輩遇過嗎?

网友:
呵呵... 這台要有視訊盒才能用吼... 直接接電腦我記得會這樣不正常.. 我也說不出是會原因... 記得他雖然是DUB的接頭但不知為什我接了也是如此.. 去找找接視訊盒AV部份能不能正常

楼主:
這台所有輸入端子就只有VGA RS-232 SYSTEM AUDIO、如下圖

這張是比較清楚的故障畫面

网友:
感覺您的色彩解析度和品質有不對耶,有錯還請見諒

楼主:
不了解hankhu先輩的意思,抱歉!
一樓故障畫面因壓縮的關係,不清楚。
二樓故障畫面重新整理上傳,上面有提到
開機瞬間是OK的但過了約30sec 畫面就如二樓所PO的故障畫面,
應該跟設定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了解hankhu先輩的意思,抱歉!
一樓故障畫面因壓縮的關係,不清楚。
二樓故障畫面重新整理上傳,上面有提 ...

有無清潔過屏線?

网友:
這台是我第一台液晶電視... 這台所有輸入端子就只有VGA RS-232 SYSTEM AUDIO VGA和RS-232和AUDIO是接到電視盒 232是搖控 AUDIO 是聲音 VGA接電視盒
這台電視背面有四個孔 左2右2 是掛電視盒用的  這電視正面右下角有電源是總電按壓式開關要按下去 上方的電源按才有反應

楼主:
屏線用橡皮擦清過,故障現象更嚴重了,影像消失,整個畫面如下圖,SCALER 是否掛點了?

网友:
就是這台 你看看.. 剛幫你找到了...  這台我沒有試成功過直接接VGA 過.  不知是否那時功力太弱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05514460

网友:
換一下VGA的線看幾蕊的.. 然後換不1024*768 看看

楼主:
感謝topwang前輩提供寶貴經驗與搜尋的功力。請問若接電視盒是否需要兩條CABLE,分別將ad板與電視盒的vga、RS-232連接?

楼主:
這是站上前輩維修後電腦測試
http://blog.xuite.net/gkj.nn/blo ... E%E5%AF%A6%E4%BE%8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opwang前輩提供寶貴經驗與搜尋的功力。請問若接電視盒是否需要兩條CABLE,分別將ad板與電視盒的vga、R ...

ad板與電視盒的vga、RS-232連接?是RS-232 控制搖空訊號 VGA 是顯示訊號... 要不你查一下這台面板型號去查規格解析度 直接用電腦VGA試試 當時我沒這樣查試過

楼主:
電視盒到手了,結果接上AV,畫面如下圖

网友:
圖檔太大會影響開啟頁面的速度,
有請樓主將圖容量縮至800*600,256k以下,

請您配合,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視盒到手了,結果接上AV,畫面如下圖

怎看起來看TCON AS15掛了.. 看一下TCON 有AS15? 量一下GAMMA電壓看看

楼主:
橘子電壓都正常
很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