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山寨三星S4旅充

楼主(2014-07-17):
之前在沒屋頂購買的~三星S4旅充.
使用一兩次後覺得很可疑~決定把它拆出來瞧瞧~

寫了一堆越南文的外殼

外殼,寫了一大堆越南文

外殼,寫了一大堆越南文

PCB板背面

PCB板背面

PCB板背面

PCB板正面,看那線路感覺是一個隔離降壓線路,有看到PC817光耦.

PCB版正面

PCB版正面

感覺~雖然它沒法子輸出5V /2A ,連1A都成問題.
但是它有隔離電路,避免被觸電的危險.也算是有良心的~

楼主:
補充一下~拆解方法,拿一字起子,把上面的蓋子撬開就行了~

网友:
有無隔離電路的 5V USB用變壓器??
市有在售嗎??    夜市裡也不一定買的到吧

网友A:
這個要看辣 一般都頂多650MAH 1A都不到

网友B:
我也有買到
但是在淘寶買的 還跟我說是原廠的。。。。哎
果然這個價格是買不到原廠的
裏面就是RCC的電路
zener+pc817 回授

网友:
昨天新聞有一個人買到會爆炸的說~~

建議他送PIGOO鑑定產品優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買到
但是在淘寶買的 還跟我說是原廠的。。。。哎
果然這個價格是買不到原廠的

沒屋頂的賣家也說是原廠的~還好差一點被騙了多買一條傳輸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看辣 一般都頂多650MAH 1A都不到

這款,我有用電阻測試一下~頂多100mA,輸出電壓還是可以在5V以上,電流再往上增加
電壓就一直掉下來~1安培時,輸出電壓差不多是0.2V上下.
為了安全起見~就不敢再測試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款,我有用電阻測試一下~頂多100mA,輸出電壓還是可以在5V以上,電流再往上增加
電壓就一直掉下來~1安培時 ...

充電方式脈衝 不是持續的........

网友:
我的三星平板原本配的跟大大的長的一樣
規格也是2A 難道也是假的

网友:
我也有買,我有測,還好都有2A,菩薩保佑

网友:
還好沒買此款

楼主:
我算是運氣不好吧?

网友:
我的小米機 第一次充電也是很熱!! 所以我就給他"外加一個散熱片" 幫他煽扇子!! 心比較安!!

网友(2014-08-19):
沒想到大家竟然還是會有"原廠"的迷思

舉凡china所賣出的如:淘寶...及台灣的 露天,Yahoo

商品多他X的說*****"全新原廠"******

的確沒錯是~"全新原廠"~ 各位同學,他有他X的說是日本Sony原廠 or 韓國三星原廠嗎??????

所謂的~"全新原廠"~指的就是他X的~~~"阿里不達廠"(不知哪個XX廠)副廠,所生廠的.

***這種"阿里不達廠"對他來說~他是生產這種劣質商品的"原廠",全新也沒錯~~~所以"全新原廠"的確沒錯~沒騙人!***

這樣瞭解~~~什麼叫"全新原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