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板安裝分享

楼主(2014-07-18):
90w太陽能板終於把他裝上去了,大熱天揮汗如雨,對施工人員致上最高的敬意,不管是泥水工還是配線工...

1.製作太陽能板的固定架

2.把他安裝在花架上

旁邊的小太陽板6v給夜間感應燈使用(COSTCO NT999)

3.安裝角度位置北緯 24度所以傾斜角約34度,面向南方,因為建築物關係朝向西南方!!

4.控制器 590元 20A等級沒有電池溫度量測(有 USB 1A輸出功能)

5.控制器先安裝電池,再安裝太陽能板,電線應該儘量短儘量粗,但是因為一切都是未知數所以電線用很長好調整,很細(手頭只有這些)

6.太陽電池充電的狀況,PWM充電模式 我的電流表約 1秒擺動一次(指針快擺斷了),雲天 充電1A,大太陽底下 0~4A擺動,我用的40AH.

7.這控制器充電到13V就顯示 F(充飽)但是還是繼續 PWM對電池充電, USB 輸出裝一個數字鐘,還在找12V的負載,尋找期間讓太陽把電池充飽一點...

网友A:
PWM??   有一部分的電不就沒了
電流表真的有指在0的時候??

网友B:
大大對保護地球的精神真是可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有一部分的電不就沒了
電流表真的有指在0的時候??

專炸元件大:
   反應真是快啊!! 所以一塊太陽板應該可以掛上兩個控制器,這樣PWM就不會浪費了吧!! 這個功能我會考慮怎麼好好使用它!!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對保護地球的精神真是可敬

IKULA大:
   沒有你的幫忙到現在還完不了工!! 感謝!!

网友C:
這個剩下的應該就是antlu大你要自己計算實際光一棵40AH的電池要多久才能到達充飽的時間
而且若真掛上兩個控制器,要想PWM週期不會浪費,那麼兩個控制器就變成要作交叉同步的模式
這個antlu大你就可以有時間去自己製作第二個控制器了
太陽能板確實是挺有趣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剩下的應該就是antlu大你要自己計算實際光一棵40AH的電池要多久才能到達充飽的時間
而且若真掛上兩個控 ...

LEGION大:
   感謝您不斷的鼓勵!! 我不知道蓄電池的PWM充電模式是不是都是這樣週期約1秒鐘,可以不可以把頻率提高如100HZ 或是 1KHZ...
   目前我的 STM8S903K3 的進度已經到了 2組A/D(電壓電流應該沒問題了)  NTC電阻分壓溫度顯示 定時 ,目前還差 PWM的控制,... 好像還很遠...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感謝您不斷的鼓勵!! 我不知道蓄電池的PWM充電模式是不是都是這樣週期約1秒鐘,可以不可以把 ...

阿乾大:
pwm頻率控制在1khz以下,太快電子會跟不上
所以控制在60~120hz,應該比較恰當

如果可以用mcu去判斷電池狀況後
再產生適當的頻率與周期對電池充電
這樣是最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反應真是快啊!! 所以一塊太陽板應該可以掛上兩個控制器,這樣PWM就不會浪費了吧!! 這個功 ...

45%給A電瓶充電
45%給B電瓶充電
10%給太陽能電板喘口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
pwm頻率控制在1khz以下,太快電子會跟不上
所以控制在60~120hz,應該比較恰當

winrar070大:
   因為我一直以來的觀念都是 PWM用於馬達的控速上面的應用,加上積分作用累積到一定的電壓,這樣馬達的速度就會變化,所以我就想"蓄電池"跟電容器應該很類似,PWM的差異應該是 DUTY CYCLE 對於頻率會不會比較不會影響,當然大電流瞬間的ON/OFF 或許會有其他考慮吧!!
   STM8S MCU控制 PWM 有專用的指令,現在還在準備中...
電瓶的特性還不太了解,我記得鎳氫電池有一個現象就是,充電的時候電壓逐漸升高,高到一定電壓時候若把充電器斷開他會降一些電壓,這好像會影響到充飽與否的問題,不知道是不是跟電池的內阻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給A電瓶充電
45%給B電瓶充電
10%給太陽能電板喘口氣

雄爸:
      這點子很好!! 執行上不知道該怎麼作? 要想想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爸:
      這點子很好!! 執行上不知道該怎麼作? 要想想看!!

(A)90%>(OFF)10%>(B)90%>(OFF)>(A)90%>(OFF)
I--------時周周期------II----時周周期-----I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90%>(OFF)10%>(B)90%>(OFF)>(A)90%>(OFF)
I--------時周周期------II----時周周期-----I

有點像是 全橋式電源中 上下橋的運作呢

      上橋  死區  下橋  死區  上橋
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像是 全橋式電源中 上下橋的運作呢

      上橋  死區  下橋  死區  上橋

專炸元件大:
   這主意很棒!! 以50AH的鉛蓄電池90% 4A的電流又是1/2週期充電(等於2A電流脈衝)應該不會太大,雙輸出這個點子或許可以再專利上面發揮一下喔!!
WINRAR大的充電電路以及  定電流(0.1~0.3C) 定電壓(14.4V) 浮充(13.8V) 的考量,這樣應該會很完美.
雖然有點複雜,希望可以有結果...可能 LEGION大已經著手在進行製作了...
這是WINRAR的大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50076-1-1.html

网友:
楼大的小别墅很环保啊!

网友:
謝謝分享,看完後也想來裝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這主意很棒!! 以50AH的鉛蓄電池90% 4A的電流又是1/2週期充電(等於2A電流脈衝)應該不會太 ...

antlu大你也想太多了
目前單純只是想了一下大概怎麼作,但還沒有空作這個東西
而如果想作成週期有效利用的話,那會變成1組控制器作多工模式才能控制兩個輸出源
變成兩組輸出都成了hi-low交換,那麼太陽能板本身在pwm輸出時就都在工作區內了
antlu大應該可以作一個來試試的,
有趣的是antlu大你家的太陽能輸出都是用在什麼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tlu大你也想太多了
目前單純只是想了一下大概怎麼作,但還沒有空作這個東西
而如果想作成週期有效利用的 ...

legion大:
   說來也是好笑,90W 45AH的電池,感覺有模有樣的,負載? 1個USB 時鐘溫度計 1個12V的LED溫度計 今天又增加了一個 600mA的 LED 燈,電扇還沒安裝上去,... 想一想好像12V的負載還沒有很多,慢慢增加吧!!純粹是好玩的.  因為手頭沒有比較大電流的端子和電線,所以 12>>110V的 DC AC INVETER 還沒裝上去!!
   我想"善用能源"應該都是我們想要挑戰的的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說來也是好笑,90W 45AH的電池,感覺有模有樣的,負載? 1個USB 時鐘溫度計 1個12V的LED溫度計  ...

這樣確實是入遠大於出,可能要控制一下,計算看看一天實際能存入多少能源
再把每天最大使用值控制在這里,這樣才有效益出來,
至於線大概就找找0.75mm或1.25mm的就可以了,
有趣的是電扇這個,12v的電扇要大尺寸的可不好找,
恐怕還是要使用AC的電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確實是入遠大於出,可能要控制一下,計算看看一天實際能存入多少能源
再把每天最大使用值控制在這里,這 ...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負載都會越加越大!! 還有聽說最近的電扇有些已經是 直流12V的,希望過一陣子回收場可以找得到!!
我想用分壓方式取出電流來,不經過OPA放大 不知道會不會差異太多?

网友F:
antlu大,下一步是不是準備裝風機了,搞風力發電
新竹風很大,不用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F:
antlu大,下一步是不是準備裝風機了,搞風力發電
新竹風很大,不用可惜。 ...

單晶片微電腦大:
   搞個風機費用太高簽呈寫不完!!作個風速計還不錯!! 我連風向雞都作不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負載都會越加越大!! 還有聽說最近的電扇有些已經是 直流12V的,希望過一陣子回收場 ...

分壓取出電流倒也還好,就是取出點預設好就可以了
而要不要經OPA就要看現狀而定了,端看實際情形
OPA有時也是為改變成高阻抗的射極隨隅不僅是為了放大
都上一塊板子了,antlu大你可以開始想想怎麼上第二第三塊了

网友:
乾大:
12v大風扇可以找汽車的散熱風扇去殺肉場找就有了兩三佰就搞定了

网友C:
看了一下汽車的水箱風扇是12v的沒錯,
雖然大小廠牌不同,在使用時的功率大約都在80-120w左右
12v時電流大概就落在6-10A之間,90w的太陽能板恐怕會入不敷出的
這也是要考量的一個方向,不過殺肉場買這個倒還真沒想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汽車的水箱風扇是12v的沒錯,
雖然大小廠牌不同,在使用時的功率大約都在80-120w左右
12v時電流大概 ...

用555以pwm方式使用很省電的

楼主:
進度更新;

更換60AH的充電電池(汽車用)

並聯舊的40AH電池,並且裝上 12V-110V轉換器

驅動 35W的風扇

今天剛換上 60AH電池可能是電壓不太足夠,一整天充電都沒有 PWM 動作,太陽給4A 電表就4A 陰天就2A... 電壓約13V~14V,使用110V電扇隻後電壓降到12.6V,持續下降...將繼續觀察電瓶的充電情形!!

給同好安裝建議: INVERTER 應該裝在電瓶上,不是裝在控制器輸出端,INVERTER自己有內部低電壓斷開的功能
                      12V輸出應該多準備一些端子台,因為他不像市電 有一定的規格,所以使用端子台容易擴展

楼主:
更新一下現況: 電壓在 13.7V時候變成 PWM 模式,13.7V以下則是全載充電,我裝上 INVERTER 之後加上電扇 電壓降到12.5V 他就沒有 ON/OFF 充電了,電流保持在3A~4A範圍 ,意思說這太陽板輸出約 50W,與原先的 90W差異頗大,這應驗了 LEGION大當初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