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大同平面TV29FT,畫面內凹

楼主(2014-07-18):
如圖、機板、大概查了一下,不知所措

网友A:
PIN迴路掛掉..基本上都是電容壞(容量沒有)或晶體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迴路掛掉..基本上都是電容壞(容量沒有)或晶體燒毀

小弟不才請問大大說明是哪個地方的迴路好讓小弟縮小區塊維修 謝謝

网友:
圖片紅圈處電容 電晶體測量一下
基板順便清洗

网友:
你可以先試著調上面那一整排可調電阻,或許可以恢復正常

网友:
請檢查高壓變壓器第五腳輸出應該有一 顆RD01 15歐姆限流電阻是否開路(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