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弦波轉方波電路~

楼主(2014-07-18):
1.有沒有什麼簡單的電路...

网友:
老師好像是這樣教的:施密特觸發器可以辦到你的需求,
詳細請自己古狗一下吧!

网友:
OPA比較器,設定的基準比較電壓,會影響輸出duty cycle的比例.

网友:
74HC14 施密特反相器  要同相就用兩個
這份文件看一下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647fc34d2b160b4e767fcf24.html

楼主:
感謝樓上諸位大大,了解了!

楼主:
請問這張圖沒畫GND , 是否在PIN1接GND , 0.01uF接GND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張圖沒畫GND , 是否在PIN1接GND , 0.01uF接GND即可...

555能用到如此地步,也算一傑,但怎會不知其他腳位接法?圖中比對的準位是1/3及2/3Vcc,輸入正弦波的準位如何與其相對應?

网友:
用74HC34就不需要兩個反向器了。不知道電平是多少? 超過TTL就要用另外的方式。

网友:
電容耦合交流輸入

一個 NPN 偏壓在飽和區, B 極再接一個二極管負極, 二極管正極接地

這個夠簡單嗎

別人教的, 俺只是學而時習之而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HKGpOcllA

楼主:
上面那張圖是reference design,怎麼沒人回答我~是不是那2個地方接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能用到如此地步,也算一傑,但怎會不知其他腳位接法?圖中比對的準位是1/3及2/3Vcc,輸入正弦波的準位如何 ...

input準位不能大於vcc , 1/3 2/3vcc是取input準位的high low訊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put準位不能大於vcc , 1/3 2/3vcc是取input準位的high low訊號

1.是接地沒錯,只是直接這樣告訴你,不就少了自己做功課的部分嗎?
2.d大你也常在論壇上勤於發問,只是最終很少看到你的解答內容,這部分希望你要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接地沒錯,只是直接這樣告訴你,不就少了自己做功課的部分嗎?
2.d大你也常在論壇上勤於發問,只是最終 ...

OK < 沒問題滴

楼主:
分享一下實際確實如圖所示...根據VCC的電壓來決定high , low , 如果vcc調整 方波的頻率會跟著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實際確實如圖所示...根據VCC的電壓來決定high , low , 如果vcc調整 方波的頻率會跟著不同....

那個不是弦波,而是方波經過CR微分電路之後的波形,這個與原方波的工作週期和頻率有關,如果以波形來看,原來方波的工作週期較窄,應該不會大於1/6.

网友:
利用 Google 搜尋 "Zero Crossing Detector Circuit" 就會有很多可供參考修改的電路,例如:

LM339 Zero Crossing Detector

网友:
用741做一個同相零位比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