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在HLT-SG3207裡面的電源板WOD180243不過電問題請益

楼主(2014-07-18):
換插頭的時候忽然啪一聲,
從此電視就不過電了!
拆解下來後原本想說是保險絲燒了吧,
換個保險絲應該OK!
拆解之後發現事情不單純...

拆解後整體長這樣

電源板的部分

右側3pin插頭接市電的,
旁邊那顆黑黑的圓柱狀的東西看起來應該是保險絲,
電表用蜂鳴檔量過是短路的(沒拆下量來應該沒差吧?),猜想保險絲沒燒,
左側上方8ping連接座1-4通通短路(由上至下,下同...),5-8也通通短路,
左側下方7ping連接座2-4都短路,5-7也都短路,
其中8ping連接座的5-8以及7ping連接座的5-7以及固定螺絲通通是短路的,
猜想應該是供應直流電的接地(負極)吧,

接上電源後,右側3ping連接座的1跟3有量到AC 112V ,
左側的兩個連接座的任何一支根固定螺絲之間量直流電,通通是0,
左上方綠色LED從來沒有亮過,

請問這樣情況是不是這塊電源板故障了?
爬了一些文好像有些電源板類似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有power on的設計,
如果是的話要怎麼找到power on 的腳位?

上面那塊鐵片我卸下兩顆螺絲了,還是拆不下來,
從側面看好像有些散熱膏之類的東西應該是黏住了,請問這可以硬拔的嗎?

以上問題懇請有經驗的朋友指教...

=============================================
謝謝 Ultraman 指正
已拆除鐵片,目視外觀似乎沒有損壞的元件

還請各位先進給予指教.....

网友:
如果有研究精神,就要想辦法將那一大片的散熱片拆下來

一般來說螺絲一定要全拆下,另外再觀察還有哪機根腳位焊接再板子上

需確認OK後再拆開散熱片,如果於不確認的狀況下硬拔,那悲劇一定會上演

网友:
看起來總共有四顆螺絲,
另外貼紙下方不知道有沒有藏螺絲

网友:
似乎很明顯,"換插頭的時候忽然啪一聲",
圖一的右邊接線裸露並未先做絕緣

网友:
你都自己查出來還在問 PW-on
注意看這片電源
標籤只輸出...12V  24V
對應你的檢查
還看不出哪點是 ON

地1腳=ON

楼主:
感謝 cherry 回復,
是我沒有說清楚,
那三條線是我要拆機殼的時候先剪掉的,
要裝回去的時候會絕緣的!

楼主:
感謝 Beer 指教,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第一腳跟接地短路就應該要能啟動了是嗎?
單純門外漢,問些蠢問題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Beer 指教,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第一腳跟接地短路就應該要能啟動了是嗎?
單純門外漢,問些蠢問題請見諒 ...

沒基礎..先爬文...
第一腳接地,,,燒死你

沒屋頂有...12V的 約600

楼主:
首先感謝 Beer 的回應,

我真的在這領域是門外漢,
只是我會有些困惑,
前面說第一腳等於on,
後面說第一腳跟接地短路會燒了,
就讓我搞不懂狀況了,
我也確實是個外行人、門外漢....

能不能再問些蠢問題(我真的不懂這方面),
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就我所知是把pw_on跟接地短路去做啟動,
但是隨時都有stand by 的5V可以讓主機板去運作而觸發pw_on的條件!
(上述就我認知而言,有誤請鞭!)
然而,假設在這個Power Switch 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這個電源供應器的啟動條件是?
給予後方機板的環境又好像不對了(我覺得沒有供電應該不可能運作吧?)
還是說這機板會有 stand by 的電源供應,只是因為我這塊故障所以我量不到?

以上,
還是感謝願意花時間回應我的先進朋友,
也還是請各位先進能不吝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 Beer 的回應,

我真的在這領域是門外漢,

Beer大應該是說請你先爬文做點公課...或上沒屋頂買片替換...
應該沒有人那麼有空從頭一一回答你的問題吧!(很多答案爬文都有)

這片電源板(慢慢修)約 58分內就可完修了...

网友:
不同領域的電源板設計概念不見的相同。
建議還是多觀察板上的佈局走線配合輸出接腳應該會有進一步的了解。

楼主:
首先謝謝 thwa 以及 yengyf 願意花時間回復,
小弟真的,有所得!

另外說一下小弟心裡想的,
我想應該是是我的表達能力有問題,
我想說的是,
能不能有個好心人能告訴我,
這顆電源供應器假設它如果可以正常運作的狀況下,
應該要怎麼啟動啊?抑或是它沒有啟動條件,上了電就直接有直流部份的供電了?
這樣我可以判斷這個電源供應器是不是不正常運作了,
這是我的初衷。

小弟真的越來越覺得自己蠢到一個極限了,
懇請前輩們賜教,也請鞭之無妨!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謝謝 thwa 以及 yengyf 願意花時間回復,
小弟真的,有所得!

不必再遭踏自已了!
為什麼沒有人直接給你答案!?
因為答案在論壇的某處,有許多人,或許是同一人,已經無數次回答過了,
所以 BEER 會要你去爬文作功課,這樣在作功課的過程中,還會學到其他東西,
可能你的答案就得到了,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直接給你答案,很快解決了問題,可是你學不到東西,
或許又延伸出其他一堆問題,而這些延伸出來的問題,又會是在論壇的某處,
所以回答的人都累了,都覺得有些人要了答案頭也不回就走了.......

唉!我打字也累了,所以我再去潛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謝謝 thwa 以及 yengyf 願意花時間回復,
小弟真的,有所得!

還是不通...乃會按哩.....
==========================
依你的問題,順序帶你走一趟吧!
站內上方不是有搜尋...輸入--> (你想問的)
你所想要的答案就在那裏....
ex: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5%95%9F%E5%8B%95

楼主:
謝謝 wooden 打字辛苦以及苦心回復,
小弟並不覺得委屈,畢竟願意回覆我,也得花心思,
我只求有所得而已,其實沒有貶低我自己的意思!
我自己知道我,其實是很強大的!
僅此致謝,感恩!

楼主:
謝謝thwa大哥回應我還給了我連結,
僅此回應:
這篇文,我發文前有看過了,
2F說pw_on與5Vsb短路可以啟動,
5F想確定之,有人在文章6F回覆說pw_on與gnd短路可以啟動,
Beer大哥指導我說,pw_on與gnd短路不可行,
並且基於我這電源板我個人量測以後感覺好像沒有給power stnad by 運行的接腳(真的是我個人判斷,有誤請用力鞭我,我會感激你!),
才產生這麼多問題的!

====以上回應thwa大哥=====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原本想問的問題好像挺單純的,
怎麼後來好像我是網路上很糟糕的酸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thwa大哥回應我還給了我連結,
僅此回應:
這篇文,我發文前有看過了,

沒錯,你答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