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保險絲永遠不夠用

楼主(2014-07-18):
土黃色,長方頭,上印有好像是162及NCC等上下排字樣(我的放大鏡看到最多這樣,眼花撩亂),找無相關資料,請高手大大們幫忙

保險

保險

网友:
一般圖片跟帖子是同時發出的,以你的例子,若還在編輯照片就可發出,可在文中註明"照片一會兒補上....等等",避免被我或其它版主移入資源回收區。

网友:
有它的電路板嗎
可以用推的 推斷安培數

网友:
如果是用在一般螢幕,一般是3A

如果是用在電視,3A~5A

网友:
這是保險絲?
基本上還是要先確認板子沒有其他短路,
先用1.5A不行再慢慢往上加,
3A就差不多了,
不要超過5A

楼主:
..........查了三四各小時仍無資料

楼主:
補位置圖

位置

 位置

网友:
板子上標1A,
電子零件有數不清的種類和規格,
這種問題別太執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位置圖

電路板上的元件旁,不是已有標示規格?

网友:
看來應該是 MATSUO 的 JAA 系列產品 (已停產)

http://www.ncc-matsuo.co.jp/pdf_e/jaa.pdf

楼主:
只是先確認是否24v 1a的,不然換裝了過大我也有麻煩,感謝各位大大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