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T220G 電源燈不亮 疑似MCU故障

楼主(2014-07-18):
電源燈不亮
電源板電容已全換新
電壓都正常
AD板 MCU故障

MX25L1005

S24C08

求MCU程式燒看看

网友:
你還是要先原機備份再刷
網路上找的,
沒試過不行勿怪

网友:
這款顯示器的通病,換掉這兩顆就好了

网友:
我是買燒錄好的,直接換,

网友:
三端子穩壓IC看來變色嚴重,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