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霸的硬碟可以拷備嗎?

楼主(2014-07-18):
前輩好:小弟的同事有台音霸的點歌機故障了.開機顯示HDD START然後一直進不去

後來我拆掉它的IDE SEAGATE40GB去測試除發現有壞軌外.還有多項數值警告

我撥電話請教網路修理之店家.他回覆若僅更換硬碟要4500.保固一年

因為舊機器了.換了硬碟怕又壞其他的東西.這下對朋友不好交代

又新換的硬碟不會幫忙灌歌.只有系統一開始的歌

所以同事打算放棄了.但因為近日聽聞同事的好友有一台相同型號的點歌機

所以有打算借硬碟來對拷看看.

但因為對拷過音圓的點歌機硬碟.後來發現有保護.那顆對拷過的硬碟只能在我拷貝的那台機器使用

移裝到我這台音圓就只能有畫面沒聲音.

所以請求有經驗的大大能否指導賜教.謝謝!

网友:
這算討論破解~~~~(因為你要突破廠商的版權防護機制)

网友:
我之前也做各類似的動作,但忘了是什麼廠牌,500G硬碟拷貝過來後,有部份是正常,有部分有影無聲。後來放棄買新機。

网友:
建議您先把新硬碟的編號(不是原廠S/ N)改成跟舊的一樣

网友:
這種設備對廠商來說最大的成本無非是裡面的歌曲版權,合法廠商是花錢向
唱片公司取得版權的授權。這方面絕對是筆大錢、佔總成本很高的比例。

就因如此廠商才會重重限制確保自身利益的保障,否則這麼容易讓消費者互
相"交流"那他們就餓死了。這種資訊不是沒有,而是人家才不會分享出來~

因為那是可以賺錢的資訊......想當然爾你的訴求自然很難達成

网友:
開那4500吧

這個硬碟內的資料只有廠商能動 這是白紙黑字的事實

网友:
我記得好像是音圓,原聲原影的都沒聲音,MP3或MIDI的伴奏好像都有聲音,我記得測試 "十年",原聲原影的這首歌,有影像卻沒聲音,但是測試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子" ,這首歌是MP3或MIDI伴奏(非原聲原影),卻是正常。 但是測試拷貝源那台機器,卻都是正常,可以唱的。

网友:
我知道賣機器的一些商家,會幫人灌。工錢好像是1800(含歌本)。不管什麼廠牌都可弄到好。 他弄得程序是重灌新的,跟原廠完全不一樣的歌曲編號,所以需要他們自己的歌本。

网友:
其實應該是可以的
只不過你音霸原本硬碟已經有問題
所以不確定可不可以對copy
音霸我是沒摸過
但我以前玩過金嗓硬碟對copy是沒問題的

网友:
回覆點評訊息
有2種方式可以考備
1.有一種機器叫做對考機
2.另一種方法可以用這個軟體(Ghost32)將整顆硬碟的資料
  轉成1個映像檔,在還原到新硬碟,這樣格式跟資料會一模一樣

网友:
純討論!!

進GHOST時, 多下一道 -IR (Image Raw), EX : GHOST -IR
再進去, 會看到很多選項都不能選... 因為僅剩軌對軌功能..

网友:
你沒說機型,我先猜DVD機型討論(如是VCD機型則建議~送行)

音霸DVD機型開機時會去RUN DVD PLAYER
DVD PLAYER故障(雷射不良除外)亦會無法開機,先確認
4500應該含灌歌,
原則上是要說不能拷

网友:
版權一次性重製權關係乂每台都是$899:音圓$2001$

正對面板右邊才是機型如PO-1 ,DKS,SK,

楼主:
1+1=1大大您好:感謝您的幫忙回覆
我試過自行換裝一台IDE的光碟機.但狀況都一樣
會有畫面出現如圖三
另外版權一次性重製權關係乂每台都是$899:音圓$2001這看不太懂還麻煩大大解釋一下

機型

機型

機型

機型

開機之後畫面

開機之後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大大您好:感謝您的幫忙回覆
我試過自行換裝一台IDE的光碟機.但狀況都一樣
會有畫面出現如圖三

1.機型OAS
2.解釋為什麼都標上通用機型編號的原因
3.看畫面HDD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