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圓點歌機的解碼

楼主(2014-07-18):
各位前輩好:

      公司的音圓的點歌機故障了.我檢測後發現是硬碟故障.後來我連繫其他單位

借來相同型號的點歌機來對拷.因為是LINUX系統的.一開始我以為成功了(用再生龍軟體)

但開機之後一切畫面都正常.待點歌時輸入歌號歌名也出來了.但馬上跳開要我繼續點.

我把B機器硬碟拷貝的硬碟裝在B機器一切都正常.但移到A機器卻只有系統畫面無法點歌

我相信系統應該有完全拷貝成功.我上網查詢有網友說那是音圓的鎖碼.要經銷商或原廠

才有辦法處理.今天我把點歌機帶到我們這的經銷商.那裏的工程師跟我解釋是機板故障

我後來有灌一些MIDI的新歌.旦發現可以點歌了.只是後來又空歡喜一場.因為有影無聲

但我猜想應該是需要類似工程模式進入系統才可以解除吧!站內的前輩有人可以幫忙解

鎖嗎?小弟可以付費(麻煩私訊報價)!我的機器是音圓的.這應該沒有盜版問題.只是現在

的點歌機都好狠.硬碟故障都鎖技術要跟原廠購買.但那價格又買離譜的.拜託有經驗的

前輩可以開示一下嗎?謝謝!

网友:
不離譜他吃啥呀~~上上下下這麼多人要養

設下多重難關保障公司獲利~~

其實這就代表系統會認硬碟,不是他原先的配置
就無法正常運作~~~

改變廠商原始設計就等同破解...

楼主:
謝謝前輩賜教.我無意侵犯廠商的權益
就像噴墨印表機.廠商希望您跟他購買原廠墨水.讓他獲利
但好多消費者會選擇副廠墨水繼續維持印表機的功用
硬碟故障率高.原廠報價都是該硬碟的好幾倍價格
我不是要破解.我只是希望解決硬碟故障的問題
我沒有趁機牟利.我只是希望讓點歌機恢復原始功能
業者這樣的鎖碼有其私心在.
我再舉個例子.我買了一台電腦買了win7作業系統.
今天硬碟突然故障.我換了新硬碟卻還要我再付一次作業系統的錢這樣合理嗎?
我買點歌機使用.我換了新硬碟也是在這台點歌機使用.並不是在其他電腦
所以對於這樣被認定為破解的解釋我並不認同!
但或許這就是廠商規定的.有機會我想詢問消保官對這部分可否維繫消費者的權益
因為就這樣自行更換硬碟廠商就只有沒增加獲利但並無損失啊!

网友A:
有一種硬碟對拷座,聽說是軌對軌拷,可惜只能用sata的硬碟,你看能否借來一試?
我原本也想買來想試能否拷貝論壇的centos,可惜沒有scsi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硬碟對拷座,聽說是軌對軌拷,可惜只能用sata的硬碟,你看能否借來一試?
我原本也想買來想試能否拷貝 ...

謝謝wish大的建議.但我相信硬碟是有複製成功的
只是A機器只認A硬碟.所以A硬碟故障複製了B硬碟的資料在B機器一切都正常
現在我猜測是A機器換了新硬碟.所以A機器需要類似進入工程模式使其恢復正常
這部分我查過奇摩知識.
有網友是說需要伴唱機的經銷商或維修人員操做解碼之類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的建議.但我相信硬碟是有複製成功的
只是A機器只認A硬碟.所以A硬碟故障複製了B硬碟的資料在B機 ...

那如果你直接求助音圓公司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那你最好找消保官投訴~~~看能否改變這個遊戲規則

與其說點唱機,不如說裡面的歌曲(硬碟)才是關鍵~

廠商死抓著這點你對他無可奈何,對於你的論述我個人深表贊同~

但我猜廠商會說"內容歌曲的使用授權公司並未賣斷予消費者",維修的
成本是硬碟機與伴唱歌曲的使用授權及其相關費用....

你把保證出翻出來仔細看看廠商對於這部分有無法律上的闡述、說明....

最關鍵的地方是機器內預裝的伴唱歌曲智財權的授權說明.....

你用電腦來比喻......如果是台具有合法授權作業系統的電腦,當然重新建立
系統時就不該含有作業系統授權方面的成本,隨機版的OS是跟隨主機板直到
故障才滅失....

楼主:
謝謝wish大及a471大的回覆.下週我會找時間撥電話給音圓客服請教
我的想法是可以支付音圓公司的解碼費及安裝費用
但要自備硬碟.其實那台點歌機已經躺了兩三年
當初送修時只是硬碟故障.但店家在典哥機內部寫機板腐蝕故障
所以就被退修了.這樣欺瞞為的就是要客戶掏腰包再買新機
但這樣的方式可是會影響公司商譽的!

网友:
同一張(片)灌歌資料,灌歌時就要向公司取得每一台機器序號碼
參考用希望對你有用

网友:
硬碟序號和軟體內部的不同要重新設定
應該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的建議.但我相信硬碟是有複製成功的
只是A機器只認A硬碟.所以A硬碟故障複製了B硬碟的資料在B機 ...

你也沒說機型

點XX的序號是建在HDD

所以A碟可用在B機

音X的序號是建在主機板

所以A碟只能用在A機

网友:
今天我把點歌機帶到我們這的經銷商.那裏的工程師跟我解釋是機板故障

我後來有灌一些MIDI的新歌.旦發現可以點歌了.只是後來又空歡喜一場.因為有影無聲

以上是指原Hdd嗎?
如果是的話,那應該是羅蘭音效卡故障,目前無料狀態(回收機資料庫=0)
(太陽系已處停修狀態)

网友:
我有點眼花以下是截取上面的字節來拼湊
你是跟B機借來拷貝的硬碟裝在A機使用
然後可開機卻只有系統畫面midi無法點歌
後來有灌一些MIDI的新歌.旦發現可以點歌了但有影無聲
那謝收藏的歌曲也都有聲音(自從奘b碟後收藏的歌曲都處正常狀態)
以上都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