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1GX 不過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4-07-18):
請問各位大大     我的型號是BENQ FP91GX               問題是"不過電~無法開機"

電源版的10P接腳 那我量測都有5V和3.3V    但一接到邏輯板電壓就降到3V和2V      想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電源板的電容都有全更換       大電容量測有330V左右

按鍵板的按鍵也有更換了(全部六顆,只換了五顆,材料行是賣一包5顆,再加上有一顆按鍵不好焊下來,就暫時先換5顆起來)

我是有用邏輯板連接按鍵板的接腳用觸發的方式看可不可以開啟   結果也是無法開啟

想請問我還可以往哪個方向查修   如果有其他零件要判斷好壞   可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如何用普通三用電表量測判斷

或給一些關鍵字給我查詢也可以   謝謝

网友:
你要不要送來我這,我幫你查修看看

网友:
建議先把按鍵全換掉試試,之前碰過一台也是這樣的,全換後就好了
參考看看~~~

网友:
按鍵有可能,但是你都換5顆了,另一顆也換一換.
接上A/D板就有壓降,不是A/D有短路就是電源板故障了.

网友:
由照片看來AD版上 VT103601 這棵已經基板背面變色大概壞掉了

网友:
先測量看看AD板3.3V/5V電源線輸入對地阻抗

楼主:
各位大大~先謝謝各位的回覆~~~按鍵最後一顆沒換的,我也換新了 ,問題依舊

AD板的3.3V/5V電源線輸入對地阻抗      3.3V是22K歐姆     5V是139K歐姆    這樣是好還是壞呢??

如果是如版友所說是AD版上 VT103601這顆壞掉 , 這樣要換整塊版子了喔   ,值得找來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