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G570 內顯不顯,外顯正常

楼主(2014-07-18):
內顯不顯的原因是屏軸斷了的情況下
客人在螢幕開開關關時屏軸的金屬部磨擦到屏線導致屏線短路
到我這時的情況是短路保護不開機,經查證後把屏線拔掉可以開機了
外接螢幕正常,買一條屏線回來後接上去還是不顥示
處理情況如下:
一、更換排線,無效
二、更換IO,無效
三、刷BIOS&EC,無效
四、更換GPU,無效
五、更換面板,無效
量了一些數據給大大參考

小弟有幾個疑問
一、是不是 Q80有問題導致3V不出來??
二、圖二+LCDVDD正常來講是有電壓的嗎?由何處供給??
麻煩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A:
萬能小書僮大大 您好:
小弟的見解是,Q81的2腳應為高電平,如此將+5VALW導地,這樣 Q79的2腳會被拉為低電平,Q79不導通,+LCDVDD維持原電位(就是因為您量Q81的2腳為0V,Q81會不導通,如此就會導致Q79的2腳是高電平,會把1腳的+LCDVDD導地), 若+5VALW被導地,那Q80的2腳就會是低電平,Q80會導通(P溝道MOS),電流就會從3腳流到1腳,小弟建議應先查Q81的2腳(正常應該為高電平),小弟淺見,提供給您參考,高手勿噴!謝謝

网友B:
你還是要先確認排線是不是好的,
中古線還是全新線?
再來現在又多了IO和GPU有沒有焊好的問題,
還有BIOS和ES刷回原本的吧

网友C:
萬能.這是我不負責任的分析.謹供參考
1.Q80正常.因為LCDVDD沒有電過來
2.LCDVDD當然要有電.我猜測是19V.看圖
3.看一下R398是否斷開了   後果絕對不負責n_13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萬能.這是我不負責任的分析.謹供參考
1.Q80正常.因為LCDVDD沒有電過來
2.LCDVDD當然要有電.我猜測是19V.看 ...

lcdvdd不等於ledvd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cdvdd不等於ledvdd

感謝提醒.確實看錯了.應該去睡覺了n_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萬能小書僮大大 您好:
小弟的見解是,Q81的2腳應為高電平,如此將+5VALW導地,這樣 Q79的2腳會被拉為低電 ...

yametofo大大您好
小弟有一事不明
Q81正常要有5V的話
這5V是應該從PCH_ENVDD或VGA_ENVDD
小弟猜測一個是內顯提供的一個是顯晶提供的
但照電路圖上看,R406和R407有個"@"的符號
這符號不是表示沒有元件的符號嗎??
二個都標示有"@",表示都沒有元件,那5V是從哪供給?
小弟有想要去從板子上求證,但無奈找不到點位圖
板子上又沒有標示,有從板子上跑線,有找到疑似有R406&R407的貼片電阻
但只有一個有電阻一個空座,開機後也是量不到電壓
沒辦法很確定就是這其中一個,也沒辦法確定這其中一個是來自PCH或VGA
小弟有個想法,請問我可以直接把Q81取下,直接把Q81的1跟3腳短路起來嗎?
這樣+5VALW就會被拉低,應該就可以測試看看Q80會不會導通了
但不知道這樣會不會燒掉??畢竟這是客人的機子,若是小弟自己的板子就會大膽的做了
麻煩給個建議,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是要先確認排線是不是好的,
中古線還是全新線?
再來現在又多了IO和GPU有沒有焊好的問題,

ayu05202003大大您好
排線是買全新的
買了二條,二條都裝過了情況一樣
IO和GPU己有重新做過和檢查過了
在一開始的問題到重新換GPU和IO後的問題都是一樣
小弟研判IO和GPU應該是沒有做失敗
BIOS和EC己刷回原本的情況依舊
感謝大大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提醒.確實看錯了.應該去睡覺了

GTR大大您好
還是很感謝您~~
有任何可以指導小弟的請再歡迎多多指導小弟
謝謝喔~~~

网友:
萬能小書僮大大 您好:
1.如同jeanshyen大大所言,Q81不用取下,直接用飛線將 1、3 腳短接即可,不會怎麼樣。只不過在別的論壇有看過,如果別的地方有問題,接屏開機後,螢幕只會閃一下,後面仍然不顯。另外;您的4組信號線對地阻值量測結果,應該數值都差不多吧!
2.至於LCD_ENVDD信號,小弟的ACER NB此處也是只有裝一個0電阻,另一個也是空的(如下圖;同樣都是仁寶代工的);@表示該零件是不安裝的,沒錯,請參考,若有更新的資料,小弟會再提供給您參考,祝好運!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