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海Dhigh DHP-400GH-80P 變壓器發燙 (已解答)

楼主(2014-07-18):
廠牌標示
正面
背面

固障狀況及檢測:
1.上電(紫) +5sb =3.8~4.5之間跳動
   有時後電壓=5.025V 穩定但一接負載30歐姆 馬上掉電
2.控制IC  NCP1200
3.檢查低壓側並直接更換零件(更換的零件檢測無異常)  狀況依舊
更換  a.低壓側電容x2 b.光耦
檢測  a.低壓側DIODE b.TL431 c.電阻
4.查高壓側 無零件異常
網路收尋到的電路圖 很接近實際零件
5.作測試 220歐姆電阻 併1個10歐姆電阻 +5Vsb = 5.15V 可接負載30歐姆不掉電
但電容 68K 1000p電容 變壓器會發燙
6.約15分鐘後  "波"一聲    取樣電阻1歐姆 2W  MOSFET STP3NK90ZFP  NCP1200  就故障了
7.更換NCP1200  MOSFET找到10n60   1歐姆 1/16W 先作測試
恢復原狀 (去除並在220歐姆的10歐姆電阻)
+5Vsb = 5.1V 可接負載30歐姆不掉電  但電容 68K 1000p電容 變壓器 發燙  不敢長時間測試

此時APFC尚未作用  大電容電壓152V  到CM6800G Vcc的路徑已經斷開

---------------------------------------------------------------------------------------
請教一下這樣是不是變壓器已經故障了?? 或是有其他可能的故障點?
麻煩指導一下

楼主:
今天再次測試時發現一個現象
to CM6800V Vcc 這一點電壓 會隨溫度升高而變動

冷機時 18.5V 隨遮時間慢慢變高
過約兩分鐘變23.5V
再過一分鐘變25.5V
放置到室溫再進行測試 會變18.8V
----------------------------------------------------------------------------
雖然知道平常變壓器壞掉機率不高
基於好奇心拆開檢查(拆開就組不回去了)

本體
圍一銅圈接地
E型磁鐵蕊就拆不開了 黏很緊  不小心就拆斷了
完整的最外層線圈(高壓側PWM供電)忘記拍照   這是拆到一半  粗的是低壓側+5V
無異樣
第二層+5V 無異樣
最內層  底下已經有焦黑的現象
再拆 看到有露銅的
再拆一層 更多焦黑
拆完了

可確定變壓器NG了

謝謝收看 找到故障點也蠻爽的    第一次遇到變壓器壞了

順便記錄一下
最外層長度 167cm 第二層 43cm  最內層 460cm
(扣掉3cm 是焊接長度 以40cm 計算)
比例  4.1 : 1 : 11.5

楼主:
早上起床繼續奮戰

從壞掉的ATX power 找到一顆SIZE相近的變壓器
輸出電壓接腳與原本不一樣
拆開膠布沒經過高溫較為乾淨 右邊為故障品膠帶
GND接地點也不一樣
繼續拆
磁鐵蕊這次就拆得很小心 花了近40分鐘才拆開
圖片是點膠處
繼續

這變壓器的長度是約 126cm : 75cm : 295cm

最內層找460cm新線材 第二層 第三層 沿用故障變壓器線材

自己繞變壓器 過程忘了拍照 這是完成品
因為繞製過程中一度摔到地上 造成一隻腳斷裂

再焊回PCBA測試 +5Vsb =5.15V 通電 1個多小時 變壓器微溫
電阻&電容有溫度但不會到燙手指的程度

謝謝收看

网友:
不簡單的維修

网友A(2018-06-21):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測試時發現一個現象

我居然沒有看過這一篇,我小時候開始在學電子課程時,老師就是教我們拆變壓器,量漆包線長度及算圈數,裝回去......,現在應該沒有學校會教這些了。

网友:
真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沒有看過這一篇,我小時候開始在學電子課程時,老師就是教我們拆變壓器,量漆包線長度及算圈數,裝 ...

老大小時候就學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