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50KHZ開關電源 24V/5A待修,求圖?

楼主(2014-07-18):
IN:100~240VAC
OUT:1.5A負載下,電壓24.04V,PWM IC:UC3843

在5A負載下電壓略降,電位計可以做20V~28V輸出電壓修正

三太子笨手笨腳,瞎忙一天才搞定這兩台
老闆有幾十台等待送修,請問有沒電路圖相助?
組件型號: MS-120F-24
板號:YZ-G210-2S

网友A:
檢查步驟:
1. 先更換UC3842第7腳電解電容.
2. 斷電下,可直接測試輸出側電路是否正常(包含輸出回授電阻/TL431/PC817檢測)

方法順序:
2.1: 外加DC24V(限流約0.2A)於輸出端子(不接負載),此時TL431的REF腳位應有約2.5V電壓,否則即為回授電阻故障.
2.2: PC817的1-2腳應約有1V壓降,否則即為TL431或PC817故障.
2.3: PC817的4-3腳阻抗應會下降(使用R*1K檔位電表),否則即為PC817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不同廠牌的猜考線路,應是類似的.
http://www.datasheetdir.com/AP3842C+AC-DC-Converters-Switching ...

三太子也會畫圖呀!
呵呵! 畫的自己都看不懂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步驟:
1. 先更換UC3842第7腳電解電容.
2. 斷電下,可直接測試輸出側電路是否正常(包含輸出回授電阻/TL43 ...

讚讚讚!
老師傳授這僻步~
可以吃定好多開關式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也會畫圖呀!
呵呵! 畫的自己都看不懂說~

第3腳線路需修正(是連接MOS的S腳,電流取樣電阻數值,也怪怪的),請參考2#所連結線路圖.

网友:
修交換式電源
可以用外加電源給pwn的ic
然後量ic輸出端的波形
很快就能知道pwn的ic好壞跟故障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步驟:
1. 先更換UC3842第7腳電解電容.
2. 斷電下,可直接測試輸出側電路是否正常(包含輸出回授電阻/TL43 ...

老師喝醉,漏出開關電源的秘笈
一台TECO32"完修後又燒電源板的MOSFET
趕快照單抓藥,測5V/12V/24V的TL431,呵呵!2.5V很準說~

通電測試,20N60、47N60 照燒不誤
呵呵! 要拿來殺肉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師喝醉,漏出開關電源的秘笈
一台TECO32"完修後又燒電源板的MOSFET
趕快照單抓藥,測5V/12 ...

AC端怎沒先上燈泡當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端怎沒先上燈泡當保護?

FSP228-3F01電源板用在TECO、VIEWSONIC 32"
腳位很奇怪!標示: A、B、V1、V2、V3,呵呵!要自己摸索定義
通過燈泡測試後,接負載測試或上機,有時正常,有時會短路燒MOS
這台派練,放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FSP228-3F01電源板用在TECO、VIEWSONIC 32"
腳位很奇怪!標示: A、B、V1、V2、V3,呵呵!要自己摸索定義
通 ...

參考一下電路圖,加油.

网友B:
http://www.wwwic.net/news/10/1327.html
不同牌子,參考一下。

网友C:
检修要点

1:开机瞬间测KA3842供电端7脚电压,若7脚电压低于16V,应检查启动电路。
2:若上述电路正常,再测KA3842的3脚电压是否上升到1V,如果是,说明负载
电路存在短路。
判断KA3842是否损坏,可在KA3842的7、5脚间接入17V左右直流电压,
测KA3842的8脚有无5V稳压输出,若8脚没有5V电压,说明KA3842已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FSP228-3F01電源板用在TECO、VIEWSONIC 32"
腳位很奇怪!標示: A、B、V1、V2、V3,呵呵!要自己摸索定義
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修要点

1:开机瞬间测KA3842供电端7脚电压,若7脚电压低于16V,应检查启动电路。

桂北美眉有厲害
4樓三太子的演講稿都能翻譯說~
................P6 2.7V 50khz Pulse
那個姓林的舅舅該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wwwic.net/news/10/1327.html
不同牌子,參考一下。

呵呵! 這圖更接近說~  感謝!
奇怪咧! UC3843  另存新檔不能開啟說~

网友D:
3842 小弟也插一腳. 三太子加油

檢查3842 有沒有正常, 7 5 腳加 16v - 17v 電壓 ,再測8腳有無5v , 再測 1246 腳有沒有不同電壓. 都有就基本正常了.

不上開關管時的電壓:
1, 0.6-2v
2, 2v 左右
3, 0-0.5v
4, 1v
5, 0v
6, 0.5-2v
7, 14v 左右波動
8, 5v

7腳低於14v 波動
可能故障:
1, 負載短路
2,mosfet g 極對地的18v穏壓管擊穿
3,mosfet s 極檢流電阻阻值變大

7 腳若電壓上升到16v , 但又突然下降,然後又再上升到16v ,那就要看變壓器的芯片的供電繞組,和相對二極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這圖更接近說~  感謝!
奇怪咧! UC3843  另存新檔不能開啟說~ ...

我試過可以存檔也可以開啟。如果不行,那從螢幕捉圖(Prt Scr)。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2 小弟也插一腳. 三太子加油

檢查3842 有沒有正常, 7 5 腳加 16v - 17v 電壓 ,再測8腳有無5v ...

這個香港來的kafa厲害
能寫下這些資訊是累積很多pwm實戰經驗
靠這些資訊,可能就完修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試過可以存檔也可以開啟。如果不行,那從螢幕捉圖(Prt Scr)。

感謝! 驗證~
原來另存檔名"UC3843 电路原理设计"
含簡體字,不能開啟說~

楼主:
三太子功夫麥! 一天只能修一台,可以修到中秋吃月餅

网友B:
加油喔,修好5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功夫麥! 一天只能修一台,可以修到中秋吃月餅

三太子每天修一台,應很快變成專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喔,修好5台了

高功有24V/30A

電壓、功率、款式有好幾種
不好搞 ,投降了! 其它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每天修一台,應很快變成專家了 .

最大輸出功率五分鐘測試,卡甘苦~
只會換零件,啥都沒學會

网友:
其實修不來的可以叫業主退回原廠

這家電源供應器有個特色 很精簡 但是保護該有的都有
有時零件太少反而難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輸出功率五分鐘測試,卡甘苦~
只會換零件,啥都沒學會

要增加維修功力,除了要多參考線路原理介紹外,還要利用式波器的輔助測量各重點波型的交流漣波是否有過大的趨勢.如最大電容/MOSFET的D極/二次測輸出端電容的漣波.另附帶有PFC電路時,其動作時,需檢測電容電壓應處於380-400之間,否則可能為PFC電路異常.

网友E:
這些POWER構造普遍都是返馳或是半橋結構,屬於較簡單的類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增加維修功力,除了要多參考線路原理介紹外,還要利用式波器的輔助測量各重點波型的交流漣波是否有過大的 ...

測漣波,開示波器很麻煩捏
用UT61E都馬亂叫,呵呵!省略說~

有一台24"顯示器的電源板

待機Cvin 161vdc

開機 Cvin 258vdc怪怪說~,但VCC:5v/25v到是正常
大龍砲並聯一顆82uf也沒見Cvin 258V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些POWER構造普遍都是返馳或是半橋結構,屬於較簡單的類型

這些POWER對狼哥來說是簡單
三太子都淚的躺在地上,統統退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漣波,開示波器很麻煩捏
用UT61E都馬亂叫,呵呵!省略說~

可能是PFC電路工作異常,先找到PFC_IC位置,準備牙刷及清潔劑(酒精或去漬油類)在其周邊擦拭(焊接面-PFC輸出端回授出問題).正常電壓約380-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FC電路工作異常,先找到PFC_IC位置,準備牙刷及清潔劑(酒精或去漬油類)在其周邊擦拭(焊接面-PFC輸出 ...

感謝老師!
三太子功夫麥,都已回裝,等著退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2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師!
三太子功夫麥,都已回裝,等著退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22-1-1.html ...

高頻開關電源線路包含了高壓/大電流/回授/PFC/突波吸收電路等,可說集類比線路大成,想要了解其中含意,進而找出故障點,實在必須花下更多時間研究,才能有一些進展,可惜學校教的太少了,這只有仰賴自己多下些苦工,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