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音響主機 與超低音喇叭一問[19#已解決]

楼主(2014-07-19):
昨日幫朋友安裝主動式超低音喇叭時,拆下主機發現SUB 有分FRONT REAR兩組
1.想問的是一般車子不都把低音喇叭放後車廂嗎? 怎還有分前後呢??
   難道前AV輸出是給薄型的低音喇幫安裝用嗎? 兩個都試過 後方的聲音比較飽滿!

2.當初裝台音響主機時 ,老闆有提醒裝超低音喇叭會把低頻的都送到超低音喇叭上.
   先前未裝時,前後喇叭低頻都還能達到一定水準....... 這樣聲音聽起來感覺很奇怪
   裝完後四支喇叭,低頻都被限制住.....聽來感覺都不太對味了??
   Q2.1:這樣設計是?對?錯?

   主機訊號線連到低頻擴大機中間有安裝個開關(選擇開關超重低音),
   開關(關掉 ) 原車四支喇叭,仍然沒有恢復到原始應有的低頻!
   拔掉主機AV端主機輸出到超低音喇叭, 則四支就恢復有低頻
   而拔超低音喇叭上的擴大機AV端,則仍然沒低頻??
   Q2.2  sony主機特點還是所有音響主機都這樣呢?

   Q2.3  這樣分頻設是靠著  插在主機上AV端子上 有個感應點來產生這樣的效果??

3.在購買 主動式超低音喇叭時 有請老闆拿組2萬等級的來聽看看
   真是不錯,老闆還說 這可是沒通氣孔.想問的是高級的都沒通氣孔嗎??

网友A:
超低音相位與車內喇叭相反
所以低頻被抵消掉了

主機的RCA端子輸出是全音頻
所以接前後聲道都沒差
超低音本身必須有低通濾波器

有通氣孔的低頻量感較多  反應慢
密閉式的反應速度快,相對的低頻量感就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低音相位與車內喇叭相反
所以低頻被抵消掉了

朋友的車上主機 (SONY CDX-G2050UI)拔掉超低音喇叭的端子頭後....
                                                    明顯可以感受到 原有喇叭恢復低音的效果
但我的音響主機(SONY DSX-A35U)就沒差異??
所以才覺得奇怪...難道主機好壞有差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車上主機 (SONY CDX-G2050UI)拔掉超低音喇叭的端子頭後....

型號都不同了當然有差阿

网友:
你先試試看 如果超低音喇叭 跟喇叭都在線上時
聲音是很奇怪的對吧

用手機 接到AUX     youtube上有  LR 聲道測試  還有全音域測試(1HZ~20KHZ SIN波)

之後再試  如果拿掉低音喇叭  只有拿掉  所有開關還是在同一位子  再聽聽看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車上主機 (SONY CDX-G2050UI)拔掉超低音喇叭的端子頭後....

2#已回復你了
超低音相位與車內喇叭相反
所以低頻被抵消掉了

意思就是喇吧的極性接錯了
導致有的喇叭輸出是0度相位,有的喇叭輸出是180度相位
相位差拉180度,低音自然就嚴重不足了

网友:
低頻要離使用者要一定距離才有效果-------------------換個位置就是位置越遠越好

网友B:
2#  6#  +1
標準的 超低音擴大器(或主動超低音喇吧) 是可以設定相位極性,厲害點的有延遲相位Delay Phase 0~180度連續調整的超低音。
你看看有無 相位(PHASE) 設定開關或旋鈕。(3)
原圖連結 來自:

http://www.avx.hu/forum/index.php?/topic/42457-wharfedale-powercube-12-csere-zenei-szubra/

延遲相位Delay Phase 0~180度連續調整的超低音。下方Delay Phase
原圖連結 來自:

搞不好 播放主機 也有  相位(PHASE) 設定  。

网友:
有些高檔的主機會有獨立的超低音輸出
就有可能有相位調整功能

一般主機頂多前後聲道輸出
也沒有微調功能

超低音遠近,其實不影響聽感
只要調整適當,聲音就會融入到前後喇叭
聽起來就像超低音,從原本喇叭發出的

网友C(2014-08-18):
基本超低音玻璃窗一定會震動--------說真的我聽不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6#  +1
標準的 超低音擴大器(或主動超低音喇吧) 是可以設定相位極性,厲害點的有延遲相位Delay Phase 0~ ...

我那台廉價的SONY 主機....該沒有的都沒有.
明天 看看擴大機上有沒這個
不過根據WINRAR070大大所提
只要相位轉個180度 則原車喇叭低音就會出來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超低音玻璃窗一定會震動--------說真的我聽不習慣

關到最上面 基本上是不會震動啦!
如果會震動應該是剪刀力臂(K6)有鬆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台廉價的SONY 主機....該沒有的都沒有.
明天 看看擴大機上有沒這個
不過根據WINRAR070大大所提

相位轉個180度  只是最大可能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轉個180度  只是最大可能的因素

之前的擴大機(在音箱上) 有看到這 相位0-180(也不懂 黑市欉啥的)
就薄薄一片.....有次加接LED燈就燒了!!阿斯到就燒了

現在換一款 像這樣的
沒有 相位轉換了.......(今早去看)
奇怪那薄薄一片爛爛的放功板,有這功能
這種比較好的卻沒有.......(不過放功能力 實在不是兩光喇叭能承受的)

网友C:
不會震動----------代表不夠大聲

我去我朋友的bmw車上聽-----------------都會震動---------------音響改了二十幾萬---------如沒發動引擎很快就沒電了---當然車也加裝第二顆電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擴大機(在音箱上) 有看到這 相位0-180(也不懂 黑市欉啥的)

就薄薄一片.....有次加接LED燈就燒了!! ...

JL 是好物    比賽音壓時 請出來就對了

沒有 相位轉換  就把JL 超低音喇叭線反接

超低音喇叭面向行李箱 反接
超低音喇叭面向座椅   不反接
但沒有準則 耳聽為準

道理很簡單  當其他低音喇叭  相位 對 車室內推壓時
超低音 卻 往車室外推壓時  車室內就得不到 相應推壓

超低音喇叭獨立音箱時耳聽為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 是好物    比賽音壓時 請出來就對了

沒有 相位轉換  就把JL 超低音喇叭線反接

大大 ....您太高估我(我只是借圖啦!)
不過道可試看看反接 達到相位轉換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震動----------代表不夠大聲

我去我朋友的bmw車上聽-----------------都會震動---------------音響改 ...

想一問
這20多萬的音響 低音是加大電容還是電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 是好物    比賽音壓時 請出來就對了

沒有 相位轉換  就把JL 超低音喇叭線反接

感謝大大 今早上班前把  超低音喇叭線反接  一整個就是動感
低音....於又肯當一家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一問
這20多萬的音響 低音是加大電容還是電瓶呢?

裝兩顆大電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超低音玻璃窗一定會震動--------說真的我聽不習慣

這種超低音小弟也聽不下去

小弟的系統,超低音有沒有工作是聽不出來的
當訊號裡有極低頻成分,才會聽得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擴大機(在音箱上) 有看到這 相位0-180(也不懂 黑市欉啥的)

就薄薄一片.....有次加接LED燈就燒了!! ...

JL這台式設計給前後聲道用
高低通濾波器算是附加的
所以沒有相位轉換式正常的

一般在後級前面,會加裝電子分音器
將前後聲道的超低頻濾掉

而超低頻就直接輸出給超低音用
這樣功率放大器工作起來較輕鬆
頻率重疊部分也不會太多

网友:
不敢掠人之美,其實2# & 6# 已經說明了,
他們一聽你描述就知道問題了,他們才是高人。

電容見人見智,是市售多半一法拉左右,有就好再加大也沒意義。

況且你也不是要玻璃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