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目前當紅專改主板V59程序的問題

楼主(2014-07-19):
請教目前當紅專改主板V59程序的問題、目前市面程序約有3-4款程序
3.BIN_V59
.
V59經個人測試約20-30片後、14吋~22吋面板、發現問題思考後一直無法解決
請教是否有用者發現、其中程式是可以互通使用後
但是會發生....遙控器失靈、按鍵錯亂、面板延遲或轉暗等限象
請教除了用傳統舊式方式VGA燒錄清除燒入程序外、是否有其它方式清除程序?
請教是否有高手可更改或破解程序者、來供同研究~感恩

网友A:
這問題.都是軟體程序的問題
要改程序裡的遙控器篇瑪及按鍵定義.....除非要有原始碼還要知道它的位置.數值

買同一家的驅動板.就可以了.
如擬有熟悉的廠商或數量夠大的話.可以商請工廠幫你調你想要的模式(遙控器.LOGO)

我目前所用的公板也是V59的.遙控器就跟坊間的大家不一樣.(LG編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都是軟體程序的問題
要改程序裡的遙控器篇瑪及按鍵定義.....除非要有原始碼還要知道它的位置.數值

目前手中的程序、許多都已經具備遙控器CODE及LOGO設定了
目前希望能找到類似FORMAT或RESET可以清除燒錄的記憶體
經由USB來執行、後再進行再一次的燒錄~
因此三至四項的程序會有出現識別名稱及更改路徑的鎖定
所以才要尋求可以完全清除程序功能的另一程序
這樣一來所有的V59都可以避免被鎖死功能或遙控CODE!
有詢問過一個自行生產V59的LAYOUT、SMD產線的公司
告訴我只有舊式的方法LPT-port重燒一途、
而個人深信因該有其它更簡易的方式、或許由主晶片或記憶體硬體著手
來達成清除程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