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G41T-M+Foxconn H61M維修

楼主(2014-07-19):
今天下午5點多收到jefry0326大寄來的兩片主機板.弄一弄就發上來
原帖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51786-1-1.html

主機板型號:ASUS P5G41T-M(最後殘念收場)
故障狀況:過電無畫面
故障分析:測P C R
處理過程:
收到主機板時.檢查一下外觀有一cpu針腳上翹.還好可以調回去.測量各電感對地阻值亦正常
過電無畫面
cpu無電壓
cpu上管有12V
RAM有1.2V.應該要1.5但以目前狀況來說沒關係
橋供電1.14V
橋供電1.5V
匯流排供電0.03不正常
來看看控制腳從哪來
控制腳經一電阻到另一邊的IC
就是這裡
這一顆.好像有一點虛焊.補一補
1.2v上來了.但還是沒有CPU電壓.只剩它了
正要檢查CPU電源管理晶片.就發現37.38腳爆龜了.把晶片拆起來
毀了.銅泊也掉了(兇手不是我.是燒毀的).到此殘念.若有大大願意提供廢板讓我拆ASP0905.請連絡一下(大陸有.也不貴.但加上運費不划算)
發此文一來是經驗.二來也對得起jefry0326大.其實一個人照相發文好累

接下來才是今天的主角

主機板型號:Foxconn H61M
故障狀況:無電源反應
故障分析:從ATX PS_ON下手
處理過程:
收到主機板時.檢查一下外觀ok.測量各電感對地阻值亦正常
1.ATX PS_ON高電位正常
2.按下開關PS_ON有下拉.但南橋無SUSB# SUSC#
3.正要檢查南橋電壓發現CLR_CMOS放錯邊
4.將CLR_CMOS jump 放回1-2後.過電了.但變成過電無畫面...就從這裡開始吧.要不然太長了

過電無畫面.cpu無電壓
上管有12.54V
RAM 1.56V
1.8無電壓
但上管有3.4V
匯流排0.02
看一下圖
1.8V控制端從這裡發出的
就是這一顆.好像又虛焊了.補焊一下
1.8上來了
1.05也有了
亮機了.但測試卡不跑碼.不支援新的主機板了.

网友A:
那顆ECP故障的很怪,怎會晶片端燒到連銅箔都沒了~
異物導致短路?

网友B:
大大給的分析很精彩,服了你厲害厲害,在下功力不足還需要訓練,晶片焊工也還得加強,但請問H61MX CPU旁的D452 MOS你沒換嗎?這二片大大你就留著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給的分析很精彩,服了你厲害厲害,在下功力不足還需要訓練,晶片焊工也還得加強,但請問H61MX CPU旁的D ...

嗯.感謝慨贈.那我加碼一下.1.兩顆mos都沒換  2.請看圖.你和我應該以為這一顆雙向導通壞了.其實它是正常的.但我不知原理.喔~對了.這兩片板子如果有檔板.可否先留著.若日後有機會我幫你修板時再寄給我如何.謝謝

為何多一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ECP故障的很怪,怎會晶片端燒到連銅箔都沒了~
異物導致短路?

是阿.我也納悶

网友B:
二片都沒有檔板哦,H61是在保固內時有送修過一次,想說裝機看看,用沒多久就有漏電情形,就不開機了,檔板當初就沒裝。Foxconn的檔板很難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片都沒有檔板哦,H61是在保固內時有送修過一次,想說裝機看看,用沒多久就有漏電情形,就不開機了,檔板當 ...

嗯.瞭解n_131|

楼主:
自己訂正一下.1.8V 電路圖的腳位與主機板上不符.因為線路圖是拿其他Foxconn h61做參考.但有測量過.控制腳確實是從主機板上的IC發出

网友C:
這麼巧? 兩片都虛焊,大大的電路圖似乎還蠻齊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巧? 兩片都虛焊,大大的電路圖似乎還蠻齊全的

是阿.還滿巧的.jefry0326大寄下來的.至於電路圖大多找能參考的就行.因為未必能找到同板號

网友D:
記得在某維網的書上看過, 石頭某些板子的MOS 在未通電時, 是導通狀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阿.還滿巧的.jefry0326大寄下來的.至於電路圖大多找能參考的就行.因為未必能找到同板號 ...

ch大果然大師極的,這麼幾下就修好了,掉泊那片沒法刮一點漆掉看能接嗎?
另外圖你都是哪邊抓的這不是各主板廠的內部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大果然大師極的,這麼幾下就修好了,掉泊那片沒法刮一點漆掉看能接嗎?
另外圖你都是哪邊抓的這不是各主板 ...

應該能接.只是目前沒有IC. 圖一般都網路四處找.找不到或急用就淘寶買.什麼工廠資料都有人在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記得在某維網的書上看過, 石頭某些板子的MOS 在未通電時, 是導通狀態.

在迅維網的主板維修秘籍 P.27有說明, 這本記得站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能接.只是目前沒有IC. 圖一般都網路四處找.找不到或急用就淘寶買.什麼工廠資料都有人在賣 ...

果然真是要偷抓雞也要一把米,跟人家買圖資

网友F:
ch大 恭喜完修,不知您是否願意教一下如何使用點位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大 恭喜完修,不知您是否願意教一下如何使用點位圖呢?

我是從這裡學的.有趣的是.您應該是第一位下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從這裡學的.有趣的是.您應該是第一位下載的

呵~~我不太會用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我不太會用的說

我大部份都使用這兩類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從這裡學的.有趣的是.您應該是第一位下載的

沒有圖資檔案可以開啟耶? 要去哪邊載入?

楼主:
要先買圖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圖資檔案可以開啟耶? 要去哪邊載入?

要先買圖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先買圖資

沒想到是對岸將公司機密拿來換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先買圖資

可否請大大隨便分享一個圖資讓我們研究一下這軟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否請大大隨便分享一個圖資讓我們研究一下這軟體呢?

本站2011年就有大大提供.真是太前衛了.以前大家都不會用所以亂下載.回去也不會用.現在想到要學了.所以建議有下載的人.能加個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E4%BD%8D%E5%9C%96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站2011年就有大大提供.真是太前衛了.以前大家都不會用所以亂下載.回去也不會用.現在想到要學了.所以建 ...

謝謝大大提供,但似乎這軟體要在win7下裝ms-vb的軟體,不然執行說找不到MSVBVM50.DLL
這一個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大大提供,但似乎這軟體要在win7下裝ms-vb的軟體,不然執行說找不到MSVBVM50.DLL
這一個檔案! ...

我目前使用XP系統.是可以正常開啟.win7我就沒試過了.你找個XP系統試試.應該可以的.目前也無人反應不能執行

网友G:
請問如果主機板內顯 " 花屏" 死當...維修划得來嗎?
P5KPL-CM
通常這問題是不是南橋掛掉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如果主機板內顯 " 花屏" 死當...維修划得來嗎?
P5KPL-CM
通常這問題是不是南橋掛掉居多?  ...

花屛代表北橋晶片(如果GPU與北橋整合)或CPU插槽(GPU整合進CPU內)可能虛銲..

或者顯示輸出電路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