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台南]微求單晶片高手

楼主(2014-07-19):
各位單晶片高手, 大家好

公司白痴業接了一個笨蛋訂單, 為了業績及面子不擇手段, 結果搞出人命了 (已經答應客戶可以做到, 我哩咧, 都不先確認的嗎?)

現在要找一個單晶片配合廠商, 如果您是單晶片高手, 最好在台南, 高雄, 嘉義
可接大小案, 因為最近找的一個, 竟然說太簡單不做

功能簡述:
1.類似像選台器功能, 數字鍵+上下鍵
2.可接受 RS-232 及 USB信號控制
3.有顯示面板功能
4.選好頻道後, 再啟動 RELAY 組

意者請先發消息給我, 留下您的連絡資料, 可以的話, 附上您得意作品的參考影片
我公司在台南, 如果能來面談的話最好, 如果不能來就要靠視訊會議了
麻煩各位高手了

最好是公司行號來配合, 能開發票者
個人是次要選項

网友A:
亂答應客戶是業務的專長.

這個功能真的不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亂答應客戶是業務的專長.

這個功能真的不困難.

看起來是很簡單沒錯, 難的還在後面, 細節我並不清楚, 必須詳談
簡單到不想接嗎??我當時沒有參與, 不知道是不是我公司的人得罪來接洽的老闆~~
我公司的RD喜歡搞神秘, 把自己弄得好像很厲害, 結果事實證明......................

网友:
其實看了一下,功能性上確實不難,
麻煩的大概是即然要RS232和USB的介面控制,那麼來源才是麻煩處
來源是現成就要處理協定問題,沒有恐怕要作新的
顯示面板也好輸出要作什麼也是問題,
而且怕的是事後會改不完,最重要的錢才是最傷腦筋的地方
其實在這里,只有這些要求時,可能antlu大可以試看看也說不定

网友:
這樣的描述還不夠清楚....

1. 商品外型需求如何?是否需要開模具?是否如遙控器需要實體按鍵?
2. RS-232與USB通訊協定規格需求?
3. 顯示面板是LED?LCD?OLED?字節、圖形還是文字?
4. RELAY輸出幾點?負載電壓電流規格?電源電壓規格?

剛創業時接一個老客戶的案子,當時只要求說可以取代人工拿三用電表去逐個測量電池電壓就可以了,每次最大數量128顆,當時想蠻簡單的就接了......沒想到是個噩夢!做到最後還能記憶好幾組,也能依電壓分類,要能從印表機印出報表,最後還要加上萬年曆紀錄時間日期,後來有彩色印表機還要能分色印出再加上與電腦連線........真是是沒完沒了,有此經驗後來沒明確需求的案子都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是很簡單沒錯, 難的還在後面, 細節我並不清楚, 必須詳談
簡單到不想接嗎??我當時沒有參與, 不知道 ...

他可能覺得簡單的功能沒挑戰性,不想把時間花在這上面.

除了硬體規格不是很明確外, 也沒提到電腦端控制程式的規格.

楼主:
各位大大,
基本上, 有興趣的可以留下連絡資料, 好進一步討論
我只負責找人, 其餘詳細資料在公司的工程師那裡

我想各位都是老手了, 所以我比較希望先由公司對公司的方式, 不管你公司規模大小, 條件談好最重要, 雙方都不要吃虧

网友:
不是簡單沒挑戰性吧~
應該是沒利潤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