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窗型冷氣 有送風/無冷氣

楼主(2014-07-19):
開機送風正常,但無冷風
過載保護器有接通3~5秒鐘(這幾秒鐘內壓縮機無啓動),但幾秒鐘後又跳開;這種狀況一直循環重覆
有換新過載保護器,但問題仍舊
運轉電容用指針電表量過x1,指針無動;x10,指針向右動又回到最左;x100,指針向右動又回最左
用吹風機吹溫度感應器,螢幕上的溫度一直上升至35~40度以上,停上不再吹熱風(但沒量溫度感應器的電阻值變化)
主板上有3顆像繼電器的小黑盒,送電運轉時或過載保護器跳接時,有聽到恰恰聲(但不知是那一顆或那幾顆的聲音)
一〉請問有可能是那裡出問題了;有可能是運轉電容嗎?(因為壓縮機不曾被啓動運轉)
一〉過載保護器為什麼會接通又跳開,一直重覆?
謝謝,請指教。

网友:
冷氣型號、圖片呢?

网友A:
過載保護器有接通3~5秒鐘(這幾秒鐘內壓縮機無啓動),但幾秒鐘後又跳開;這種狀況一直循環重覆....
說明了壓縮機無法起動,導致壓縮機電流過載溫度升高,當然會跳過載保護...
原因大至上有2種
1.壓縮機運轉電容不良(用三用電錶量不準)
2.壓縮機縮心卡住(需專業維修人員處理或是換壓縮機
以上個人淺見提供參考

网友:
同意花大說法,都沒啟動運轉怕卡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載保護器有接通3~5秒鐘(這幾秒鐘內壓縮機無啓動),但幾秒鐘後又跳開;這種狀況一直循環重覆....
說明 ...

附上型號及電路圖
指針型電表量測了壓縮機三接點阻值, RC 3.5 / CS 5.5 / SR 7
替換電載保護器及運轉電容,壓縮機還是啟動不起來(試多次只有一次看到壓縮機動一下,又靜止了)
如何判斷壓縮機束心?(壓縮機附近沒有油漬等異狀)
該冷氣今年夏天使用過一次,是正常的; 但第二次使用就只有送風
壓縮機束心能修嗎?載去修理業者那修理大約需多少錢?
如果是買新的壓縮機帶去給業者更換呢?這是好的處理方式嗎?

网友:
壓縮機只能換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型號及電路圖
指針型電表量測了壓縮機三接點阻值, RC 3.5 / CS 5.5 / SR 7
替換電載保護器及運轉電 ...

版大您形容的現場就都是指向壓縮機束心的狀況
此現象再細分有:
1.不明原因軸心偏導致卡住,
   解決方法:專業維修用特殊起動電容來"頓"開卡點
                "頓"不開=換壓縮機
2.壓縮機線圈故障=換壓縮機

換壓縮機大都是換中古的比較多,
新的壓縮機太貴..所以.一般都會選擇中古的壓縮機

費用和行情....依各地方業者會有上許不同
要統一標準維修價格,可能要問日立公司會比較有制定的統一行情

网友:
日立的啟動電容很容易壞!電容值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您形容的現場就都是指向壓縮機束心的狀況
此現象再細分有:
1.不明原因軸心偏導致卡住,

該機進入第15年, 其中一面散熱片出現酥化, 一摸就化掉(只有這一面), 如圖片
有用啟動電容強迫啟動壓縮機, 還真的啟動了壓縮機, 但壓縮機震動厲害, 冷氣也出現了, 壓縮機運轉維持約10秒, 之後又恢復平靜, 沒再啟動過了, 是否真的壓縮機壞了呢?
問過新壓縮機4000元, 須自行找師傅替換壓縮機, 這台冷氣值得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了吧~~~

您指的是換掉冷氣?
還是把壓縮機換掉呢?
該冷氣就三個主要部件, 壓縮機/風扇/主板, 若這次將壓縮機修理或換新, 是否依然能用個好幾年呢?(如機車引擎大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換掉冷氣?
還是把壓縮機換掉呢?
該冷氣就三個主要部件, 壓縮機/風扇/主板, 若這次將壓縮機修理或 ...

你這台品像不佳....

後端冷凝器的散熱排也差不多了,風扇馬達也要整理了,
機體內也必須除鏽.....如果換壓縮機恐怕收費不會很便宜吧?

网友:
品像真的很差
建議換掉 耗電又容易故障
15年夠本了

网友C:
諸位大大所言不假,以下意見僅供參考1.散熱螞達生鏽嚴重,耗電校律差,壽命又差不多了,即使想要拆下更換風扇馬達也不容易2散熱片鈣化嚴重,效率大打折扣,恐怕無法充分坐熱交換,即使清洗後也很難挽回3啟動電容量測應使用電容器量測最準4乍看下好像有漏冷媒的跡象5底盤生鏽嚴重想做廚秀及防鏽都有很多困難.以上,僅供版主及有興趣此題的同好一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諸位大大所言不假,以下意見僅供參考1.散熱螞達生鏽嚴重,耗電校律差,壽命又差不多了,即使想要拆下更換風扇馬 ...

想說只有壓縮機出問題,就換壓縮機就能恢復原功能繼續使用
原來還要考慮其它零件對整台運轉的效能
謝謝各位的指導及建議
還是把舊機淘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