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主機板故障會燒毀CPU嗎 ?

楼主(2014-07-19):
日前一片技嘉主機板(MA74GMT-S2)無故不開機,經小弟輪番更換零件測試後,竟然是CPU故障(Athlon II X2 270),

於是換上 Athlon II  X4 640 處理器後就一切都正常運作了,再重灌作業系統 W7 ,驅動程式,常用的軟體,

...使用一晚後,一切都正常,於是睡前關機系統就在更新W7,懶的等,就關上螢幕去睡了,早上起床,

主機已正常關機,晚上再次使用電腦,開機卻又打不開了 ! (跟上次狀況一模一樣),都是懶的等更新,

關上螢幕就去睡了,隔天卻打不開,一查之下才發現,又是CPU掛掉,什麼都正常,只有CPU掛掉,

這是啥情況,怎會這樣呢 ? 溫度,絕緣,...等等處理都正常,為什麼偏偏都是CPU掛掉 ?

請問各位大大有過這情況嗎 ?

第一次故障,只換上CPU,其餘零件照常使用,第二次故障卻又是CPU ?

PS 開機時CPU會有溫度,但就是不開機,換上新片主機板,一樣不開機,?

网友A:
換上新片主機板是啥意思?

你如何定義CPU故障的?

其實CPU很少壞的,壞CPU大多是PWM電路故障導致,
但應該不常發生CPU燒壞的情況(超壞還差不多)..

网友B:
AMD的CPU比較有可以會壞
Pentium的到是還沒遇到過
補充一點
更新W7,懶的等~不行中突斷電喔
因為就算硬體沒壞有機會一樣開不了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D的CPU比較有可以會壞
Pentium的到是還沒遇到過
補充一點

你好 !連開機畫面完全都沒有,營幕一片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上新片主機板是啥意思?

你如何定義CPU故障的?

你好 ! 我換上一片新的華擎主機板測試。就是第一次故障時,我以為是主機板故障,買了一片新的

華擎960GC_GS_FX主機板測試,結果測試完後發現只有CPU故障,所以就再用原件裝回,

只換了Athlon II  X4 640 ,原本(MA74GMT-S2 + Athlon II X2 270 )

後來(MA74GMT-S2  + Athlon II  X4 640 ) ,沒想到隔天 Athlon II  X4 640 又再次故障

處理過程 : 再拿到新買的華擎960GC_GS_FX主機板測試 Athlon II  X4 640 ,結果就不開機了,

螢幕畫面一片黑。

過程如下 : 1. 技嘉MA74GMT-S2 + Athlon II X2 270 不開機畫面一片黑

          2. 華擎960GC_GS_FX + Athlon II X2 270 不開機畫面一片黑

          3. 華擎960GC_GS_FX  +  Athlon II  X4 640  正常

          4. 技嘉MA74GMT-S2   +  Athlon II  X4 640  正常

          5. 隔天 技嘉MA74GMT-S2 + Athlon II  X4 640   又不開機

网友A:
要燒CPU應該不用等隔天吧??

网友C:
你的主機板確定沒問題嗎?
CPU上的散熱風扇也有可能,我遇過2 次了。
AMD比intel處理器容易燒掉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機板確定沒問題嗎?
CPU上的散熱風扇也有可能,我遇過2 次了。
AMD比intel處理器容易燒掉倒是真的 ...

你好 ! 我就是想請教專業大大們,會不會是技嘉主機板有問題(哪方面問題),才導致CPU故障。

散熱是沒有問題,我處理的很好,也都會習慣用觸感摸摸看,在電腦使用一段時間後

用手感觸摸(晶片散熱片,CPU散熱風扇下的導熱金屬,顯卡導熱金屬....等),

感覺溫度只是稍微溫溫的,就OK,如果感覺會微燙即換顆大風扇,

加上外殼8吋或12吋或更大的排風扇。 所以散熱應該是沒問題,也都會不時的清除主機灰塵。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燒CPU應該不用等隔天吧??

這我也覺得很奇怪 ! 兩次都是前晚正常,隔天要用就不開機。

PS.關機前在更新W7,懶的等,就關螢幕去睡了。

楼主:
這陣子真的是多事之秋,一下子車載螢幕故障,一下子音響有雜音,一下子卻有CPU兩顆無故故障

,前幾天還新買的主機板(腳位1150)觸點毀損,拿回店家說是人為,不處理 ! ,

問題是我連用都還沒用,哪來的人為。?

只好認賠,店家不願負擔。  這個教訓教我,即使是新品,也因該要當場拆封檢查物品狀況。

N年前還買過 只有外包裝,卻沒有商品的處理器。(以前的包裝不像現在有透明包裝可以看內容物)

也買過沒墨水的印表機,還買過規格不符的顯示卡(劣等,差很大),但都沒保固標籤,所以自認倒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陣子真的是多事之秋,一下子車載螢幕故障,一下子音響有雜音,一下子卻有CPU兩顆無故故障

,前幾天還新 ...

前幾天還新買的主機板(腳位1150)觸點毀損(店家不處理)
可以自己送維修站

网友:
肯定會喔~~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161-1-3.html

网友:
PS:補充一下
MA74GMT-S2這張板子
會根一些DEBUG卡不合
會造成"不跑碼""不顯示"
反而不插DEBUG卡,就正常

楼主:
如果哪位專業大大有興趣,我可以自出運費,幫你寄MA74GMT-S2過去研究研究,然後是否可以麻煩你開個版,PO一下研究心得,造福一下廣大的網友們,讓我們順道學習學習,看看是哪裡出了問題,才會連燒我兩顆CPU,我順便一起把故障的CPU寄過去研究研究。只有 Athlon II  X4 640 ,另一顆 Athlon II  X2 270 還在保固中,所以寄回原廠等通知。PS.目前這塊板子是可以順利開機,可以正常使用,但不確定啥時會燒CPU ! 我第一顆是用了快4年,第二顆只用了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