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的雲端硬碟越來越便宜了

楼主(2014-07-19):
昨天在瀏覽時發現Google的雲端硬碟空間降價了,而且一口氣降很多,我們論壇每次備份壓縮後都要23G,備份起來非常久而且要一直找更大的SCSI硬碟也很困擾,所以為長久計,還是要找較可靠的空間放置較佔空間的大檔案,讓論壇的容量小一些才行。

Google每個帳號可免費使用15G,看似很大但還是放不了多少,我詳細估了一下,我們目前至少要300G以上的空間才夠,所以要買1T的空間才夠,每個月約10元美金,要再想一想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沒有別的選擇?

网友A:
搞個貨櫃....架個機櫃....塞幾台機器....搞自己的雲端機房

网友:
單點

突然想到好幾年前,還沒有雲端免費空間,但是有免費郵件空間
有個Lovema[愛的機器]是一個日本人寫的分割軟體,
它可以將檔案偽裝成圖形檔來分割
能設定合併密碼及再分割的功能,蠻多人用這一個軟體來分割檔案的。
然後再上傳至一大堆不同的郵件空間,
==>那個時期  大家都用這個下載網路上的[愛情動作片]。

如果參考這個作法,號召收集30~40個 Google空間帳號 。
接下來就是 找到類似的分割/上傳/再合併的軟體。
我不知道有沒有能處理到這麼大資料的軟體。

蠻像P2P (BT 下載) 只是BT 是基於單點上傳流量有限,
因而以多點分享上傳流量,餵飽下傳流量,滿足高速下載需要 。

网友:
準備一台小型NAS  (2TB X2 RAID 1)

專門存放資料

网友B:
自己架空間也是需要硬體的,
長久下來電費也是一筆,
而且硬碟也故障的風險,
備份的資料上傳到google的雲端硬碟,
上述問題一次解決,
唯一的問題就是飼公狗是否足以支持這筆10美金/月的開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架空間也是需要硬體的,
長久下來電費也是一筆,
而且硬碟也故障的風險,

我想的也是這樣,電費加上設備的投資維護,再加上網路線路共享損耗,或許用雲端空間還來的划算,當然,這筆支出還是得由市廣課支出,到時得請大家多幫忙。

网友A:
放上雲端~~萬一被人偷去看、或者無故損毀時.....怎麼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上雲端~~萬一被人偷去看、或者無故損毀時.....怎麼辦?

只要把較佔空間的檔案放上去,應該可以暫時解決一段時間。

网友:
備份檔案只能放在SCSI硬碟裡??

网友:
比較列表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parison_of_file_hosting_services

以下是我認為有用的資訊

免費付費 單檔最大 直接存取
Firedrive50GB 1TB $2.99 50GB No
Google Drive15GB 100GB~10TB 1TB Yes
Baidu Cloud 2TB 20GB paid Yes

免費很大啦,但值得信任?加密應該可以解決
單檔最大尺寸也是個問題,所以我特挑幾個單檔可以很大的
如果上傳介面能支援自動壓縮+分割上傳的話,就好了…(要結合的話,下載回來再結合),那就不需要特地找單檔很大的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個貨櫃....架個機櫃....塞幾台機器....搞自己的雲端機房

具备条件,这样搞最好!

网友:
如果只是要雲端存備份的話
應該也不用幾台機器@@
CubieTruck 加裝一顆硬碟
供電也才5V2.1A
可以參考一下
http://forum.cubietech.com/foru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