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聲寶16吋星鑽型微電腦遙控立扇 SK-FT16R 斷頸

楼主(2014-07-19):
型號~

風扇被喵咪弄到斷頸...這玩意兒其實叫"首部"

壞得很徹底~

經某大大提醒至維修站買的新品~~

先將底座與立桿分離

再將螺絲與周圍卡榫卸下就可拿下面板

記好接線位置然後卸焊

再將線材從立桿抽出,再安裝上新的首部!
要特別注意首部上有一根彈簧跟一粒小鐵球,這兩零件用意是要風扇頭上,下調整段位用卡榫
回裝時記得要注意!

裝完首部之後在依序回裝~
完工!領便當~~
謝謝收看!!

网友:
還好有新品可買,不然就難搞了。

网友:
還得看廠商願不願意賣你這玩意呢~~它不給也形同報廢

我家之前也是壞這個~~不知有的買

网友:
唉唷~~這種風扇白牌的一台千元有找,很少人會買大牌子的啦(雖然我家也有)..

网友:
以前在某服務站上班時公司電腦系統裡面的名稱訂為旋轉節~
同業也都這麼叫沒聽過叫首部的~難道是地區不同所以名稱也不同

剛看了一下google首部似乎較偏向大陸的稱呼
台灣都叫旋轉節較多~

网友:
版大您忘記要呼叫三太子~
三太子會補塑膠說....
記得一定要請辣妹妹送去才修的好喔~~~
但似乎沒有限定是幾年前的辣妹說....

网友:
旋轉節鎖太緊超過磅數,一發生跌落就碎糊糊
月初有一台跟你這台摔的一樣碎,而且還缺1/5圈
花2-3小時才融接補強完成,不夠工
請問這顆旋轉節買多少說?

网友:
這個零件價格不知多少?
因為白牌特價才300多就有

网友:
TO:脫氧核醣核酸  哇!真是厲害popcorn 大還能修補!!不過一顆才40大洋,這樣不夠工吧! XD  發表於 昨天 07:41 AM
-----------------------------------------------
40元的要去哪裡買才有....

网友:
嘿嘿 我有買一樣的[首部] 是SAMPO專門的名稱  真的是 40元 但是 我家摔壞得很徹底 -- 6片式扇葉 150  加外網 120  跟固定圈 [ 呼拉圈 ] 80  可以買一台白排風扇了...一半的價錢..還是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