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IGER POWER MODEL:TG-4080 無輸出

楼主(2014-07-19):
型號~
這最大電流輸出大的讓小弟開了眼界

初步過電 TEST 無5Vsb,拆箱瞧瞧~

檢查保險絲已斷路, so 先裝彈跳式保險絲試試看
結果不像小弟這笨人想的簡單,保險絲跳起保護~
新的保險絲尺寸不合,做一下調整

繼續追查,找出晶體20N60掛點!
右邊新品~

回裝~

送電!  OK囉~
5Vsb

其他電壓~

完工!!謝謝收看~~~~

楼主:
奇怪怎麼會多跑出最底這張圖勒??

网友:
你就只有換 20N60就送電測試 ~~

膽子還蠻大的說 !!

网友:
現在都主12V流
12V輸出佔全機功率一大半   3.3與5V都是分的 不然就是在一套DC-DC降壓模組解決

网友A:
脫氧核醣核酸大大
請問這電源上的 NTC (在 20N60的附近, 零件編號: THR01) 是用什麼型號?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脫氧核醣核酸大大
請問這電源上的 NTC (在 20N60的附近, 零件編號: THR01) 是用什麼型號?  ...

NTC =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從網上獲得: "在電源電路中串接一個功率型NTC熱敏電阻,能有效的抑制開機時的浪湧電流,並在完成浪湧電流抑製作用後, 由於通過其電流的持續作用,功率型NTC熱敏電阻的阻值將下降的一個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計,不會對正常的工作電流造成影響."
"在常溫下,NTC熱敏電阻具有較高的電阻值(一般選用5Ω或10Ω),即標稱零功率電阻值。開機後,由於NTC熱敏電阻迅速發熱、溫度升高,其電阻值會在毫秒級的時間內迅速下降到一個很小的級別,一般只有零點幾歐到幾歐的大小"

网友:
這牌子的電源還能找到真令人意外~(算老廠牌了)
而且還是80PLUS的機種,3.3V/5V採DC-DC轉換輸出,所以理論上來說3.3V/5V使用量少時12V可以獲得接近額定功率輸出,且交叉調整率問題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