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分析高手請指點(ACER AS 4520 NB-- Q1)

楼主(2014-07-19):
下面的電路圖是ACER ASPIRE 4520的局部電路,請教電路分析高手,照片中PR29電阻的功能是什麼?壞掉的話,會有何影響?謝謝

Q1

Q1

网友:
PMOS的PULL high

壞了(電阻無限大)就外部供電有可能對電池一直充電

网友:
R29為提供PQ30的Vgs偏壓,可避免PQ6截止時的控制電壓浮動,免得PQ30不預期的導通.

楼主:
感謝duncan大和 ciko.ciko大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