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筆記本Y430閃屏(完修)

楼主(2014-07-19):
屏幕閃爍,上下跳動,

LG的屏幕

LG的屏幕

開機時的顯示

開機時的顯示

网友:
這是要提問?
應該是面板問題

网友:
看看排線有沒有問題~~先確定排線2端接頭是否接出不良~再來確定面板的問題

网友:
面板問題較大...如果焊接能力好先試試 T-CON 上 IC 回焊看看...不行就要試換面板

排線也是會..可是看你這情形是面板居大..

楼主:
已經訂購面板,質詢了同行,已經確定是面板問題

楼主:
10年前生產的這款LG面板都會出現閃屏,無法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