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0IN 面板更換..屏線超難插..求此經驗分享

楼主(2014-07-19):
ASUS K40IN 面板更換..屏線超難插..求此經驗分享

很細.很緊...插了很多次..就是沒辦法插得進去..
前輩們如果有此經驗的話..請指導小弟一下下..眉角在哪裡...
機器放了快兩個星期了.....
學不專精..只好求助於網上前輩..

网友:
眉角就是......沒眉角! 印象中確定公母型式正確的話不難插, 再仔細研究一下.

网友:
換過不會難插..建議插上後還要用防熱膠帶貼上較好..

网友:
對準就很好插

网友:
圖片母頭上的箭頭處, 是不是有一根棒棒??
我遇到過一種面板, 要把棒扳一下, 排線才 拔得出來/插得進去!

參考看看... 小心操作!

楼主:
dcstudio大大..
謝謝您的寶貴意見

楼主:
以解決...

好笑了...各位....搞了大烏龍慢了一星期才交件..
是先拆板子確認型號叫貨..帶板子收到準備裝上....
哪知哪條筋秀逗..從反方向一直插..怎麼插都插不進去..才上網PO文求救..
剛剛再度一試..結果是個大烏龍....方向錯了呀!!!!:'(
謝謝各位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