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ROWN CRA-558 擴大機燒一半

楼主(2014-07-19):
美眉說:音響的聲音還沒比電視好聽?

接喇叭,左聲道沒有聲音

當然要脫,才能診斷

五聲道的保險絲都安康

一些不影響功能的小瑕疵,也是有存在

左無聲!這毛病,安普的嫌疑最大
有看見~ 一顆1/4W電阻燒焦去了

採高架,100歐給它試下去~
呵呵! 左聲道還是沒聲音輸出

10UF電容都化身為10歐精密電阻

這些打X的,都派了了

為著妳的歡心! 才會讓三太子挑燈夜戰

网友:
水泥電阻都能壞?~~~它是被索爾打過唷

网友A:
三太子功力真不是蓋的..連電容器也把她找了出來.真是厲害.莫怪美眉一個個投懷送抱..

网友B:
水泥電阻壞 功率晶體通常不保 電壓放大級也常會受內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功力真不是蓋的..連電容器也把她找了出來.真是厲害.莫怪美眉一個個投懷送抱.. ...

三太子那麼努力的拼!
名聲都被你們汙衊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電阻壞 功率晶體通常不保 電壓放大級也常會受內傷

chin很內行

三太子偷懶,沒先接假負載就做測試
100W派鴨尼亞的覽趴都燒壞說

网友C:
有看到基板上的繼電器, 那不是喇叭保護器嗎?

都燒你的喇叭了, 那你也要提醒客戶, 小心原來的喇叭(應該還在客戶家) 也早已燒了。

以前學生實習時,
老師三令五申
   不管是哪種OTL/OCL/IC 要大家先串一個 2200uF/50V 電解電容 再接喇叭。
結果一群人焊接完, 老師的話丟一邊, 興沖沖急忙接上喇叭 ,  慘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看到基板上的繼電器, 那不是喇叭保護器嗎?

都燒你的喇叭了, 那你也要提醒客戶, 小心原來的喇叭(應該還 ...

這安普只有基本的喇叭延時~

幹馬要提醒客戶檢查喇叭
這位好漂亮的客人值得到府服務說~

网友:
可弄 這個招牌真是......

莫非是一位好漂亮的阿陸客人

网友:
會使用環變的擴大器,大多是大陸那邊的產品。

阿陸製造的擴大器,似乎偏愛使用環變,台灣則是偏愛E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功力真不是蓋的..連電容器也把她找了出來.真是厲害.莫怪美眉一個個投懷送抱.. ...

很少遇過美眉會介意音質好不好的,我妹都只用150元電腦啦叭和17吋電腦螢幕看片。如果是那樣,我寧願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