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n250-1GI保險絲故障

楼主(2014-07-20):
GV-n250-1GI保險絲故障
如圖F1 F3 解焊看不出規格
要怎確認規格

网友:
我是直接給他上3A,到目前為止還沒事.

楼主:
是24V3A嗎

网友:
手頭上只有這顆直接上:SMD FUSE 保險絲 1206 3.0A 32V F1206FA3000V032TM 貼片保險絲 3安培

24V也可以用,因為他是用在PCI-E 12V的.

网友:
不過你要先確定後端電路有無短路,尤其是旁邊那顆MOSFET.

网友:
這是對岸抓來的N240-1GI,原用是5A/32V的,參考看看

楼主:
謝了,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