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奇異窗型冷氣機ABH10KAM1開機有送風、無冷氣維修實例

楼主(2014-07-20):
產品:奇異窗型冷氣機
型號:ABH10KAM1
故障原因:開機有送風、無冷氣
維修概況:
       86年的奇異窗型冷氣機使用17年了,近來開機幾個小時室內還是熱烘烘,
馬達有運轉送風就是沒冷氣,感覺冷媒壓縮機沒在工作。
此機用到現在從沒故障送修過,心想機齡老了送修起碼要二、三千跑不掉,
不划算可能只是壓縮機啟動電容問題而已。不如自己來個DIY不成功、便淘汰。
冷氣機淨重46Kg蠻重的,不想拆下直接在上維修,所以只好取用規格書及保固卡的資料。

       首先拔下插頭取下面板,電路板在出風口的下方拉出來就可以看到二個一小一大的電容,
小的是2uf/400V運轉電容,雖然運轉沒問題但還是要測量一下它的容質(實測為1.98uf正常) 。
大的是25uf/370V壓縮機啟動電容,實測為7.0pf差不多快沒容質乾涸了,應該是問題的所在。

另外還是要目視檢查一下整個電路板,結果無凸頂及異常狀況,看來只有壓縮機啟動電容----好辦!

        這幾天太熱了不能等立即去電子街採購一顆25uf/370V壓縮機啟動電容(160元) ,
安裝上開機(賓果)可正常啟動壓縮機有冷氣了,又可以撐個幾年。
此為簡易的維修僅供參考----------完修!

网友A:
怎樣算運轉電容?~怎樣又是啟動電容呢?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樣算運轉電容?~怎樣又是啟動電容呢?

a471大  出題了
怎樣算運轉電容?~怎樣又是啟動電容呢?
非專業科系不敢亂解答,就所知;

運轉電容也就是所謂的運轉啟動電容,它是連接至風扇馬達運轉電流較小,所需啟動電容質較小
(如一般家用的風扇規格),作為開機啟動運轉送風之用。

而壓縮機啟動電容則是連接至壓縮機,電流較大所需啟動電容質也就大,作為啟動壓縮機,
以馬逹為動力將低壓低溫之氣態冷媒壓縮成高壓高溫之氣態冷媒,也就是冷媒在系統中循環之動力來源 !
網搜應該有很多資料,這只是個人之見僅作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樣算運轉電容?~怎樣又是啟動電容呢?

to a471大,

ciko大之前有一篇在介紹 AC 電容的文章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1258-1-1.html

网友:
感謝以上兩位,我只是看來看去都迷糊了~~都是搭配某元件使用,但名稱卻不同

网友:
大大:

使用17年了面板很新!,感謝分享。動手就有機會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