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分析前輩請指點

楼主(2014-07-20):
請教各位電路分析前輩關於下面照片(ACER ASPIRE 4736Z局部電路)的兩個問題:

照片一

照片一

1.U2的功能為何?如果不裝U2, +3VALW的電經過R31電阻,不就可以了?
2.LID_SW#的電壓是多少?是+3VALW減去D9之後的電壓?還是D9穩壓二極管本身的穩壓電壓
PS:LID_SW#是接到EC去的
敬請指點,謝謝

网友: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57595.pd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 ... %20thermal%20stress

http://febon.blogspot.com/2009/0 ... itchnbnet-book.html

它不能被取代   更不能被短路 或是跳過他直接接

网友:
它輸出事實上是個下拉信號
所以蕭特基二極體的陰極是向輸出端的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提供的資料, 小弟會將資料研究一下, 唉! 隔行如隔山 ,學筆電維修還真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