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QI燈不亮

楼主(2014-07-20):
請教各位前輩
我的HQI燈具接線是否正確(我接第三手的)
因為燈管不會亮(也換新)
第一次維修HQI燈具
請前輩指點

网友:
氣體放電燈接線圖,照圖漏ㄧ條線。

HID   N接點接燈管,燈管另ㄧ頭接啟動器LP接點(漏了一點)。

樓主所提供圖片燈管與啟動器是並接,實際接線非並接。

以上參考

网友A:
安定器上面畫的電路,是搭配三線式點火器
EI-3000S 是兩線式點火器
你劃的示意圖並沒有錯,不知道上電之後,燈管是怎樣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定器上面畫的電路,是搭配三線式點火器
EI-3000S 是兩線式點火器
你劃的示意圖並沒有錯,不知道上電之後,燈 ...

燈管兩端電壓AC 210V 燈管完全沒有反應(不亮)

网友:
啟動器換成三線式的就可造安定器上的圖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管兩端電壓AC 210V 燈管完全沒有反應(不亮)

EI-3000S 點火器故障

网友A:
150W 複金屬燈管的工作電壓約在80V~90V之間
那顆安電器輸入電壓為AC110V (兼具昇壓功能)
L - BLUE 電壓為210V
當點火器偵測到端電壓超過90V (複金屬燈管最高工作電壓)會瞬間短度
短路之後端電壓會低於90V,此時會再開路,同時安定器會產生一瞬間高壓 (3KV以上)
複金屬燈管架弧成功就會慢慢點亮,如果架弧失敗,重複點火動作
當燈管點亮之後,點火器即完全無作用
此時測量燈管兩端電壓,約莫在80~90之間 (不同功率的燈管電壓會有些許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W 複金屬燈管的工作電壓約在80V~90V之間
那顆安電器輸入電壓為AC110V (兼具昇壓功能)
L - BLUE 電壓為21 ...

謝謝雄大
解釋的好詳細
我去將點火器切割開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W 複金屬燈管的工作電壓約在80V~90V之間
那顆安電器輸入電壓為AC110V (兼具昇壓功能)
L - BLUE 電壓為21 ...

謝謝雄大
解釋的好詳細
我去將點火器切割開來看看

網路異常
重複回復---抱歉